[ThreadX全家桶] ThreadX USBX的模拟U盘功能时,重复挂载卸载功能的实现

楼主(2021-01-23):
已经初步搞定这个功能了,USBX模拟U盘基本问题不大了。

USBX有专门的复位初始化函数

_ux_dcd_stm32_uninitialize((ULONG)USB2_OTG_FS, (ULONG)&hpcd_USB_OTG_FS);
_ux_device_stack_uninitialize();
_ux_device_stack_class_unregister(_ux_system_slave_class_storage_name, _ux_device_class_storage_entry);

网友A:
大神,filex + usbx ,单片机读写u盘并识别中文文件名有没有研究一下啊 ?

网友B:
请问能够虚拟U盘后利用单片机格式化TF卡吗,项目有这个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能够虚拟U盘后利用单片机格式化TF卡吗,项目有这个需求

当前可以格式化,但是不会反馈到电脑端,需要重新虚拟下。

实时反馈后面有时间了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神,filex + usbx ,单片机读写u盘并识别中文文件名有没有研究一下啊 ?

有专门的unicode api,可以搞搞。

网友C(2021-02-22):
大佬的重复枚举是怎么实现的?

我这边在使用 USB 之后,软件关闭 USB (不拔USB线)。
参考你的例程:
1、停止USB外设。
2、反初始化和卸载 USBX 。
3、反初始化USB外设,关闭时钟,关闭中断。
4、重新初始化 USB 引脚为 GPIO 功能,DM 和 DP 拉低。

前 3 步执行之后,电脑检测不到USB,但不是正常的关闭,而是显示 “不能识别的USB”。
第 4 步之后,DP 引脚不能被拉低。 这就导致了重新初始化 USB 时, DP 不能上升沿跳变,所以不能重新枚举。。。

代码如下:
void usb_slave_close(void)
{
    /* 停止 USB 外设 */
    HAL_PCD_Stop(&pcd_hs_handle);

    /* 反初始化 USB 任务 */
    _ux_dcd_stm32_uninitialize((ULONG)USB_OTG_HS, (ULONG)&pcd_hs_handle);
    _ux_device_stack_class_unregister(_ux_system_slave_class_storage_name, _ux_device_class_storage_entry);
    _ux_device_stack_uninitialize();

    /* 关闭 USB 外设 */
    HAL_PCD_DeInit(&pcd_hs_handle);
    __HAL_RCC_USB_OTG_HS_CLK_DISABLE();
    HAL_NVIC_DisableIRQ(OTG_HS_IRQn);

    /* DM DP 信号线置低 */
    usb_otg_gpio_deinit();
}

void usb_otg_hs_gpio_de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0};

    HAL_GPIO_DeInit(GPIOB, GPIO_PIN_14|GPIO_PIN_15);

    /**USB_OTG_HS GPIO Configuration
    PB14     ------> USB_OTG_HS_DM
    PB15     ------> USB_OTG_HS_DP
    */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14|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VERY_HIGH;
    HAL_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

    HAL_GPIO_WritePin(GPIOB, GPIO_PIN_14|GPIO_PIN_15, GPIO_PIN_RESET);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佬的重复枚举是怎么实现的?

我这边在使用 USB 之后,软件关闭 USB (不拔USB线)。

我这个是H7的,可能和你的不太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