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μCOS-III] 关于新版本uCOSIII3.08的疑问

楼主(2021-01-23):
在官方手册里发现了两个配置选项,在3.08的系统和以前的系统中没找到,如下:Monitor Configuration
OS_CFG_MON_EN

When OS_CFG_MON_EN is set to  DEF_ENABLED , it enables the monitor services and data structures. If your application does not require monitors, set this option to DEF_DISABLED to reduce the amount of code and data space needed by μC/OS-III.

OS_CFG_MON_DEL_EN

If your application needs to delete a monitor with OSMonDel()  once they're created, set OS_CFG_MON_DEL_EN to DEF_ENABLED, if not, set this option to DEF_DISABLED. Critical applications should not delete kernel objects once the kernel is started.

上面这两个配置干啥用的?为什么源码里面没有呢?

还有新的系统修改了太多的东西了,硬汉有没有出新版系统详解的计划?

网友A:
这个不用管,没啥用。

暂时没有做最新版本解析的打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用管,没啥用。

暂时没有做最新版本解析的打算。

好吧,看来得硬啃英文手册了...
我看新版本系统可以取消空闲任务,如果没有空闲任务,并且所有用户任务都处于挂起状态,那系统接下来该怎么运行,有点懵...

网友B:
这类小型开源软件,读代码就能了解一切。楼主为什么不尝试一下读源码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类小型开源软件,读代码就能了解一切。楼主为什么不尝试一下读源码呢?

读了,没看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类小型开源软件,读代码就能了解一切。楼主为什么不尝试一下读源码呢?

还有那个TLS,看了挺多资料,也没搞明白到底是什么,怎么用...

网友:
TLS故名思议,就是线程局部存储。
以前C语言发明时还没有多线程概念,很多C库函数都用了全局变量,这些东西在多线程环境下会导致错误。于是就出现了TLS概念,让每个线程都具备一份独立的“全局变量”,比如errno这种变量。
用户自己也可以利用TLS做一些存储,这样在每个线程里就能用同一个API获得独立的变量。
TLS的使用要结合C语言库和RTOS来移植;不同的RTOS移植方法不同。

网友:
还是建议多看几遍,多找文章看。不要没看懂就觉得读代码没用,多看了还是有用的。

网友: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6749 这是关于TLS的理解  真的建议楼主去阅读源码,ucos的源码写的真的很好,读懂了好处很多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有那个TLS,看了挺多资料,也没搞明白到底是什么,怎么用...

C语言C11标准关键字thread的实现包含2个部分:编译器实现 + OS实现。
TLS是支持C语言C11标准关键字thread的OS实现。
现实的使用中,比如你写的库包含一个extern或者static类型的变量(全局空间),不同的线程调用你的库会导致extern或者static类型的变量不受控(每个线程都改变这个变量,读的时候会混乱)。
extern或者static类型的变量加了thread关键字,编译器就会在函数调用者的线程空间保留独立的拷贝,不同线程相互之间不影响。TLS就是用来实现这个thread关键字功能的OS实现。
如果用到extern或者static类型的变量,thread关键字是编写可重入函数的基本保证(满足C11标准的编译器能够正确处理thread关键字)。
结论:满足C11标准的条件,编译器必需要支持thread关键字,必须要有OS支持(OS必须提供TLS)。反过来说,OS不提供TLS,就算编译器支持thread关键字,也用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C语言C11标准关键字thread的实现包含2个部分:编译器实现 + OS实现。
TLS是支持C语言C11标准关键字threa ...

我如果要使用C标准库里的函数,就必须得用这个tls文件吗?之前用ucosiii都没注意到这些...

网友C:
C标准库,setjmp和longjmp部分,跟上下文相关,主要是用来处理异常的,应该算不可重入。
stdio部分(主要是printf类),应该算不可重入。
其他应该都是可重入的。使用前查一下手册说明即可。
使用C标准库,“不可重入”只是提醒在多线程环境下调用函数需要注意,不一定说需要TLS支持。要看实际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C标准库,setjmp和longjmp部分,跟上下文相关,主要是用来处理异常的,应该算不可重入。
stdio部分(主要 ...

感谢。虽然还是不明白具体该怎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