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USBX复合设备多路串口第二路枚举不到

楼主(2021-01-23):
设备描述符如下。
__ALIGN_BEGIN uint8_t USBD_device_framework_high_speed[] __ALIGN_END =
{
  /* Device descriptor */
  0x12,                                                         /* bLength */
  USB_DESC_TYPE_DEVICE,                                         /* bDescriptorType */
  0x00,                                                         /* bcdUSB */
  0x02,
  0xEF,                                                         /* bDeviceClass */
  0x02,                                                         /* bDeviceSubClass */
  0x01,                                                         /* bDeviceProtocol */
  USB_MAX_EP0_SIZE,                                             /* bMaxPacketSize */
  LOBYTE(USBD_VID),                                             /* idVendor */
  HIBYTE(USBD_VID),                                             /* idVendor */
  LOBYTE(USBD_PID),                                             /* idProduct */
  HIBYTE(USBD_PID),                                             /* idProduct */
  0x00,                                                         /* bcdDevice rel. 2.00 */
  0x02,
  USBD_IDX_MFC_STR,                                             /* Index of manufacturer string */
  USBD_IDX_PRODUCT_STR,                                         /* Index of product string */
  USBD_IDX_SERIAL_STR,                                          /* Index of serial number string */
  USBD_MAX_NUM_CONFIGURATION,                                   /* bNumConfigurations */

  /* Device qualifier descriptor */
  USB_LEN_DEV_QUALIFIER_DESC,
  USB_DESC_TYPE_DEVICE_QUALIFIER,
  0x00,
  0x02,
  0xEF,
  0x02,
  0x01,
  0x40,
  0x01,
  0x00,

  /*Configuration Descriptor*/
  0x09,                                                         /* bLength: Configuration Descriptor size */
  USB_DESC_TYPE_CONFIGURATION,                                  /* bDescriptorType: Configuration */
  USB_CDC_CONFIG_DESC_SIZ*2,                                      /* wTotalLength:no of returned bytes */
  0x00,
  0x04,                                                         /* bNumInterfaces: 2 interface */
  0x01,                                                         /* bConfigurationValue: Configuration value */
  0x00,                                                         /* iConfiguration: Index of string descriptor describing the configuration */
  0xC0,                                                         /* bmAttributes: self powered */
  0x32,                                                         /* MaxPower 100 mA */

  /* Interface association descriptor. 8 bytes. */
  0x08, 0x0b, 0x00,
  0x02, 0x02, 0x02, 0x00, 0x00,
  /*--------------------------------------------------------------------------*/

  /*Interface Descriptor */
  0x09,                                                         /* bLength: Interface Descriptor size */
  USB_DESC_TYPE_INTERFACE,                                      /* bDescriptorType: Interface */
  /* Interface descriptor type */
  0x00,                                                         /* bInterfaceNumber: Number of Interface */
  0x00,                                                         /* bAlternateSetting: Alternate setting */
  0x01,                                                         /* bNumEndpoints: One endpoints used */
  0x02,                                                         /* bInterfaceClass: Communication Interface Class */
  0x02,                                                         /* bInterfaceSubClass: Abstract Control Model */
  0x01,                                                         /* bInterfaceProtocol: Common AT commands */
  0x00,                                                         /* iInterface: */

  /*Header Functional Descriptor*/
  0x05,                                                         /* bLength: Endpoint Descriptor size */
  0x24,                                                         /* bDescriptorType: CS_INTERFACE */
  0x00,                                                         /* bDescriptorSubtype: Header Func Desc */
  0x10,                                                         /* bcdCDC: spec release number */
  0x01,

  /*Call Management Functional Descriptor*/
  0x05,                                                         /* bFunctionLength */
  0x24,                                                         /* bDescriptorType: CS_INTERFACE */
  0x01,                                                         /* bDescriptorSubtype: Call Management Func Desc */
  0x00,                                                         /* bmCapabilities: D0+D1 */
  0x01,                                                         /* bDataInterface: 1 */

  /*ACM Functional Descriptor*/
  0x04,                                                         /* bFunctionLength */
  0x24,                                                         /* bDescriptorType: CS_INTERFACE */
  0x02,                                                         /* bDescriptorSubtype: Abstract Control Management desc */
  0x02,                                                         /* bmCapabilities */

  /*Union Functional Descriptor*/
  0x05,                                                         /* bFunctionLength */
  0x24,                                                         /* bDescriptorType: CS_INTERFACE */
  0x06,                                                         /* bDescriptorSubtype: Union func desc */
  0x00,                                                         /* bMasterInterface: Communication class interface */
  0x01,                                                         /* bSlaveInterface0: Data Class Interface */

  /*Endpoint 2 Descriptor*/
  0x07,                                                         /* bLength: Endpoint Descriptor size */
  USB_DESC_TYPE_ENDPOINT,                                       /* bDescriptorType: Endpoint */
  CDC_CMD_EP,                                                   /* bEndpointAddress */
  0x03,                                                         /* bmAttributes: Interrupt */
  LOBYTE(CDC_CMD_PACKET_SIZE),                                  /* wMaxPacketSize: */
  HIBYTE(CDC_CMD_PACKET_SIZE),
  CDC_HS_BINTERVAL,                                             /* bInterval: */
  /*--------------------------------------------------------------------------*/

  /*Data class interface descriptor*/
  0x09,                                                         /* bLength: Endpoint Descriptor size */
  USB_DESC_TYPE_INTERFACE,                                      /* bDescriptorType: */
  0x01,                                                         /* bInterfaceNumber: Number of Interface */
  0x00,                                                         /* bAlternateSetting: Alternate setting */
  0x02,                                                         /* bNumEndpoints: Two endpoints used */
  0x0A,                                                         /* bInterfaceClass: CDC */
  0x00,                                                         /* bInterfaceSubClass: */
  0x00,                                                         /* bInterfaceProtocol: */
  0x00,                                                         /* iInterface: */

  /*Endpoint OUT Descriptor*/
  0x07,                                                         /* bLength: Endpoint Descriptor size */
  USB_DESC_TYPE_ENDPOINT,                                       /* bDescriptorType: Endpoint */
  CDC_OUT_EP,                                                   /* bEndpointAddress */
  0x02,                                                         /* bmAttributes: Bulk */
  LOBYTE(CDC_DATA_HS_MAX_PACKET_SIZE),                          /* wMaxPacketSize: */
  HIBYTE(CDC_DATA_HS_MAX_PACKET_SIZE),
  0x00,                                                         /* bInterval: ignore for Bulk transfer */

  /*Endpoint IN Descriptor*/
  0x07,                                                         /* bLength: Endpoint Descriptor size */
  USB_DESC_TYPE_ENDPOINT,                                       /* bDescriptorType: Endpoint */
  CDC_IN_EP,                                                    /* bEndpointAddress */
  0x02,                                                         /* bmAttributes: Bulk */
  LOBYTE(CDC_DATA_HS_MAX_PACKET_SIZE),                          /* wMaxPacketSize: */
  HIBYTE(CDC_DATA_HS_MAX_PACKET_SIZE),
  0x00,                                                          /* bInterval: ignore for Bulk transfer */

    0x08, 0x0b, 0x02,
  0x02, 0x02, 0x02, 0x00, 0x00,

    /*Interface Descriptor */
  0x09,                                                         /* bLength: Interface Descriptor size */
  USB_DESC_TYPE_INTERFACE,                                      /* bDescriptorType: Interface */
  /* Interface descriptor type */
  0x02,                                                         /* bInterfaceNumber: Number of Interface */
  0x00,                                                         /* bAlternateSetting: Alternate setting */
  0x01,                                                         /* bNumEndpoints: One endpoints used */
  0x02,                                                         /* bInterfaceClass: Communication Interface Class */
  0x02,                                                         /* bInterfaceSubClass: Abstract Control Model */
  0x01,                                                         /* bInterfaceProtocol: Common AT commands */
  0x00,                                                         /* iInterface: */

  /*Header Functional Descriptor*/
  0x05,                                                         /* bLength: Endpoint Descriptor size */
  0x24,                                                         /* bDescriptorType: CS_INTERFACE */
  0x00,                                                         /* bDescriptorSubtype: Header Func Desc */
  0x10,                                                         /* bcdCDC: spec release number */
  0x01,

  /*Call Management Functional Descriptor*/
  0x05,                                                         /* bFunctionLength */
  0x24,                                                         /* bDescriptorType: CS_INTERFACE */
  0x01,                                                         /* bDescriptorSubtype: Call Management Func Desc */
  0x00,                                                         /* bmCapabilities: D0+D1 */
  0x01,                                                         /* bDataInterface: 1 */

  /*ACM Functional Descriptor*/
  0x04,                                                         /* bFunctionLength */
  0x24,                                                         /* bDescriptorType: CS_INTERFACE */
  0x02,                                                         /* bDescriptorSubtype: Abstract Control Management desc */
  0x02,                                                         /* bmCapabilities */

  /*Union Functional Descriptor*/
  0x05,                                                         /* bFunctionLength */
  0x24,                                                         /* bDescriptorType: CS_INTERFACE */
  0x06,                                                         /* bDescriptorSubtype: Union func desc */
  0x00,                                                         /* bMasterInterface: Communication class interface */
  0x01,                                                         /* bSlaveInterface0: Data Class Interface */

  /*Endpoint 2 Descriptor*/
  0x07,                                                         /* bLength: Endpoint Descriptor size */
  USB_DESC_TYPE_ENDPOINT,                                       /* bDescriptorType: Endpoint */
  CDC2_CMD_EP,                                                   /* bEndpointAddress */
  0x03,                                                         /* bmAttributes: Interrupt */
  LOBYTE(CDC_CMD_PACKET_SIZE),                                  /* wMaxPacketSize: */
  HIBYTE(CDC_CMD_PACKET_SIZE),
  CDC_FS_BINTERVAL,                                             /* bInterval: */
  /*--------------------------------------------------------------------------*/

  /*Data class interface descriptor*/
  0x09,                                                         /* bLength: Endpoint Descriptor size */
  USB_DESC_TYPE_INTERFACE,                                      /* bDescriptorType: */
  0x03,                                                         /* bInterfaceNumber: Number of Interface */
  0x00,                                                         /* bAlternateSetting: Alternate setting */
  0x02,                                                         /* bNumEndpoints: Two endpoints used */
  0x0A,                                                         /* bInterfaceClass: CDC */
  0x00,                                                         /* bInterfaceSubClass: */
  0x00,                                                         /* bInterfaceProtocol: */
  0x00,                                                         /* iInterface: */

  /*Endpoint OUT Descriptor*/
  0x07,                                                         /* bLength: Endpoint Descriptor size */
  USB_DESC_TYPE_ENDPOINT,                                       /* bDescriptorType: Endpoint */
  CDC2_OUT_EP,                                                   /* bEndpointAddress */
  0x02,                                                         /* bmAttributes: Bulk */
  LOBYTE(CDC_DATA_FS_MAX_PACKET_SIZE),                          /* wMaxPacketSize: */
  HIBYTE(CDC_DATA_FS_MAX_PACKET_SIZE),
  0x00,                                                         /* bInterval: ignore for Bulk transfer */

  /*Endpoint IN Descriptor*/
  0x07,                                                         /* bLength: Endpoint Descriptor size */
  USB_DESC_TYPE_ENDPOINT,                                       /* bDescriptorType: Endpoint */
  CDC2_IN_EP,                                                    /* bEndpointAddress */
  0x02,                                                         /* bmAttributes: Bulk */
  LOBYTE(CDC_DATA_FS_MAX_PACKET_SIZE),                          /* wMaxPacketSize: */
  HIBYTE(CDC_DATA_FS_MAX_PACKET_SIZE),
  0x00,                                                          /* bInterval: ignore for Bulk transfer */

};

端点
#define CDC_IN_EP                                       0x83U  /* EP3 for data IN */
#define CDC_OUT_EP                                      0x01U  /* EP1 for data OUT */
#define CDC_CMD_EP                                      0x82U  /* EP2 for CDC commands */

#define CDC2_IN_EP                                       0x85U  /* EP3 for data IN */
#define CDC2_OUT_EP                                      0x03U  /* EP1 for data OUT */
#define CDC2_CMD_EP                                      0x84U  /* EP2 for CDC commands */

请问一下以上的描述符是否有什么问题

网友A:
还没有研究过USBX符合设备。

你做复合设备,最好不同复合使用不容端点。一个端点有一个输入和一个输出。另外特别注意你所使用的芯片有几个端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没有研究过USBX符合设备。

你做复合设备,最好不同复合使用不容端点。一个端点有一个输入和一个输出。 ...

上面所使用的端点都是不一样的,我用的H750的片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