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解答] H7-TOOL的高侧电流的原理图怎么理解?

楼主(2021-01-23):
想做一个电压电流检测模块,正在参考H7-TOOL电路图设计
按小弟的知识储备,圈起来的表示不理解

请问如下:
1.蓝色圈起来的不贴是指R16不贴,可以理解为R46直接连到运放的负输入口?
2.圈起来的两个红色的电阻为啥要加?不可以和左下角那个LM321一样做电压跟随器不加电阻吗?是不是和下面的2倍增益有关?
3.两倍增益的电路中 U7 是啥芯片,啥功能?整体增益的工作原理是咋样的啊?
求教各位大神,小弟模电学的不咋地,轻喷

网友A:
回帖奖励 +10 个金币

这个是站长设计的,我来回复下,不一定对。

1和2:加上R16就是起到分压作用,这里去掉R16就是不做分压了。   分压的目的是可以扩大输入电流的量程。
3. 模拟开关RS2057XC6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站长设计的,我来回复下,不一定对。

1和2:加上R16就是起到分压作用,这里去掉R16就是不做分压了 ...

感谢解惑,如果不需要二档增益,那我设计时候可以把R46和R15去掉,直接当电压跟随器用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解惑,如果不需要二档增益,那我设计时候可以把R46和R15去掉,直接当电压跟随器用吧?

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