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FDCAN] 基于STM32H7的双CANFD通信案例(2022-06-30)

楼主(2021-01-23):
正式版:

V7-069_双FDCAN之间通信(仲裁500K,
V7-085_双FDCAN之间通信(仲裁500K,

操作说明:
1、K1按键按下,CAN2发送消息给CAN1,蜂鸣器鸣响4次。
2、K2按键按下,CAN1发送消息给CAN2,点亮LED1。
3、K3按键按下,CAN1发送消息给CAN2,熄灭LED1。

跳线帽设置

板子上板载的双CAN FD接线:

串口打印:

如果想使用V7板子和CAN分析仪测试也是可以的,我们这里使用我们的H7-TOOL和STM32H7通信测试:

H7-TOOL的CAN/CANFD助手支持以太网,USB和WiFi三种通信方式。

1、接线说明:

H7-TOOL和STM32H7的CAN2  FD进行通信,注意是CANH接CANH,  CANL接CANL

2、打开最新版的H7-TOOL上位机,使用USB,以太网或者WiFi方式均支持。

选择左侧的CAN助手 -> 启动CAN助手

参数介绍:
(1)帧类型 :0 - 经典CAN,最大收发8字节
                      1 - CAN FD ,   仲裁段和数据点波特率相同,最大收发64字节
                      2 - CAN FD 双波特率,仲裁段和数据点波特率不同,最大收发64字节

(2)仲裁段和数据段波特率 :除了提供常用的波特率,还提供了用户可自定义配置模式,需要用户选择如下选项,这样就可以配置右侧的“CAN波特率高级配置”

我们这里选择CAN FD双波特率,仲裁段设置为500Kbps,数据段设置为2Mbps,最大数据设置为8字节, CAN解码器设置为none_decoder.lua

3、H7-TOOL CAN接收数据测试

第2步设置完毕参数后,按下几次STM32H7板子的 K1, 可以看到H7-TOOL上位机接收到了数据:

4、H7-TOOL CAN发送数据测试

如果有多种发送格式,用户可以在快捷面板里面发送,这个面板也支持用户加载专门的配置文件,不用每次都设置。

如下的配置,点击发送,可以控制STM32H7板子的LED1点亮:

如下的配置,点击发送,可以控制STM32H7板子的LED1熄灭:

楼主:
双CAN FD的坑还挺多,待做教程时再专门整理下。

网友A:
硬汉大哥,H7的CAN FD是不是只能到2.x Mbps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汉大哥,H7的CAN FD是不是只能到2.x Mbps ?

是的,经典CAN是1Mbps,CAN FD最高2Mbps,CAN FD-SiC是5-8Mbps,CAN XL是10Mbps。

下一代CAN总线标准CAN XL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6881&fromuid=58

网友B(2021-05-17):
硬汉哥你好,这个V7068的demo直接烧写到V7的板子CAN没输出,是不是我那里没设置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硬汉哥你好,这个V7068的demo直接烧写到V7的板子CAN没输出,是不是我那里没设置嘛

注意楼主位的跳线帽即可

IAR和MDK两个都是没问题的。

网友B:
硬汉哥,我用V7-068_双CAN FD之间通信(beta版).7z例程烧写进去V7板子没反应;烧写 基于STM32H7的CMSIS-Driver驱动双CAN FD例子(经典CAN方式).7z的例程又可以;之前我烧写前个例程也是可以用的板子就上次做了测试就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硬汉哥,我用V7-068_双CAN FD之间通信(beta版).7z例程烧写进去V7板子没反应;烧写 基于STM32H7的CMSIS-Dr ...

加我QQ:512464265 帮你远程看看。

网友C(2021-06-29):
硬汉哥问个问题,现在H7两个CAN,CAN2接的普通收发器,CAN1接FDCAN收发器,CAN2能与F1正常通信,但CAN1不能。现在想问一下FDCAN收发器与普通收发器通信理论上能不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硬汉哥问个问题,现在H7两个CAN,CAN2接的普通收发器,CAN1接FDCAN收发器,CAN2能与F1正常通信,但CAN1不能 ...

完全没问题,我们的H7-TOOL CAN助手就是用的CAN FD。用的就是CAN FD1。

跟F429,F407的经典CAN通信完全没问题。

不过注意,你要配置CAN FD为经典模式

楼主(2021-10-31):
升级为正式版。

楼主(2022-06-30):
H750核心板测试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