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FlashFS V6.X] CMSIS-FS对qspi nand flash是否支持

楼主(2021-01-23):
RT

驱动不支持可以自己做,如果内核不支持就彻底嗝屁了。

楼主:
呼叫版主,根据文档中的说明和Driver_NAND的接口API好像是没法适配QSPI的驱动的。

网友:
可以强行在这个接口方式上做一个。

楼主:
强行上不太好,大力容易出奇迹,出了问题也不好找,我放弃了,准备上nand sd了,用spi驱动,不晓得这玩意稳定不稳定,毕竟不像nand有大厂,nand sd都是小厂的。

网友A:
感觉应该可以做,他这个是对地址操作,在指令和读写地方自己offset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应该可以做,他这个是对地址操作,在指令和读写地方自己offset一下

读写函数入口参数没有地址的,这个写芯片地址接口要从ONFI接口干成QSPI接口,感觉不是很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