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周报] 《安富莱嵌入式周报》第196期:2021.01.18--2021.01.24

楼主(2021-01-24):
1、英特尔的新技术将64Gsps的ADC和DAC封装到FPGA中

https://blogs.intel.com/psg/inte ... kId=100000029498040
https://www.intel.com/content/ww ... analog-rf-fpga.html

该技术将FPGA芯片与高速模拟小芯片相结合,ADC和DAC以64Gsps的速度运行的。由于模拟采样速率快,这项技术代表了朝着为雷达,测试与测量以及无线通信系统提供直接RF功能的革命性一步。

英特尔首款采用该技术的产品将具有一个模拟数据转换器,其输入采样率最高可达64Gsps。该产品将高性能ADC和DAC与高密度,高性能FPGA架构以及其他专用收发器小芯片结合在一个封装中。

2、国产芯海科技MCU芯片通过车规级AEC-Q100认证Grade3
芯海科技首个汽车电子项目CSA37F62-LQFP48成功通过AEC-Q100权威认证

http://www.chipsea.com/gongsixin ... tongguocheguij.html

关于车规级划分,最高等级是0级,依次往下,比如0级是指该器件已经通过-40°C到+150°C之间的环境温度范围内运行的测试。
Grade 0: -40°C to +150°C
Grade 1: -40°C to +125°C
Grade 2: -40°C to +105°C
Grade 3: -40°C to +85°C
Grade 4: 0°C to +70°C

3、发布CMSIS-Driver的LAN8742和LAN8720修正版驱动,解决网线反复插拔处理不合理问题。

分享修正版RL-TCPnet V7.X和LwIP的LAN8742驱动,符合CMSIS-Driver驱动规范,适用于所有STM32系列(V1.0修正版)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3361

分享修正版RL-TCPnet V7.X和LwIP的LAN8720驱动,符合CMSIS-Driver驱动规范,适用于所有STM32系列(V1.1修正版)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3359

已经在H7-TOOL上带的LAN8720和ST上的NUCLEO板子上带的LAN8742上测试通过。

4、批量测试STM32H7的SD卡兼容性问题。

客户反馈最近升级的最新版SD卡驱动有挑卡问题,所以果断买了一批各家SD卡,有闪迪,三星,铠侠,金士顿,朗科,比亚兹。

到货后测试发现是宏定义USE_SD_TRANSCEIVER忘了注释掉了,这个宏定义是SDIO用来外接高速PHY使用的,即3.3V转1.8V。我们一般使用不接高速PHY。
注释掉即可解决:

效果:class10的确是快很多,干到10MB以上读写速度很轻松。

当前网盘和论坛上大部分相关例子都已经修正了此问题。下面的这些卡都已经测试通过,如果大于32GB容量,开启exFAT即可。

5、从ST的线上商店购买芯片,价格还是可以的,国际邮费30刀,买50片比较划算
https://estore.st.com/en/catalogsearch/result/?q=STM32H730

结账:

6、ChipWhisperer芯片爆破装备升级了

之前发的帖子:

【硬核炫技】ChipWhisperer展示“爆破”汽车级控制器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1135

这次他们考虑逐步开源的策略,当前已经开源了一些硬件设计:
https://github.com/newaetech/ChipShover/tree/master/controller-hardware/chipshover-one

7、GUI图形界面

(1)Embedded Wizard对资源较少芯片的支持

https://www.embedded-wizard.de/features#memory-footprint

(2)TouchGFX Designer升级至V4.16

https://blog.st.com/touchgfx416/

8、ThreadX全家桶进展

(1)ThreadX GUIX发布双缓冲实现章节,原创方案。
下载: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8429

(2)基于STM32H7的ThreadX全家桶所有组件模板制作完毕

含ThreadX,FileX,NetXDUO,USBX,GUIX

剩下规范化下功能,制作MDK,IAR和GCC三件套后,本周末将分享给大家。

9、 H7-TOOL的APP固件升级至V1.47,BOOT升级至V1.03,上位机升级至V1.4.4
开源下载: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9934

(1)、更新上位机脱机烧录配置界面。
(2)、优化插入自动烧录功能。
(3)、解决灵动MM32L07X芯片多路烧录时失败的问题。
(4)、解决V板CPU写Flash失败的问题。

更新记录:
----------------------------------------------------------------------------
发布日期: 2020-01-24
PC软件版本: V1.4.4
STM32_APP固件版本: V1.47
STM32_BOOT固件版本: V1.03
STM32_DAP固件版本: V1.05 (无变化)

【PC软件】V1.4.4
1.脱机烧录界面-高级配置中的其他参数改为列表形式,方便后期新增参数
2.增加读内存指令间延迟参数(解决MM32L073多路自动烧录问题)
3.EMMC磁盘文件更新: MM32L07x_128.lua  --新增缺省参数 MUL_DELAYUS_READ_DATA = 50

【App固件】V1.47
1. 优化插入自动烧录功能。识别到IDCODE后延迟一段时间后再进行烧录。
   解决上电较快但是硬件复位比较慢的板子自动烧录失败的问题。
   延迟时间通过PC配置,参数名称:重新上电后的延迟(ms)
2. 解决灵动MM32L07X芯片多路烧录时失败的问题。
   增加一个配置参数,在读内存指令之间增加几十us级别的延迟(50us)。
   迟时间通过PC配置,参数名称:读内存指令间延迟(us)

【Boot固件】V1.03
1.解决V板CPU写Flash失败的问题

----------------------------------------------------------------------------
发布日期: 2020-01-08
PC软件版本: V1.4.3
STM32_APP固件版本: V1.46
STM32_BOOT固件版本: V1.02 (无变化)
STM32_DAP固件版本: V1.05

【PC软件】V1.4.2
1.无

【App固件】V1.46
1.部分文字颜色加深
2.内嵌的DAP固件解决部分情况死机问题

----------------------------------------------------------------------------
发布日期: 2020-12-26
PC软件版本: V1.4.2
STM32_APP固件版本: V1.45
STM32_BOOT固件版本: V1.02 (无变化)
STM32_DAP固件版本: V1.04 (无变化)

【PC软件】V1.4.2
1.解决EMMC磁盘搜索BUG。原因: 如果H7-TOOL的移动盘符之后还有其他的无卷标的移动设备,
  则会将最后一个盘符认为是H7-TOOL的磁盘。
2.软件打开缺省定位到屏幕中间,而不是桌面中间(解决双屏桌面显示到两屏之间的问题)
3.解决EMMC磁盘更新,不支持空格路径的问题,路径需要加双引号
4.下载lua程序有时报错,原因是lua文件长度取值不正确
5.增加截屏功能(系统设置-截屏页面)
6.生成脱机烧录配置文件时,增加数据文件校验和显示
6.增加恢复基本参数到出厂值功能(系统设置-通信接口-按钮)
7.更新主板原理图,之前未标注型号的芯片已添加型号
  路径: Help\sch   入口: PC界面菜单, 帮助 - 电路原理图

【App固件】V1.45
1. 增加PC机截屏功能(用于编写说明书)
2. 增加PC机模拟按键功能
3. 虚拟串口界面返回时退到扩展菜单
4. 修改脱机烧录界面,显示数据文件的累加校验和
5. 增加恢复基本参数缺省值(不含校准参数)的功能(PC控制)
6. status_system_set.c中几个装态拆分到单独的文件status_usb_emmc.c,
   status_usb_uart.c, status_esp32.c
7. emmc磁盘文件更新prog_lib.lua文件,增加通道参数异常时报错

网友A:
还是感觉 mdk 的 ac5 好啊,文件名可以使用中文,

ac6 也是不能够使用 go to define 功能,感觉使用起来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感觉 mdk 的 ac5 好啊,文件名可以使用中文,

ac6 也是不能够使用 go to define 功能,感觉使用起来 ...

是的。AC6得go to时好时坏,主要是中文路径和路径长短问题。

楼主:
终于更新完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感觉 mdk 的 ac5 好啊,文件名可以使用中文,

ac6 也是不能够使用 go to define 功能,感觉使用起来 ...

ac5 淘汰了。。。。

网友:
特别感谢硬汉哥解决了MM32L073多路烧写问题。

网友:
更新记录版本日期错了,现在是2021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