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文档] 请大家翻译一个宏safe_atom_code()!!

楼主(2021-01-25):
在网上看到per_counter这个开源项目,里边有一个宏这么用的。

int32_t stop_cycle_counter(void)
{
int32_t nTemp = 0;

safe_atom_code(){
nTemp = check_systick() + s_nCycleCounts;
}

return nTemp - s_nOffset;
}

这个safe_atom_code(){} 应该是防止被打断的,但是我看了.h中的宏,没看懂。求教大神给发发。
/*============================ MACROS ========================================*/

#define __PLOOC_VA_NUM_ARGS_IMPL(   _0,_1,_2,_3,_4,_5,_6,_7,_8,_9,_10,_11,_12,  \
                                    _13,_14,_15,_16,__N,...)      __N
#define __PLOOC_VA_NUM_ARGS(...)                                                \
            __PLOOC_VA_NUM_ARGS_IMPL( 0,##__VA_ARGS__,16,15,14,13,12,11,10,9,   \
                                      8,7,6,5,4,3,2,1,0)

#define __CONNECT2(__A, __B)                        __A##__B
#define __CONNECT3(__A, __B, __C)                   __A##__B##__C
#define __CONNECT4(__A, __B, __C, __D)              __A##__B##__C##__D
#define __CONNECT5(__A, __B, __C, __D, __E)         __A##__B##__C##__D##__E
#define __CONNECT6(__A, __B, __C, __D, __E, __F)    __A##__B##__C##__D##__E##__F
#define __CONNECT7(__A, __B, __C, __D, __E, __F, __G)                           \
                                                    __A##__B##__C##__D##__E##__F##__G
#define __CONNECT8(__A, __B, __C, __D, __E, __F, __G, __H)                      \
                                                    __A##__B##__C##__D##__E##__F##__G##__H
#define __CONNECT9(__A, __B, __C, __D, __E, __F, __G, __H, __I)                 \
                                                    __A##__B##__C##__D##__E##__F##__G##__H##__I

#define CONNECT2(__A, __B)                  __CONNECT2(__A, __B)
#define CONNECT3(__A, __B, __C)             __CONNECT3(__A, __B, __C)
#define CONNECT4(__A, __B, __C, __D)        __CONNECT4(__A, __B, __C, __D)
#define CONNECT5(__A, __B, __C, __D, __E)   __CONNECT5(__A, __B, __C, __D, __E)
#define CONNECT6(__A, __B, __C, __D, __E, __F)                                  \
                                            __CONNECT6(__A, __B, __C, __D, __E, __F)
#define CONNECT7(__A, __B, __C, __D, __E, __F, __G)                             \
                                            __CONNECT7(__A, __B, __C, __D, __E, __F, __G)
#define CONNECT8(__A, __B, __C, __D, __E, __F, __G, __H)                        \
                                            __CONNECT8(__A, __B, __C, __D, __E, __F, __G, __H)
#define CONNECT9(__A, __B, __C, __D, __E, __F, __G, __H, __I)                   \
                                            __CONNECT9(__A, __B, __C, __D, __E, __F, __G, __H, __I)

#define CONNECT(...)                                                            \
            CONNECT2(CONNECT, __PLOOC_VA_NUM_ARGS(__VA_ARGS__))(__VA_ARGS__)

#define __using1(__declare)                                                     \
            for (__declare, *CONNECT3(__using_, __LINE__,_ptr) = NULL;          \
                 CONNECT3(__using_, __LINE__,_ptr)++ == NULL;                   \
                )

#define __using2(__declare, __on_leave_expr)                                    \
            for (__declare, *CONNECT3(__using_, __LINE__,_ptr) = NULL;          \
                 CONNECT3(__using_, __LINE__,_ptr)++ == NULL;                   \
                 __on_leave_expr                                                \
                )

#define __using3(__declare, __on_enter_expr, __on_leave_expr)                   \
            for (__declare, *CONNECT3(__using_, __LINE__,_ptr) = NULL;          \
                 CONNECT3(__using_, __LINE__,_ptr)++ == NULL ?                  \
                    ((__on_enter_expr),1) : 0;                                  \
                 __on_leave_expr                                                \
                )

#define __using4(__dcl1, __dcl2, __on_enter_expr, __on_leave_expr)              \
            for (__dcl1, __dcl2, *CONNECT3(__using_, __LINE__,_ptr) = NULL;     \
                 CONNECT3(__using_, __LINE__,_ptr)++ == NULL ?                  \
                    ((__on_enter_expr),1) : 0;                                  \
                 __on_leave_expr                                                \
                )

#define using(...)                                                              \
            CONNECT2(__using, __PLOOC_VA_NUM_ARGS(__VA_ARGS__))(__VA_ARGS__)

#define safe_atom_code()                                                        \
            using(  uint32_t CONNECT2(temp,__LINE__) = __disable_irq(),         \
                    __set_PRIMASK(CONNECT2(temp,__LINE__)))

#define __with2(__type, __addr)                                                 \
            using(__type *_p=(__addr))
#define __with3(__type, __addr, __item)                                         \
            using(__type *_p=(__addr), *__item = _p, _p=_p, )

#define with(...)                                                               \
            CONNECT2(__with, __PLOOC_VA_NUM_ARGS(__VA_ARGS__))(__VA_ARGS__)

#undef _
#define _       (*_p)

#ifndef dimof
#   define dimof(__array)          (sizeof(__array)/sizeof(__array[0]))
#endif

#define foreach2(__type, __array)                                               \
            using(__type *_p = __array)                                         \
            for (   uint_fast32_t CONNECT2(count,__LINE__) = dimof(__array);    \
                    CONNECT2(count,__LINE__) > 0;                               \
                    _p++, CONNECT2(count,__LINE__)--                            \
                )

#define foreach3(__type, __array, __item)                                       \
            using(__type *_p = __array, *__item = _p, _p = _p, )                \
            for (   uint_fast32_t CONNECT2(count,__LINE__) = dimof(__array);    \
                    CONNECT2(count,__LINE__) > 0;                               \
                    _p++, __item = _p, CONNECT2(count,__LINE__)--               \
                )

#define foreach(...)                                                            \
            CONNECT2(foreach, __PLOOC_VA_NUM_ARGS(__VA_ARGS__))(__VA_ARGS__)

#ifndef safe_atom_code
#   define safe_atom_code()                                                     \
            using(  uint32_t CONNECT2(temp,__LINE__) = __disable_irq(),         \
                    __set_PRIMASK(CONNECT2(temp,__LINE__)))
#endif

表征Cortex-M systick的性能

网友:
uint32_t temp__LINE__ = __disable_irq();
__set_PRIMASK(temp__LINE__);

就等于 这两条语句

网友(2023-04-20):
预编译后生成代码如下
for循环执行一次,执行前关中断(查了一下,temp123 = __disable_irq()返回关闭中断之前的中断状态,这样的话应该是可以嵌套的),执行后开中断

网友A(2023-11-25):
应该是不同的变量给不一样的命名用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不同的变量给不一样的命名用的吧。

应该是根据不同的输入执行不同的操作。在Marlin里面看到过,虽然看起来很高大上也很适用,但是不适合用于项目,很难理解。如果确实想用的话不要深究其实现原理,知道怎么用就好

网友:
个人理解,这个宏的作用是让代码工作在临界区:获取当前全局中断状态---关闭中断---执行代码---恢复中断

for (uint32_t tempxxx = __disable_irq(), *ptrxxx = NULL; ptrxxx++ != NULL; __set_PRIMASK(tempxxx)) {
    // 执行代码
}

其中,xxx是使用宏时所在行号,使用宏连接符##将temp与行号连接起来,即temp##__LINE__,当__LINE__等于123时,就是temp123,ptrxxx也是同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