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为什么emwin带rtos的移植里面,GUI_X_OS.c里面要有一些带锁的函数,还需要创建信号量之类的?
seven spark

楼主(2021-01-26):
如题,为什么emwin带rtos的移植里面,GUI_X_OS.c里面要有一些带锁的函数,还需要创建信号量之类的?创建这些信号量和上锁、解锁函数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不带RTOS里面就不需要呢?是因为RTOS里面需要用到任务间同步吗?但是就用RTOS自带的API来进行同步不就可以了嘛,为什么还要用这样的方式再封装一下来使用?

网友A:
emWin的API多任务调用,需要这些底层接口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emWin的API多任务调用,需要这些底层接口支持。

是因为在用到多任务调用emwin的API的时候需要底层接口的支持吗?比如RTOS创建了2个任务,其中一个为刷新左上角的数据,另一个任务为刷新右下角的数据。这2个任务在调用emwin的API的时候就需要这些底层的支持。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网友:
GUI_X_OS.c实现的是emwin内部需要OS提供的底层接口,不是我们自己APP用的。

网友:
那个没用,而且有问题,直接用不带操作系统的就行了。显示任务就按硬汉那样,一个就够了,不要搞好几个显示任务,不好用。

网友B:
老哥可以把工程贴出来看下吗?我的移植完emwin之后,只能改变背景颜色,我的界面都没法刷出来。用的是GUI_X_OS.c.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哥可以把工程贴出来看下吗?我的移植完emwin之后,只能改变背景颜色,我的界面都没法刷出来。用的是GUI_X ...

如果是你单任务刷GUI,测试阶段这个影响不大。

你的底层驱动问题居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