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上位机] 想在硬汉的usb上位机上加一个功能,没能达到预期

楼主(2021-01-26):
在上面加了一个功能:按一下按键数字加1,发现按下开启数据采集按键的时候数据加1了,但是没有更新到界面,只有按下打开usb设备按键数据才会更新,不知道哪里有问题

网友A:
你的下位机用的什么方案,也是RL-USB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下位机用的什么方案,也是RL-USB吗

我单纯就是想上位机按键 数字加1,在您的案例上修修改改学习一下,实现自己的想法,没达到预期,还没弄下位机呢(鼠标点一下按键,数字加1)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下位机用的什么方案,也是RL-USB吗

硬汉大哥能不能帮忙看看,我就加了几行代码,申请了一个变量在++,然后按键按下加1,没达到预期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硬汉大哥能不能帮忙看看,我就加了几行代码,申请了一个变量在++,然后按键按下加1,没达到预期

看了,没发现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没发现什么问题。

我按开始数据采集按键旁边三位的数据不往上加,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按开始数据采集按键旁边三位的数据不往上加,

绘制的位置不合理,这种API要放到WM_PAINT消息里面实现。如果想放这里也是可以的,最好用TEXT文本控件。

当然,如果非要在这里采用这种方式调用,需要你看下V6 emWin教程的第65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绘制的位置不合理,这种API要放到WM_PAINT消息里面实现。如果想放这里也是可以的,最好用TEXT文本控件。
...

我WM_PAINT里面也刷新的这个数据啊,但是点击第二个按钮就是刷新不上去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WM_PAINT里面也刷新的这个数据啊,但是点击第二个按钮就是刷新不上去

先把我说的改了,然后建议你用TEXT控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我说的改了,然后建议你用TEXT控件。

改了还是不行,好像是需要人工触发wm_paint信号,应该咋处理才对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改了还是不行,好像是需要人工触发wm_paint信号,应该咋处理才对呢

不要搞你现在的方案了,使用TEXT控件,注意是控件,然后直接就可以在按钮消息里面调用TEXT的API设置数值,你现在实现个这种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搞你现在的方案了,使用TEXT控件,注意是控件,然后直接就可以在按钮消息里面调用TEXT的API设置数值 ...

已经用文本控件来搞了呀
资源列表添加text控件{ TEXT_CreateIndirect, "123456",  ID_TEXT_10, 180,60, 780, 20, 0, 0x0, 0 },
然后在wm_paint里面刷新
sprintf(buff1,"%06X",ValueNum);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TEXT_10);
TEXT_SetTextColor(hItem, GUI_RED);
TEXT_SetText(hItem, buff1);

case WM_PAINT:
        GUI_SetColor(GUI_BLACK);
                GUI_DrawRect(0,0,799,479);

                GUI_SetColor(GUI_RED);
                GUI_AA_DrawRoundedRect(10, 70+8, 790, 255, 6);
                GUI_SetFont(&GUI_FontHZ_SimSun_16);
        GUI_DispStringAt("发送/接收状态", 30, 70);

                sprintf(buff1,"%06X",ValueNum);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TEXT_10);
                TEXT_SetTextColor(hItem, GUI_RED);
                TEXT_SetText(hItem, buff1);

                GUI_SetFont(&GUI_Font24B_ASCII);
GUI_DispDecAt(ValueNum,170,30,3);
                break;

按钮哪里ValueNum++;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经用文本控件来搞了呀
资源列表添加text控件{ TEXT_CreateIndirect, "123456",  ID_TEXT_ ...

不要在WM_PAINT里面调用这个
  sprintf(buff1,"%06X",ValueNum);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TEXT_10);
                TEXT_SetTextColor(hItem, GUI_RED);
                TEXT_SetText(hItem, buff1);

请在你的按钮回调里面调用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在WM_PAINT里面调用这个
  sprintf(buff1,"%06X",ValueNum);
                                    ...

可以了,这几句话似乎还能顺便触发wm_pa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