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guix移植到其它RTOS时定时器的设置问题

楼主(2021-01-26):
我把guix6.1.3移植到其它的RTOS上, 参考文档gx_system_rtos_bind.c中的方法,把任务创建、信号量、互斥量的申请和创建、系统延时等修改为RTOS对应的函数,现在GUIX+我的RTOS整个系统能跑起来,也能正常显示,但是有几个前提条件:
1._gx_system_thread_entry中,GX_THREAD_SLEEPING必须定义,且延时要达到5个OS TICK以上,否则guix的timer任务和这个任务启动运行一下就死机;
2.在guix的任务中,比如某个窗口的event process函数中,必须创建一个timer,否则UI只在开机刷新一次,后续就不会刷新;
3.创建timer后,在timer事件处理时,必须也加上这个延时,,否则这个事件处理函数一直反复的执行GX_EVENT_SHOW,创建timer;

以上现象求大神给指导分析一下,感觉是和调度的优先级或其他因素有关,分析半天一头雾水。

网友:
这个我还没有开始研究,后面我研究了,我们交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