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UI] SPI LCD 如何移植 GUIX?

楼主(2021-01-26):
硬汉哥,我手上有块小的LCD触摸屏,ST7789作为显示驱动,SPI接口;FT6636作为触摸驱动,I2C接口。现在裸机下的驱动都可以。

1. 我应该如何配置GUIX驱动接口? UINT xxx_graphics_driver_xxx(GX_DISPLAY *display)?

2. 使用GUIX Studio生成的文件,看起来占用的内存太大了,有减小RAM的策略吗,没有外置SRAM?很容易内存溢出导致段错误。

3. STemwin有专门提供显示驱动和触摸驱动的模板文件,很容易移植。GUIX有相关模板文件吗?

4. GUIX是基于事件驱动的,ThreadX已经内建好了GUIX的任务和定时器。STemwim需要在应用程序周期调用GUI_exec()和GUI_Touch_exec(), GUIX不需要吗?

网友A:
ST7789这个控制器,无论是emWin还是GUIX都很好移植。
1. 看GUIX教程的OLED章节移植方法即可,适合ST7789
2. GUIX Studio是画布方案,对于H7的1MB RAM来说,ST7789驱动的小屏仅需100多KB即可。减小内存需要使用直驱方案,类似打点读点那种。
3. 见1的回复,我做了
4. 需要,有专门的定时器任务。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7789这个控制器,无论是emWin还是GUIX都很好移植。
1. 看GUIX教程的OLED章节移植方法即可,适合ST7789
...

显示出来的效果怪怪的,,

网友(2021-08-11):
引用 楼主:
显示出来的效果怪怪的,,

楼主,请教一下ST7789移植部分代码?我现在移植,显示不出来,点击JLINK时候,可以出来一下GUIX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