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FDCAN] STM32H7的CMSIS-Driver CAN FD驱动延续了早前RL-CAN组件的简单易用性

楼主(2021-01-27):
这个是ARM独立实现的,基本没有调用H7的HAL库API。

这个CMSIS-Driver的实现给力在用户做ID配置,过滤设置,时间参数设置都非常方便,完美配合RTX5做各种事件处理,基本上用户可以不需要了解CAN,仅需了解这些API就可以玩。

API讲解也非常详细:

网友A:
我就用的这个,他这个canfd波特率不能配到20好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就用的这个,他这个canfd波特率不能配到20好像

波特率20是啥,20Mbsp,20Kbps,20bps?

网友:
20k手机发帖没打上

网友A:
也不光是20K不能配,应该是波特率有限制,不能随便配的,具体还没有仔细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不光是20K不能配,应该是波特率有限制,不能随便配的,具体还没有仔细研究

他这个是这种自动配置的形式,不支持的波特率有必要代入简单换算下,另外跟你的CAN主频配置也有关系。
static int32_t CANx_SetBitrate (ARM_CAN_BITRATE_SELECT select, uint32_t bitrate, uint32_t bit_segments, uint8_t x) {
  FDCAN_GlobalTypeDef *ptr_CAN;
  uint32_t             cccr, sjw, prop_seg, phase_seg1, phase_seg2, pclk, brp, brp_max, tq_num;

  if (x >= CAN_CTRL_NUM)                                                            { return ARM_DRIVER_ERROR;               }
  if ((select != ARM_CAN_BITRATE_NOMINAL) && (select != ARM_CAN_BITRATE_FD_DATA)  ) { return ARM_CAN_INVALID_BITRATE_SELECT; }
  if (can_driver_powered[x] == 0U)                                                  { return ARM_DRIVER_ERROR;               }

  prop_seg   = (bit_segments & ARM_CAN_BIT_PROP_SEG_Msk  ) >> ARM_CAN_BIT_PROP_SEG_Pos;
  phase_seg1 = (bit_segments & ARM_CAN_BIT_PHASE_SEG1_Msk) >> ARM_CAN_BIT_PHASE_SEG1_Pos;
  phase_seg2 = (bit_segments & ARM_CAN_BIT_PHASE_SEG2_Msk) >> ARM_CAN_BIT_PHASE_SEG2_Pos;
  sjw        = (bit_segments & ARM_CAN_BIT_SJW_Msk       ) >> ARM_CAN_BIT_SJW_Pos;

  if (select == ARM_CAN_BITRATE_NOMINAL) {
    if (((prop_seg + phase_seg1) < 2U) || ((prop_seg + phase_seg1) > 256U)) { return ARM_CAN_INVALID_BIT_PROP_SEG;   }
    if (( phase_seg2             < 1U) || ( phase_seg2             > 128U)) { return ARM_CAN_INVALID_BIT_PHASE_SEG2; }
    if (( sjw                    < 1U) || ( sjw                    > 128U)) { return ARM_CAN_INVALID_BIT_SJW;        }
    brp_max = 512U;
  } else {
    if (((prop_seg + phase_seg1) < 2U) || ((prop_seg + phase_seg1) >  32U)) { return ARM_CAN_INVALID_BIT_PROP_SEG;   }
    if (( phase_seg2             < 1U) || ( phase_seg2             >  16U)) { return ARM_CAN_INVALID_BIT_PHASE_SEG2; }
    if (( sjw                    < 1U) || ( sjw                    >   8U)) { return ARM_CAN_INVALID_BIT_SJW;        }
    brp_max = 32U;
  }

  tq_num = 1U + prop_seg + phase_seg1 + phase_seg2;
  pclk   = CAN_GetClock ();           if (pclk == 0U)    { return ARM_DRIVER_ERROR;        }
  brp    = pclk / (tq_num * bitrate); if (brp > brp_max) { return ARM_CAN_INVALID_BITRATE; }
  if (pclk > (brp * tq_num * bitrate)) {
    if ((((pclk - (brp * tq_num * bitrate)) * 1024U) / pclk) > CAN_CLOCK_TOLERANCE) { return ARM_CAN_INVALID_BITRATE; }
  } else if (pclk < (brp * tq_num * bitrate)) {
    if (((((brp * tq_num * bitrate) - pclk) * 1024U) / pclk) > CAN_CLOCK_TOLERANCE) { return ARM_CAN_INVALID_BITRATE; }
  }

  ptr_CAN = ptr_regs_CANx[x];

  cccr = ptr_CAN->CCCR;
  if ((cccr & (FDCAN_CCCR_CCE | FDCAN_CCCR_INIT)) != (FDCAN_CCCR_CCE | FDCAN_CCCR_INIT)) {
    ptr_CAN->CCCR = FDCAN_CCCR_CCE  |   // Configuration change enable
                    FDCAN_CCCR_INIT ;   // Initialization
    while ((ptr_CAN->CCCR & FDCAN_CCCR_INIT) == 0U);
  }

  if (select == ARM_CAN_BITRATE_NOMINAL) {
    ptr_CAN->NBTP  = ((brp - 1U) << 16) | ((prop_seg + phase_seg1 - 1U) << 8) |  (phase_seg2 - 1U)       | ((sjw - 1U) << 25);
  } else {
    ptr_CAN->DBTP = ((brp - 1U) << 16) | ((prop_seg + phase_seg1 - 1U) << 8) | ((phase_seg2 - 1U) << 4) |  (sjw - 1U);
  }
  ptr_CAN->CCCR = cccr;

  return ARM_DRIVER_OK;
}

网友A:
他在这里限制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在这里限制了一下

你看的这个在那个驱动文件里面,方便上传一下不,我看的CMSIS-Driver V2.7.0没找到这个。

网友:
具体哪找的我忘记,半年前搞的了

网友A:
看他这里的用意好像是限制了几个常用的采样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他这里的用意好像是限制了几个常用的采样点吧

这个是初始化例子里面的,我截图的是原始驱动文件。

这个87.5%是这个的需求

CAN采样点的设置推荐85%到90%的位置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7078&fromuid=58

网友B:
不知道CMSIS-Driver里can2的RamOffset是怎么设置的。硬汉你前几天给的例程是设置成500了,这个值不知道够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CMSIS-Driver里can2的RamOffset是怎么设置的。硬汉你前几天给的例程是设置成500了,这个值不知道够不 ...

配置为500不好,准备修改为1280,即CAN1和CAN2各分得1280字,总计2560字,正好不超。

STM32H7 FD CAN中消息RAM在CAN1和CAN2上合理分配方法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d=103560&fromuid=58

网友:
引用 楼主:
配置为500不好,准备修改为1280,即CAN1和CAN2各分得1280字,总计2560字,正好不超。

STM32H7 FD CAN ...

为兄弟的研究精神点赞

网友C:
...大汉兄,有个疑问,这些RL组件比如RTX-CAN是不是基本得使用RTX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汉兄,有个疑问,这些RL组件比如RTX-CAN是不是基本得使用RTX能用...

独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