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CubeIDE] STM32CubeIDE 这个好不好用,有人熟练使用吗?

楼主(2021-01-27):
如题。
莫名崩溃bug多不多,中文兼容好不好,编译效率高不高?

看到了st公众号推荐的文章了,https://mp.weixin.qq.com/s/XlU6Lu6DZRWOAHFkUVv4Jw

网友:
速度跟keil v6差不多, 但我不喜欢它的编辑器

网友:
个人目前的主力编译器,莫名崩溃bug到目前没有遇到过;代码中文基本没有问题,路径中文没有测试;编译效率还可以

网友:
很好用,没崩溃过

网友A:
敲代码非常舒服, 就是debug 毛病不少, jlink支持不好

网友B:
普通电脑运行比较慢,占内存1.5G起步,代码补全要按ALT+/键,调试有点不好用,就是免费, 如果是工作站电脑应该会流畅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敲代码非常舒服, 就是debug 毛病不少, jlink支持不好

使用stlink做debug会不会好点? 毕竟一家的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使用stlink做debug会不会好点? 毕竟一家的东西?

stlink确实好很多 , 电脑配置跟得上 , 可以试试stm32cubeide

网友:
引用 楼主:
使用stlink做debug会不会好点? 毕竟一家的东西?

使用了一段时间,总体感觉还不错,总体就是一个CubeMX➕eclipse的东西。jlink和stlink调试都没问题,但是文件路径不能太深,不能有中文。偶尔目标板突然断电后会无法重进进入调试模式,这个时候将debug目录删除,重新编译生成即可解决。 关于很多人说编辑器不好用的问题,这都是一个习惯问题,毕竟eclipse也存在这么多年了。编辑器用起来还是挺好用的。不要拿什么vscode来比较。

网友:
基于Eclipse的仿真是不好用,可以用Ozone仿真,这样还可以一边仿真一边调代码

网友:
用来开发STM32程序的话,是个不错的选择。可以配置头文件和源文件模块,可以使用makefile.defs和makefile.targets做很多自动化的事情(pre-build steps和Post-build steps)。内置STM32CubeMX。

网友(2021-08-19):
引用 网友B:
普通电脑运行比较慢,占内存1.5G起步,代码补全要按ALT+/键,调试有点不好用,就是免费, 如果是工作站电脑 ...

自动补全有插件,不用按键了。。。

网友:
何必呢,编辑用VScode,编译用MDK它不香么?

网友:
stm32cubeIDE對stlink非常好,但jlink差。jlink還是用embedded studio。

网友:
一直不喜欢Eclipse这类IDE,为了保证超宽容的兼容性,结果搞得臃肿且难以配置,推荐embedded studio,理由不解释,谁用谁知道。

网友:
cubemx生成cubeide的工程只能选择复制使用到的库文件,我想用个没有在cubemx配置的外设,还要自己去拷贝库文件

网友C:
好用的一逼,mdk什么的还是算了,发律师函,公司里强制卸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用的一逼,mdk什么的还是算了,发律师函,公司里强制卸载·······

cubeIDE有没有办法直接导入mdk的项目啊。。。。
有啥快捷方法不?

网友(2021-11-20):
很好。只有这个可以免费商用。其它都要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