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tFs] Fatfs是否支持多个设备同时使用?

楼主(2021-01-27):
如题:
平时只用stm32使用fatfs驱动SD卡,并未用到额外外部设备。
有一个问题,不是很明白。就是已知fatfs可以挂载SD卡,SPI FLASH等外部设备,如果程序运行时,SD卡需要一直读取数据,SPI FLASH也需要一直读取数据
那么这个时候fatfs是不是会出现紊乱,来回切换接口导致混乱

还是fatfs可以做到同时驱动两个或者多个外部设备读写数据,而不会出现未知的问题?

网友A:
支持,把重入功能使能了。

楼主:
谢谢汉子哥。
这个链接自己备忘:http://www.mazirong.com/archives/6984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把重入功能使能了。

硬汉哥,Fatfs的重入功能是不是必须得配合rtos、O/S使用?裸机程序不适合fatfs重入功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硬汉哥,Fatfs的重入功能是不是必须得配合rtos、O/S使用?裸机程序不适合fatfs重入功能?

重入就是为了在多任务下载使用而制作。

FatFS的重入在裸机下基本用不上。

网友B(2025-04-21):
引用 网友A:
重入就是为了在多任务下载使用而制作。

FatFS的重入在裸机下基本用不上。

硬汉哥,我的Fatfs程序一样换个一样的设备只是写入的内容不同,我都是4字节对齐,就识别不到路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硬汉哥,我的Fatfs程序一样换个一样的设备只是写入的内容不同,我都是4字节对齐,就识别不到路径,

两个都写入相同的内容,排除软件问题。

另外存储器也使用一样的,排除测试环境问题

剩下就是硬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