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如何记录闪动电压波形

楼主(2021-01-27):
参考硬汉哥的EMWIN示波器例程,我通过F429的ADC采集了256点/周期的单相工频电压3周期波形显示在液晶上,  现在想实现记录电压闪动时的畸形波形并实时存储在U盘里,我通过判断存储768个点的数组中的最大值来筛选出畸形波形,这个数组怎么处理转换成波形文件呢?

各位大虾对存储数组有什么思路么?

网友:
使用csv文件格式比较方面,楼主可以简单了解,跟txt文本差不多,就是多了个格式效果,方便电脑端excel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