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USB摇杆和Ubuntu 14.04无法通信

楼主(2021-01-27):
各位大牛,我使用的是GD32F103RCT6芯片,编写的HID 摇杆程序windows可以正常识别和使用,但是换到Ubuntu系统后可以识别,但是无法通信,使用jstest软件测试 按键或者摇杆都没有反应,cat 输入设备下的摇杆,也没有数据输出。 我换成GD32F450MCU后,在配置描述符完全一样的情况下,Ubuntu系统可以识别和正常通信。我看了下F103和F450的USB库有些不一样,请问下有经验的大神,有没有思路,是哪里粗问题~谢谢大家

网友:
LINUX系统读取USB设备要权限的,记得之前用LIBUSB,上位机必须用ROOT权限才能打开USB设备

楼主:
现在调试后linux可以识别HID摇杆,但是识别之后可能要等10~30s才能正常通信。初步定位是GD M3USB库的问题,我用STM32 的USB库和验证不会出现此问题,基本上能在3秒左右就开始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