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RTOS选择

楼主(2021-01-28):
现在有个新项目(手表),非ST的MCU,想看哪个RTOS更合适,选择有3个:threadx、freertos、rt-thread,从时间和易用性的角度来看。(gui应该会选择littlevgl,成熟一点,可扩展性强一点。)

网友:
这就看软件成本了,threadX现在只在部分芯片免费

网友:
freertos+lvgl必须有

网友A:
哪个芯片?一般芯片SDK会有RTOS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