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的存储设备问题。。

楼主(2021-01-28):
首先,GUI_MEMDEV_Create创建了存储设备,然后在里面画好了图片,我希望的是在某个窗口中显示这个图片,也就是利用GUI_MEMDEV_CopyToLCDAt函数,在WM_PAINT消息里调用。发现并不能显示在存储设备里画好的图片,无任何显示,这是为什么呢?如果是在主窗口中是可以的。但在弹出的子窗口中不行。。

网友:
上模拟上运行的完整测试代码,仅存储设备部分即可。

楼主:
GUI_MEMDEV_Handle LoadJPEG_RAM(int s)
{
        GUI_JPEG_INFO JpegInfo;
        GUI_MEMDEV_Handle hMem;

        GUI_JPEG_GetInfo(pBaseJPEG[s], BaseSize[s], &JpegInfo);
        hMem = GUI_MEMDEV_Create(0, 0, JpegInfo.XSize, JpegInfo.YSize);
        if(hMem == 0) return NULL;

        GUI_MEMDEV_Select(hMem);
        GUI_JPEG_Draw(pBaseJPEG[s], BaseSize[s], 0, 0);
        GUI_MEMDEV_Select(0);

        return hMem;
}
pBaseJPEG是已经载入RAM的JPEG文件,还没有解码的。然后:
hMem = LoadJPEG_RAM(0);
最后,在弹开的子窗口的回调函数中:
WM_PAINT:
    GUI_MEMDEV_CopyToLCD(hMem );
break;

就是这样操作的。图片的载入是没问题的,我在桌面显示过,OK的。另外还有一个问题请教硬汉兄:在弹出的子窗口中,如果用了IMAGE控件,并且指定了JPEG文件,在子窗口关闭时,居然会导致父窗口上会有莫名其妙的随机细线出现,这个。。百思不得其解,用的就是你工程里的JPEG解码驱动文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GUI_MEMDEV_Handle LoadJPEG_RAM(int s)
{
        GUI_JPEG_INFO JpegInfo;

GUI_MEMDEV_CopyToLCD建议用xxxx_WriteAt

别的不清楚了,没遇到过。你可以在模拟器上做个测试效果,我在我们V6上帮你测下,测试代码越简单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GUI_MEMDEV_CopyToLCD建议用xxxx_WriteAt

别的不清楚了,没遇到过。你可以在模拟器上做个测试效果,我 ...

就是我说的那个JPG图片在子窗口显示,子窗口关闭后,在父窗口有可能留有细线条,这个挺头疼,除非让窗口无效重绘。。但应该不需要这样做才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