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ThreadX全家桶所有组件综合模板发布,史上最强安全认证综合模板,稳如泰山,含AC5,AC6,IAR和GCC(2023-12-23)

楼主(2021-01-28):
从源码上线到今天差不多半年了,一直在单独的研究各个中间件,年底了发布个全套,方便想用的人直接一步到位。

ThreadX内核,FileX,NetXDUO,USBX,GUIX悉数到场,含MDK AC5,MDK AC6,IAR和GCC四个版本。

史上最强安全认证综合模板,稳如泰山。

V2.0:2023-12-23
仅制作了AC6版本,方便后续及时更新升级
ThreadX全家桶版本V6.3.0,HAL库版本V1.11.1

V1.0:2021
1. 此综合Demo模板会不断维护升级
2. MDK使用5.30及其以上版本,IAR使用8.50及其以上版本,Embedded Studio使用5.20及其以上版本。

操作说明:
1. 由于程序使用了DWT时钟周期计数器,程序下载后,请将板子重新上电使用,防止DWT时钟周期计数器没有正常复位。
2. SD卡的FileX文件系统和SD卡模拟U盘操作串口命令命令,仅需输入下面的字符即可:
    请选择操作命令,打开SD卡模拟U盘操作期间不支持再调用命令1-6:\r\n");
    1 - 显示根目录下的文件列表
    2 - 创建一个新文件armfly.txt
    3 - 读armfly.txt文件的内容
    4 - 创建目录
    5 - 删除文件和目录
    6 - 读写文件速度测试
    a - 打开SD卡模拟U盘
    b - 关闭SD卡模拟U盘
3. NetX网络协议栈操作:
(1) 默认使用固定IP地址192.168.28.245,在demo_dm9162_netx.c开头定义,用户可根据需要修改。
(2) 可以在电脑端用网络调试软件创建TCP Client连接此服务器端,端口号1001。
(3) 实现了一个简单的回环通信,用户使用上位机发送的数据通过板子返回到上位机。

具体操作:
1. K1按键按下打印任务执行情况:

2. 串口命令操作:

3. NetX简易操作:

4. ThreadX Trace:

工程目录:
MDK AC5,AC6

IAR

GCC

网友A:
终于等到了,天天刷屏期待呢,文件系统教程也发布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终于等到了,天天刷屏期待呢,文件系统教程也发布么?

发布,近期就发,大部分文件系统常用API都在这个综合模板里面被调用了一轮。

大家测试会非常方便。

网友:
千呼万唤始出来

网友B:
会发布V6的全家桶综合模板吗,还是只是V7的

网友:
网络还一直没有接触过,想学习如何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发布V6的全家桶综合模板吗,还是只是V7的

做,后面上。
先上H7。

网友:
在期待中  学习如何使用  快乐人生

网友:
万众期待,终于来了

网友:
还以为要再等一段时间。

网友:
H7-TOOL要不要也移植上,立马佛挡杀佛,人挡杀人

网友:
真的是太强了

网友:
真是大大的好消息啊,我每天都来刷一遍帖子看看有没有发布,终于快要等到了!辛苦了!!!

网友:
这半年把RT-Thread用顺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后面上。
先上H7。

期待V6版全家桶

网友:
期待V6 版全家桶

网友C:
动态应用模块的有考虑吗?

网友:
满怀感激的期待中。。。。。。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动态应用模块的有考虑吗?

做,动态模块那个要独立的做新的综合Demo,后面搞。

网友:
cool    坐等效果。

网友D:
硬汉哥,建议后面搞个综合工程,使用一些设计模式之类的。比如发布订阅模式,多个任务之间使用一个message broker作为数据转换中心,这样可以降低任务之间的耦合度。再比如命令模式,一个入口处理所有同类的问题;再比如状态模式,CAN、FDCAN的上线下线升级等等状态。还有就是测试代码的编写,写出一个代码不难,但写出高质量的代码,不是那么容易,由于工程太大,不能因为调用其他接口导致段错误等。期待硬汉哥后期更硬的作品。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硬汉哥,建议后面搞个综合工程,使用一些设计模式之类的。比如发布订阅模式,多个任务之间使用一个message  ...

没问题,之前综合应用做太多了,各种玩法都有,都整上。

比如下面这个。

【安富莱】F429开发板RTOS+emWin+FS+TCP/IP+USB+CAN+Modbus综合Demo已发布(2017-03-21)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7330&fromuid=58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问题,之前综合应用做太多了,各种玩法都有,都整上。

比如下面这个。

强无敌,各种玩法都玩的这么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强无敌,各种玩法都玩的这么厉害。

各种玩法之前搞的太多了,所以把ThreadX全家桶也整起来,将其提升到一个新的level上。

网友:
这个怎么使用

楼主:
发布后将做个说明。

楼主:
AC6
1、nxd_smtp_client.c

    /* Initialize authentication flags.  */
    carriage_return_linefeed_ptr = (CHAR)0x0;
2、nxd_ptp_client.c

    if (!(client_ptr -> nx_ptp_client_sync_flags) & NX_PTP_CLIENT_SYNC_CALIBRATED)
    {

3、nxd_dhcpv6_server.c

        if ((dhcpv6_client_ptr -> nx_dhcpv6_option_request.nx_op_request) &&
            (dhcpv6_client_ptr -> nx_dhcpv6_iana_status.nx_status_code == NX_DHCPV6_STATUS_SUCCESS))

楼主:
正式发布。

网友:
太给力了

网友:
给了模版了,想怎么玩都可以,不能光期待着教程,可以自己摸索折腾,

网友:
学习学习,过年有事干了

网友:
硬汉太厉害了,终于出来了,辛苦了!!!

还希望移植教程这些

网友:
有没有移植文档?全家桶,怎么用?求教大神。

网友:
优秀的硬汉

网友:
终于发布了,给力

网友E:
给力

---日期错了

网友F:
ThreadX全家桶开源了   用于商用还需要取得授权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ThreadX全家桶开源了   用于商用还需要取得授权么

免费厂家列表,还在持续更新:

LICENSED HARDWARE LIST

Last Updated: 2020-12-15

Microsoft has entered into OEM Agreements with manufacturers of the following
microprocessors and microcontrollers (the “hardware”) to enable those
manufacturers to include and distribute Azure RTOS in certain hardware. If you
have obtained and/or are developing on microprocessor(s) and/or
microcontroller(s) (“hardware”) listed below you inherit the “Distribution and
Production Use” rights in Section 2 of the Microsoft Software License Terms for
Microsoft Azure RTOS. If hardware is not listed below, you do not have those
rights.

STMicroelectronics:

    STM32 MCUs
    STM32 MPUs

MediaTek:

    MT3620 MCU (Azure Sphere)

Microchip:

    PIC 32-bit MCUs
    SAM 32-bit MCUs
    SAM 32-bit MPUs

NXP:

    NXP i.MX RT10xx series crossover MCUs

Renesas:

    Synergy Platform
    RX Family of MCUs
    RZ Family of MPUs

--------------------------------------------------------------------------------

More coming soon. Please check back frequently for updates.

网友F:
坐等硬汉哥的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坐等硬汉哥的教程。

ThreadX内核和GUIX教程,论坛上已发。

网友G:
好厉害,我用笔记本i7-8550u编译了12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给力

---日期错了

已经修改。

网友H:
请问楼主用的IAR是8.5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问楼主用的IAR是8.5几的?

下载IAR官网上的那个最新版就行。

网友I:
还是想请教一下ThreadX Modules动态加载的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还是想请教一下ThreadX Modules动态加载的原理

还没用过,需要后面学习学习。

网友:
异常强大,留名跟帖,长期关注!

网友J:
请问 有计划出  V5 的 ThreadX全家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好厉害,我用笔记本i7-8550u编译了12分钟。

R5 3600 16GDDR4  500G 固盘  win10   64 位  PC, 开虚拟机 win7 32位, 分配 2核4线程,AC5
编译 仅需420 秒。
看来 笔记本 真不给力

网友:
R5 3600 16GDDR4  500G 固盘  win10   64 位  PC  6核 12 线程,keil  5.33 。
AC5 编译 仅需80 秒。 AC6 编译 仅需100 秒。CPU 瞬间活动  100%

楼主:
引用 网友J:
请问 有计划出  V5 的 ThreadX全家桶吗?

V5和V6都会做。

网友:
老大辛苦了,强大到没朋友。

网友(2021-03-14):
引用 楼主:
做,动态模块那个要独立的做新的综合Demo,后面搞。

动态模块什么时候到桶里来,期待它全家~~~

网友:
编译模板工程都要10分钟。。。

网友K:
我用AC6编译,开browse info,足足编译了19分45秒,真的太夸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用AC6编译,开browse info,足足编译了19分45秒,真的太夸张了。。。

那你的电脑的确是太卡,这个AC6开brower info仅仅是开启,还并没有执行。

需要等待底栏进度条满了才可以。

网友L(2021-04-23):
引用 楼主:
那你的电脑的确是太卡,这个AC6开brower info仅仅是开启,还并没有执行。

需要等待底栏进度条满了才可 ...

感觉 mdk 的话,建议还是使用 ac5 比较好,编译速度比 ac6 快,而且还支持中文名的路径及文件名,

反正现在使用 mdk 编译 stm hal 库的单片机文件,也习惯了关闭 brower info  功能,要查找某个函数直接全局搜索完事

楼主:
引用 网友L:
感觉 mdk 的话,建议还是使用 ac5 比较好,编译速度比 ac6 快,而且还支持中文名的路径及文件名,

反 ...

快,还是AC6快一些。

网友M:
这个版本我试用了一下,打印信息都是乱码,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串口 波特率115200,1停止位,其他没有。串口工具试过SecureCRT,串口助手等很多软件,都一样。编译用过IAR 9.1.0, MDK5.33,编码格式用过UTF-8,GB2312,ANSI,都不行。啥原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M:
这个版本我试用了一下,打印信息都是乱码,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串口 波特率115200,1停止位,其他没有。串口 ...

你在V7上测试的,还是你移植的,V7上没问题。

网友M:
引用 楼主:
你在V7上测试的,还是你移植的,V7上没问题。

直接用的V7的,因为公司只有V7的 开发板,没移植,拿来编译就下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直接用的V7的,因为公司只有V7的 开发板,没移植,拿来编译就下载的

编译的那个版本,我测试下。

网友M:
就是从楼主位下载的这个版本,
*        修改记录 :
*                版本号   日期         作者            说明
*       V1.0    2021-01-30   Eric2013    1. ST固件库1.9.0版本
*                                        2. BSP驱动包V1.2
*                                        3. ThreadX版本V6.0
*                                        4. GUIX版本V6.0
*                                        5. FileX版本V6.1.3
*                                        6. NetXDUO版本V6.1.3
*                                        7. USBX版本V6.1.3
*
*        Copyright (C), 2021-2030, 安富莱电子 www.armfly.com

楼主:
引用 网友M:
就是从楼主位下载的这个版本,
*        修改记录 :
*                版本号   日期         作者            说明

我是说你是编译的AC5,AC6,IAR还是GCC

网友M:
引用 楼主:
我是说你是编译的AC5,AC6,IAR还是GCC

MDK用的AC6, IAR用的IAR

楼主:
引用 网友M:
MDK用的AC6, IAR用的IAR

帮你测试了下,没问题。

网友N:
gcc文件编辑器用的啥?sourinsight感觉宏多了就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gcc文件编辑器用的啥?sourinsight感觉宏多了就傻了

看Embedded Studio的工程,是GCC的

网友O(2021-05-27):
支持 USB 读取 FILEX 文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O:
支持 USB 读取 FILEX 文件吗

模拟U盘,底层接口的API使用FileX的api?

网友P(2021-06-26):
请问是否有lan8720和dm9000的教程或者驱动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P:
请问是否有lan8720和dm9000的教程或者驱动呢?谢谢

当前仅做了DM9162的驱动。

网友P:
引用 楼主:
当前仅做了DM9162的驱动。

请问有计划出相应的驱动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P:
请问有计划出相应的驱动吗?谢谢。

暂时没有。

网友Q(2021-08-12):
hi eric2013大大

h7的板子終於保固回來了,不錯啊,sd卡和dm9000網卡都修好了.

保固回來後開始試用這個模板
這個模板應該可以在v7上面
做到usb otg接一個stm32的hid裝置
和它互傳data吧??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Q:
hi eric2013大大

h7的板子終於保固回來了,不錯啊,sd卡和dm9000網卡都修好了.

V7的USB HOST外接一个其它STIM32的HID设备?

网友Q:
引用 楼主:
V7的USB HOST外接一个其它STIM32的HID设备?

YES, 然後可以用GUIX的BUTTON之類的控件去觸發
V7傳收DATA到外部STM32 CUSTOME HID設備這樣子.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Q:
YES, 然後可以用GUIX的BUTTON之類的控件去觸發
V7傳收DATA到外部STM32 CUSTOME HID設備這樣子.

没问题,只是没有这种玩法的现成案例供你参考,需要你自己实现。

网友Q:
HI ERIC2013大大

OK,了解,謝謝回覆

現在是有想要做這一塊:

GUI串USB或SPI或I2C或USART這樣子的周邊全部串起來
可以用GUI控這樣子.
其實也有想那STEMWIN+RLUSB搞不好也行.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Q:
HI ERIC2013大大

OK,了解,謝謝回覆

先开始做做看,有什么问题了交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开始做做看,有什么问题了交流。

OK,謝謝回覆

网友R:
大佬们,我用IAR编译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错误啊
Error while running D:\Download\ThreadX+NetXDUO+FileX+USBX+GUIX Template (1)\ ThreadX+NetXDUO+FileX+USBX+GUIX Template\Project\EWARMv8\CopyHex_Flash.bat

楼主:
引用 网友R:
大佬们,我用IAR编译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错误啊
Error while running D:\Download\ThreadX+NetXDUO+FileX+USB ...

从IAR的配置项里面删掉这个处理就行。
由于路径问题,IAR有时候是否正常加载这个bat批处理文件。

网友Q(2021-10-07):
ERIC2013大大請問下,這些綜合模板的組件:

例如SD卡和網路的DEMO
應該也可以用THREADX的GUI來做吧??
例如在GUI上顥示SD卡的檔案或檔案內容.
或是做個按鈕在連上TCP SERVER後, 可以一點就傳送訊息.
或是在GUI上顯示TCP SERVER傳過來的訊息之類的??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Q:
ERIC2013大大請問下,這些綜合模板的組件:

例如SD卡和網路的DEMO

没问题。

网友:
版主,找到了,STM原廠有一個針對7系列對THREADX的示例包.
裡面有USBX用7系列來做的HOST範例.

"X-CUBE-AZRTOS-H7"

网友:
目前版本是:V2.0.0 / 16-9-2021
9月剛發布, 看來可以參考它的範例。

网友Q(2021-11-07):
HI ERIC2013大大

剛看了一下原廠範例STM32H735G-DK-->Ux_Host_HID_CDC_ACM
裡面用的是USB_OTG_HS這一組,
不是您SD卡U盤範例的USB_OTG_FS組
所以是HOST本來就是用USB_OTG_HS
然後對應的是PB14,15
和V7開發板的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Q:
HI ERIC2013大大

剛看了一下原廠範例STM32H735G-DK-->Ux_Host_HID_CDC_ACM

H7的两个USB是独立的外设,每个USB即可做USB Host也可以做Device

网友Q:
HI ERIC20133 大大

知道了, 但是現在V7的硬體上只能用PB14,15的HS了吧.
目前是試著把STM32H735G-DK上的USBX的HOST移植到貴司的USBX模板上.
先看看能不能做出偵測到USB裝置插入時,743能偵測到秀在App_Printf上.

目前進度是USBX的TASK都建好了,只是插入裝置743就當機.
應該是硬體沒改好.STM32H735G-DK和貴司V7開發板兩塊開發板硬體畢竟不同,
可能還是要先從CUBE比對一下差在那裡.

楼主:
引用 网友Q:
HI ERIC20133 大大

知道了, 但是現在V7的硬體上只能用PB14,15的HS了吧.

V7板子的两个接口是即可以做Host,也可以做Device的。

网友Q:
HI ERIC2013大大

那就是說MICRPOUSB接口那一邊,本來是DEVICE.
要做HOST的話.
還要再加個MICROUSB轉USBA的接頭了嗎?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Q:
HI ERIC2013大大

那就是說MICRPOUSB接口那一邊,本來是DEVICE.

对,就是个接口的问题,你找个这种线插上就行。

网友Q:
OK 謝謝ERIC2013大大

這個我就再注意一下,
不過現在還是先試原廠開發板的範例
既然現在插入HID裝置V7板會當機代表
我有做到V7板有反應給我了.之前是完全沒反應.

剩下就只是DEBUG底層的部份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Q:
OK 謝謝ERIC2013大大

這個我就再注意一下,

好的,后面有什么问题再交流。

网友Q:
HI ERIC2013大大

想請教一下V7板在做HOST時是USB-A接口有供電
MICROUSB接口沒有供電嗎???
因為有弄了一個MICROUSB轉USB-A接口的轉接頭插上去
沒有供電反應?? 用的是STM32F103最小開發板

謝謝.

网友:
HI ERIC2013大大
目前還卡在插上USB-A就當機,連 K1 按鍵也無效了.
移植的線程應該有建立,可以用K1按鍵看己建立的線程.
也可以用K1按鍵安插發一個裝置移除的消息到消息隊列中.
但就是實際插上USB-A就出事了.哈哈
除上除錯的TXT

网友:
HI ERIC2013大大
底層驅動是這樣子的:
HCD_HandleTypeDef hhcd_USB_OTG_HS;

/* USB_OTG_HS init function */

void MX_USB_OTG_HS_HCD_Init(void)
{
  /* USER CODE BEGIN USB_OTG_HS_Init 0 */

  /* USER CODE END USB_OTG_HS_Init 0 */

  /* USER CODE BEGIN USB_OTG_HS_Init 1 */

  /* USER CODE END USB_OTG_HS_Init 1 */
  hhcd_USB_OTG_HS.Instance = USB_OTG_HS;
  hhcd_USB_OTG_HS.Init.Host_channels = 16;
  hhcd_USB_OTG_HS.Init.speed = HCD_SPEED_FULL;
  hhcd_USB_OTG_HS.Init.dma_enable = DISABLE;
  hhcd_USB_OTG_HS.Init.phy_itface = USB_OTG_EMBEDDED_PHY;
  hhcd_USB_OTG_HS.Init.Sof_enable = DISABLE;
  hhcd_USB_OTG_HS.Init.low_power_enable = DISABLE;
  hhcd_USB_OTG_HS.Init.use_external_vbus = DISABLE;
  if (HAL_HCD_Init(&hhcd_USB_OTG_HS) != HAL_OK)
  {
                                //Hunter's Change
      Error_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
  /* USER CODE BEGIN USB_OTG_HS_Init 2 */

  /* USER CODE END USB_OTG_HS_Init 2 */

}

void HAL_HCD_MspInit(HCD_HandleTypeDef* hcdHandle)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0};

  RCC_PeriphCLKInitTypeDef PeriphClkInitStruct = {0};
  if(hcdHandle->Instance==USB_OTG_HS)
  {
  /* USER CODE BEGIN USB_OTG_HS_MspInit 0 */
        __HAL_RCC_GPIOB_CLK_ENABLE();
        /**USB_OTG_HS GPIO Configuration
        PB15     ------> USB_OTG_HS_DP
        PB14     ------> USB_OTG_HS_DM
        */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15|GPIO_PIN_14;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LOW;
        GPIO_InitStruct.Alternate = GPIO_AF12_OTG2_FS;
        HAL_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
  /* USER CODE END USB_OTG_HS_MspInit 0 */
  /** Initializes the peripherals clock
  */
    PeriphClkInitStruct.PeriphClockSelection = RCC_PERIPHCLK_USB;
    PeriphClkInitStruct.PLL3.PLL3M = 25;
    PeriphClkInitStruct.PLL3.PLL3N = 240;
    PeriphClkInitStruct.PLL3.PLL3P = 2;
    PeriphClkInitStruct.PLL3.PLL3Q = 5;
    PeriphClkInitStruct.PLL3.PLL3R = 2;
    PeriphClkInitStruct.PLL3.PLL3RGE = RCC_PLL3VCIRANGE_0;
    PeriphClkInitStruct.PLL3.PLL3VCOSEL = RCC_PLL3VCOMEDIUM;
    PeriphClkInitStruct.PLL3.PLL3FRACN = 0;
    PeriphClkInitStruct.UsbClockSelection = RCC_USBCLKSOURCE_PLL3;
    if (HAL_RCCEx_PeriphCLKConfig(&PeriphClkInitStruct) != HAL_OK)
    {
                        //Hunter's Change
      Error_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
  /** Enable USB Voltage detector
  */
    HAL_PWREx_EnableUSBVoltageDetector();

    /* USB_OTG_HS clock enable */
    __HAL_RCC_USB_OTG_HS_CLK_ENABLE();

    /* USB_OTG_HS interrupt Init */
    HAL_NVIC_SetPriority(OTG_HS_IRQn, 0, 0);
    HAL_NVIC_EnableIRQ(OTG_HS_IRQn);
  /* USER CODE BEGIN USB_OTG_HS_MspInit 1 */

  /* USER CODE END USB_OTG_HS_MspInit 1 */
  }
}

楼主:
引用 网友Q:
HI ERIC2013大大

想請教一下V7板在做HOST時是USB-A接口有供電

这个看下原理图就明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看下原理图就明白了。

HI ERIC2013大大

這個也是另一個問題,在V7資料裡只看到一個
安富萊_STM32-V7開發板_硬件參考手冊(V1.0)
好像沒完整的原理圖???

忘了說,我USBX HOST參考的是 en.x-cube-azrtos-h7_v2.0.0 \Projects\ STM32H735G-DK\Applications\USBX\Ux_Host_HID_CDC_ACM
這個範例.

謝謝.

网友Q:
HI ERIC2013大大,知道為什麼了

是卡在HAL_HCD_Start(&hhcd_USB_OTG_HS);這裡了.
和線程無關.
再往下追結果發現是沒有OTG_HS的中斷處理常式了.
因為原廠範例是有的,一放進去就好了.真可惜,
沒有HS的中斷處理常式會當機哦???

void OTG_HS_IRQHandler(void)
{
  /* USER CODE BEGIN OTG_HS_IRQn 0 */

  /* USER CODE END OTG_HS_IRQn 0 */
  HAL_HCD_IRQHandler(&hhcd_USB_OTG_HS);
  /* USER CODE BEGIN OTG_HS_IRQn 1 */

  /* USER CODE END OTG_HS_IRQn 1 */
}

不過可惜了, 雖然進一步了,不過自己的STM32F103 列舉出的
HID-COMPLIANT DEVICE 暫時被判定"NO CLASS FOUND"了.
哈哈,再往下追, 總算突破了. 現在可以插入拔出線程都抓得到了.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Q:
HI ERIC2013大大,知道為什麼了

是卡在HAL_HCD_Start(&hhcd_USB_OTG_HS);這裡了.

USBX的host功能,我还没有测试过,有时间我试试。

网友Q:
HI ERIC2013大大

其實移植到貴司的USBX模板上還蠻容易的.
只要其中主要的檔案.

app_usbx_host.c
app_usbx_host.h
ux_host_cdc_acm.c
ux_host_keyboard.c
ux_host_mouse.c

再加上HS和HS的中斷服務常式就好.

再把
  if (tx_byte_pool_create(&ux_host_app_byte_pool, "Ux App memory pool", ux_host_byte_pool_buffer, UX_HOST_APP_MEM_POOL_SIZE) != TX_SUCCESS)
  {
      Error_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
  else
  {
    memory_ptr = (VOID *)&ux_host_app_byte_pool;

    if (MX_USBX_Host_Init(memory_ptr) != UX_SUCCESS)
    {
      Error_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
  }

以上這個放到MAIN就好.

只是現在它認的裝置還很有限.

STM32F103的CUSTOM HID認不到,
現在只能認HID的MOSUE和KEYBOARD

用CP2102它也認不到是CDC 裝置.
還在測試現在USBX能認那些東西

以後想加上HUB的類再可以擴充.
有看到USBX的.H裡有HUB這個CLASS.

楼主:
引用 网友Q:
HI ERIC2013大大

其實移植到貴司的USBX模板上還蠻容易的.

有时间我测试下,最近没时间整这个USBX Host功能。

网友:
HI ERIC2013大大

您就看您這邊時間安排.
我也會再繼續測.

謝謝.

网友Q:
HI ERIC2013大大

V7開發板配貴司USBX模板(SD範例)移植USBX HOST目前進度:

1:測STM32F103列舉成HID MOUSE

USBX HOST認得到.

回報MOUSE X,Y,BUTTON秀在UART上也正常.

下一步試 USBX HOST 丟DAATA給 STM32F103

列舉的HID MOUSE看可不可以.(不過想想好像怪怪的

MOUSE好像都是單向的.....)

2:測STM32F103列舉成 CDC DEVICE.

USBX HOST認得到.

STM32F103 回傳 DATA至 USBX HOST OK (顯示在UART上.)

下一步試 USBX HOST 丟DATA給 STM32F103

列舉的CDC DEVICE看可不可以.(應該是可以,因為針對CDC

裝置, USB HOST 是做出兩個例程,一個TX,一個RX)

楼主:
引用 网友Q:
HI ERIC2013大大

V7開發板配貴司USBX模板(SD範例)移植USBX HOST目前進度:

你这个还真做了个F103做设备外挂到H7上面吗,可以进一步的再搞搞,确实不错

网友:
HI ERIC2013大大

STM32F103不是自己做的硬體啦,
是上面照片那個市面在賣的開發板.

這一塊開發板自己目前試三個裝置 CDC(COMPORT), HID, CUSTOMER HID.
目前這塊在PC上己經打通了,可以用自己寫的C#程式
和它TXRX

但就想能不能用H7做USB HOST接HUB再一直擴充.
目前試USBX只能:

1: CDC(COMPORT) TXRX OK,
2: HID MOUSE. GET X,Y.BUTTON, WHEEL VALUE OK.

現在的問題是:

1:CUSTOMER HID DEVICE,
USBX還是認不到.回報未知裝罝.還在DEBUG.

2:HUB試了三,四個, USBX它都會直接回報:
UX_DECICE_ENUMERATION_FAILURE(列舉錯誤)

不知道是不是H743的USB HS沒有完整 HOST HS硬體,
改天可能要用FS的HOST再試看看HUB可不可以.

网友Q:
HI ERIC2013大大,可否問一下:

1:V7開發板的完整原理圖有嗎?? 資料盤裡只有手冊???

2:剛從手冊裡看到V7開發板MICRO USB接口是可以對開發板供電的??

只是J3要2-3短路, 預設是1-2短路(我自己是12V外部DC供電)

那我要把MICRO USB這個接USB-A接頭當HOST

我直接從J3的第3PIN給5V就可以給到外部裝置5V嗎??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Q:
HI ERIC2013大大,可否問一下:

1:V7開發板的完整原理圖有嗎?? 資料盤裡只有手冊???

原理图在群公告网盘,联系我们旺旺加售后群。

网友:
HI ERIC2013大大

加入了, 看到了,

謝謝.

网友Q:
HI ERIC2013大大

V7開發板+USBX模板(SD卡範例)移植USBX_HOST_HID_CEC_ACM範例.
目前試到:

1:CUSTOME HID, USBX還是認不到
(但沒回報列舉錯誤,只是回未知裝置).

2:己把HOST換成FS那一組,用USB_VDD外加于V供電.還是一樣
只能認HID MOUSE和CDC裝置,

HUB認不到...直接報列舉錯誤.....

看來USBX要認得到HUB, 可能要有
完整HIGH SPEED HARDWARE的 STM32 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Q:
HI ERIC2013大大

V7開發板+USBX模板(SD卡範例)移植USBX_HOST_HID_CEC_ACM範例.

谢谢反馈。

网友(2022-01-28):
硬汉大佬,转眼又到年底了!!!
能不能再来个更强大的threadx的demo?最好是基于IAR的。谢谢!

网友S:
这个下载不了吧 ?

楼主:
引用 网友S:
这个下载不了吧 ?

论坛置顶帖,V7网盘也有下载。

网友T:
tracex不好用莫?

楼主:
引用 网友T:
tracex不好用莫?

不太顺手。

网友(2022-11-30):
谢谢分享,又有得研究。

网友U:
最近又计划更新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U:
最近又计划更新一下吗

近期得更新一次了。

网友V:
引用 楼主:
近期得更新一次了。

大佬啥时候更新啊,最近移植不成功,快奔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V:
大佬啥时候更新啊,最近移植不成功,快奔溃了

应该不会太晚。

网友(2023-02-15):
期待这个综合demo,特别是网络部分

楼主(2023-05-15):
近期找个时间准备将其升级到使用最新版。

网友:
期待硬汉大哥的新版本

网友W(2023-08-05):
请问下如何修改这个模板里的USBX的例程,实现USB3300+ULPI接口模拟U盘?

楼主:
引用 网友W:
请问下如何修改这个模板里的USBX的例程,实现USB3300+ULPI接口模拟U盘?

你看下他这个官方例子是带高速PHY的不

https://github.com/STMicroelectr ... _Host_MSC/README.md

网友X(2023-11-14):
两年没更新了,什么考虑升级到最新得6.3.0

楼主:
引用 网友X:
两年没更新了,什么考虑升级到最新得6.3.0

TOOL的2.24版本固件发布后,准备升级到最新的版本。

楼主(2023-12-18):
准备更新综合模板到最新的6.3.0

楼主:
发布最新版

网友Y:
6.3怎么没有IAR版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Y:
6.3怎么没有IAR版本了

我偷懒了,没整理IAR的。

网友:
芜湖,更新了,起飞

网友Z(2024-03-07):
硬汉哥,ThreadX 全家桶综合模板2.0,这次没更新modbus呢,期待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Z:
硬汉哥,ThreadX 全家桶综合模板2.0,这次没更新modbus呢,期待更新

后面把modbus和canopen都整合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