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TDC] 使用LTDC驱动RGB屏幕,显存更新内容后,屏幕有横条纹不刷新

楼主(2021-01-28):
显示背景色是没有问题的,启用图层1,更改配置的显存内容,屏幕会刷新更改的内容,但是会出现少部分横线没有刷新,实际读取显存对应的内容是修改了,重复几次刷新同样的颜色的后,横线就会消失。但是再刷新其他颜色的内容就会复现。
但是如果启用DMA2D刷新色块,就没有这个问题。

下图是黑色刷紫色,存在黑色横条纹没有刷新

下图是紫色刷黄色,存在紫色横条纹没有刷新

紫色刷黄色

紫色刷黄色

网友A:
看下SDRAM大批量数读写是否正确。感觉是SDRAM这部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SDRAM大批量数读写是否正确。感觉是SDRAM这部分问题。

具体需要怎么测试?
我这边读取FLASH里面的800*480 RGB565的图片显示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具体需要怎么测试?
我这边读取FLASH里面的800*480 RGB565的图片显示是没有问题的。

下载我们的SDRAM例子,里面有个专门的检查API,你调用10次,看看是否有错误。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extra=page%3D1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载我们的SDRAM例子,里面有个专门的检查API,你调用10次,看看是否有错误。

http://www.armbbs.cn/f ...

由于我是用micropython的,所以按照你的代码,我差不多写了一个测试代码:

测试了几次是没有问题的:

另外micropython在初始化的时候已经对SDRAM进行测试,代码如下链接:

https://github.com/micropython/m ... /stm32/sdram.c#L275

网友:
显存频率太高了

楼主:
我设置的SDRAM频率是100MHz,没有很高吧?

网友B:
mcu和屏之间的线,互相之间有干扰也会有类似这样的现象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mcu和屏之间的线,互相之间有干扰也会有类似这样的现象出现。

主要奇怪的是,用DMA2D刷新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通过单独修改LTDC配置的显存地址修改内容就有问题,DMA2D也是跑在SDRAM上的。屏线用的是短的40P的FPC线,问题应该也不大。

网友C:
会不会跟D cache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跟D cache有关系

大佬厉害了,问题已经解决,确实是D cache的问题,没有配置成WT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