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有没有遇到生成bin文件 变成bin文件夹的

楼主(2021-01-28):
有遇到的吗

有遇到的吗
有遇到的吗

楼主:
找到原因了   这种情况一般是我们的程序里使用了 “attribute” 等命令来指定某些变量到指定的ROM地址中, 而这个地址又刚好不是我们的工程程序所在的ROM地址区域,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原因了   这种情况一般是我们的程序里使用了 “attribute” 等命令来指定某些变量到指定的ROM地址中,  ...

其实这个你放在xxxx.s启动文件里面更加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