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关于使用NetX时HAL库的Tick的相关问题

楼主(2021-01-30):
请教各路大神问题,有没有遇到在初始化PHY的底层驱动时(stm32f4xx_hal_eth.c)时,用到了HAL_Delay、HAL_GetTick等与Tick相关的函数时,跑Debug时是正常的,一旦直接下载到板子上后就卡在那个地方过不去。用的校准文件(stm32f4xx_hal_timebase_tim.c)是硬汉提供的:如下:
/*
*********************************************************************************************************
*        函 数 名: HAL_Delay
*        功能说明: 重定向毫秒延迟函数。替换HAL中的函数。因为HAL中的缺省函数依赖于Systick中断,如果在USB、SD卡
*             中断中有延迟函数,则会锁死。也可以通过函数HAL_NVIC_SetPriority提升Systick中断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HAL_Delay(uint32_t Delay)
{
        bsp_DelayMS(Delay);
}

HAL_StatusTypeDef HAL_InitTick (uint32_t TickPriority)
{
        return HAL_OK;
}

uint32_t HAL_GetTick (void)
{
        static uint32_t ticks = 0U;
        uint32_t i;

        if (osKernelGetState () == TX_INITIALIZE_IS_FINISHED)
        {
                return ((uint32_t)osKernelGetTickCount ());
        }

        /* 如果ThreadX还没有运行,采用下面方式 */
        for (i = (SystemCoreClock >> 14U); i > 0U; i--)
        {
                __NOP(); __NOP(); __NOP(); __NOP(); __NOP(); __NOP();
                __NOP(); __NOP(); __NOP(); __NOP(); __NOP(); __NOP();
        }

        return ++ticks;
}

网友A:
这些不是ThreadX的API

osKernelGetState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不是ThreadX的API

osKernelGetState

抱歉,写错了,实际用的是_tx_thread_system_state == TX_INITIALIZE_IS_FINISHED,编译是通过的。问题是在编译过的基础上出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抱歉,写错了,实际用的是_tx_thread_system_state == TX_INITIALIZE_IS_FINISHED,编译是通过的。问题是 ...

没移植好,明天上午从论坛下载我发布ThreadX全家桶所有组件综合模板参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