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WM_DeleteWindow 与 GUI_EndDialog 两者的区别?
程序小白

楼主(2021-01-30):
如题,不是很清楚

网友A:
GUI_EndDialog不执行实际的删除操作,只是标记当前页面需要删除,在下一次WM_Exec时会检查标记,有删除标记WM_SF_DELETE则执行WM_DeleteWindow,相当于延迟删除的功能。WM_DeleteWindow则是立即删除。通常而言GUI_EndDialog更安全,可避免一些异步的回调错误访问到已删除的widget

网友:
楼上所说完全正确,有源代码为证【pdf文档也有说明】:

/*********************************************************************
*
*       GUI_EndDialog
*/
void GUI_EndDialog(WM_HWIN hDialog, int r) {
  WM_DIALOG_STATUS* pStatus;
  pStatus = GUI_GetDialogStatusPtr(hDialog);
  if (pStatus) {
    pStatus->ReturnValue = r;
    pStatus->Done = 1;
  }
  //
  // WM__DeleteSecure makes sure that the window will be deleted within
  // the next execution of WM_Exec instead of deleting it immediately.
  // Deleting immediately makes problems because further messages are
  // send to the window under certain circumstances.
  //
  WM__DeleteSecure(hDialog);
}

/*********************************************************************
*
*       WM__DeleteSecure
*/
void WM__DeleteSecure(WM_HWIN hWin) {
  WM_Obj * pWin;

  pWin = WM_H2P(hWin);
  pWin->Status |= WM_SF_DELETE;
  _DeleteWindows = 1;
}

/*********************************************************************
*
*       _DeleteDelayed
*/
static void _DeleteDelayed(void) {
  WM_HWIN  hWin, hWinDelete;
  WM_Obj * pWin;

  WM_LOCK();
  for (hWin = WM__FirstWin; hWin;) {
    pWin = WM_H2P(hWin);
    if (pWin->Status & WM_SF_DELETE) {
      hWinDelete = hWin;
      hWin = pWin->hNextLin;
      WM_DeleteWindow(hWinDelete);
    } else {
      hWin = pWin->hNextLin;
    }
  }
  _DeleteWindows = 0;
  WM_UNLOCK();
}

/*********************************************************************
*
*       WM_Exec1
*/
int WM_Exec1(void) {
  /* Delete windows if required */
  if (_DeleteWindows) {
    _DeleteDelayed();
  }
  /* Poll PID if necessary */
  if (WM_pfPollPID) {
    WM_pfPollPID();
  }
  if (WM_pfHandlePID) {
    if (WM_pfHandlePID())
      return 1;               /* We have done something ... */
  }
  if (WM_IsActive) {
    if (GUI_PollKeyMsg()) {
      return 1;               /* We have done something ... */
    }
  }
#ifdef WIN32
  if (WM_PollSimMsg()) {
    return 1;               /* We have done something ... */
  }
#endif
  if (WM_IsActive && WM__NumInvalidWindows) {
    WM_LOCK();
    _DrawNext();
    WM_UNLOCK();
    return 1;               /* We have done something ... */
  }
  return 0;                  /* There was nothing to do ...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GUI_EndDialog不执行实际的删除操作,只是标记当前页面需要删除,在下一次WM_Exec时会检查标记,有删除标记 ...

谢谢 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