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TDC] V7-035_DMA2D功能测试例程如何修改以ARGB8888格式显示图片?

楼主(2021-01-30):
V7-035_DMA2D功能测试例程显示图片正常,但默认是将ARGB8888格式转换为RGB565输出,图片颜色过度不自然,想改为ARGB8888输出,将
bsp_tft_h7.c中语句改为pLayerCfg.PixelFormat = LTDC_PIXEL_FORMAT_ARGB8888;LCD显存每页设为4M,显示用如下程序
    _DMA2D_DrawAlphaBitmap((void *)(SDRAM_LCD_BUF1 + g_LcdWidth*20*2 + 20*2), /* 显示起始地址(176, 20) */
                                           (void *)_acalarm,                                   /* 位图地址 */
                                           373,                                                /* 位图长 */
                                           500,                                                /* 位图高 */
                                           0,                                                  /* 位图行偏移 */
                                           g_LcdWidth-373,                                     /* 目标区行偏移 */
                                           LTDC_PIXEL_FORMAT_ARGB8888);                          /* 目标区颜色格式 */

编译后图片显示不正常,图片时按教程制作的ARGB8888 格式位图 ,不知还需要修改那些?
原图:

RGB565输出:

ARGB8888输出:

网友:
先刷个背景色,注意背景也要是ARGB8888格式的刷,我这里直接DMA2D刷新。

        /* 第1个图:使用DMA2D刷色块 ##############################################################*/
        _DMA2D_Fill((void *)(SDRAM_LCD_BUF1 +0 + 0), /* 显示起始地址(24, 20) */
                800,                                               /* 色块长 */
                            480,                                               /* 色块高 */
                            0,                                    /* 色块行偏移 */
                            0xFFFF0000,                                            /* 色块颜色 */
                            LTDC_PIXEL_FORMAT_ARGB8888);                         /* 色块颜色格式 */

        /* 第2个图:显示ARGB8888位图 ##############################################################*/
    _DMA2D_DrawAlphaBitmap((void *)(SDRAM_LCD_BUF1 + g_LcdWidth*20*4 + 176*4), /* 显示起始地址(176, 20) */
                                           (void *)_aclufei,                                 /* 位图地址 */
                                           128,                                                /* 位图长 */
                                           128,                                                /* 位图高 */
                                           0,                                                  /* 位图行偏移 */
                                           g_LcdWidth-128,                              /* 目标区行偏移 */
                                           LTDC_PIXEL_FORMAT_ARGB8888);    /* 目标区颜色格式 */

楼主:
谢谢楼主,测试正常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主,测试正常了。

好的,后面还有什么问题再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