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显示GB2312汉字出现错误,不知什么原因(如图)

楼主(2021-01-30):
用的是自己的板子,按照硬汉哥教程(25章 全字库在STemWin上面显示)来的,但是出现这个原因,不知道是我烧录font.bin有问题,还是读spi_flash汉字部分有问题,或者还是其他什么问题。
弄了两天了,快崩溃了,求教。

网友A:
做个校验值,你烧录到SPI Flash后,读取数据对比校验值是否一样。
先保证你存入的数据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个校验值,你烧录到SPI Flash后,读取数据对比校验值是否一样。
先保证你存入的数据没问题。

已经校验测试了,说明烧录font.bin没有问题。那就是SPI_FLASH读汉字部分有问题,可是代码都是直接复制教程上面的,font.bin烧录在SPI_FLASH 0地址起始的地方,真找不出什么问题了

楼主:
读英文字符和数字没有问题,读汉字有问题,这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