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能建议] H7-TOOL的BOOT升级方式将考虑改为使用模拟U盘来更新

楼主(2021-01-31):
相比于上位机升级APP固件,使用模拟U盘方式更加傻瓜式一些。

需要升级APP,仅需将固件拖进U盘即可。

网友A:
上位机方式更加正规点,获取板子固件版本,联网获取最新版本,下载更新都可以。如果是模拟优盘方式需要自己确定是否有新版本固件了,还要手动下载升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位机方式更加正规点,获取板子固件版本,联网获取最新版本,下载更新都可以。如果是模拟优盘方式需要自己 ...

这个上位机可以获取版本信息。更新的时候也可以上位机管理模拟U盘。

网友B:
U盘和上位机二合一不是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U盘和上位机二合一不是更好

可以上位机做U盘升级管理。
做U盘的好处是有效防止用户使用之前那种上位机下载不成功时,直接拖固件进去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