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信号量,事件,消息队列如何在中断中使用?

楼主(2021-02-01):
请问如何在中断中调用:信号量,事件,消息队列?

网友A:
跟在任务里面调用一样的,直接调用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在任务里面调用一样的,直接调用即可。

没有像freeRtos类似XXXFromISR版本的吗?类似如下所示:
xSemaphoreTakeFromISR(sem_id, &taskWoken);
portEND_SWITCHING_ISR(taskWoken);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像freeRtos类似XXXFromISR版本的吗?类似如下所示:
xSemaphoreTakeFromISR(sem_id, &taskWoken);
po ...

不需要,直接调用即可。

ThreadX支持的中断API列表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8083&fromuid=58

楼主:
感谢大佬注意到"Pend挂起类API在中断里面调用必须设置为TX_NO_WAIT"完美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