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FlashFS] 使用RL-FlashFS文件系统发现在一个文件夹内写入文件超过440个就无法再新写入文件,必须删除一个文件才能新建一个文件。

楼主(2021-02-01):
使用RL-FlashFS文件系统发现在一个文件夹内写入文件超过440个就无法再新写入文件,必须删除一个文件才能新建一个文件。使用的是长文件名。
有人遇到这种情况么?怎么解决?

网友A:
用户反应RL-FlashFS创建的文件数有限,多了就不行,这里批量测试创建2000个文件,S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5589&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户反应RL-FlashFS创建的文件数有限,多了就不行,这里批量测试创建2000个文件,S
http://www.armbbs.cn/ ...

你用的是支持长文件名的库么?我刚才测试了下,用支持长文件名的库,文件夹内超过440个文件,再创建新的文件程序就会进入死循环。。。
换成支持短文件名的库就没问题。
我设置的文件名长度缓存是50,我看你设置的是2000,是这个地方设置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用的是支持长文件名的库么?我刚才测试了下,用支持长文件名的库,文件夹内超过440个文件,再创建新的 ...

50太小了,你得多少文件,缓存就多少个,否则后面奇卡无比。
我不记得用的长文件名还是短文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太小了,你得多少文件,缓存就多少个,否则后面奇卡无比。
我不记得用的长文件名还是短文件了。

我今天试验下调大看看

网友(2022-02-16):
50太小了,你得多少文件,缓存就多少个,否则后面奇卡无比。
我不记得用的长文件名还是短文件了。

2000个文件以后怎么办呢?我们现在是每隔10秒记录一组数据到SD卡,需要存1个月的数据。现在存1个小时都不行,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

网友B:
我们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存了几百个文件后,无法再新建文件。我们需要每隔10秒存储一波数据,存一个月左右。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们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存了几百个文件后,无法再新建文件。我们需要每隔10秒存储一波数据,存一个月左右。

长文件名缓存个数设置没,要创建多少,至少要设置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长文件名缓存个数设置没,要创建多少,至少要设置多少。

设置到了3000,但是我们是根据时间戳来存数据的,起码要10几万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