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ThreadX全家桶所有组件移植到GCC,MDK和IAR的警告处理

楼主(2021-02-02):
AC5警告修改
1、ux_device_class_cdc_acm_ioctl.c

        /* Declare the transmission with callback on.  */
        cdc_acm -> ux_slave_class_cdc_acm_transmission_status = UX_TRUE;

        /* We are done here.  */
        return(UX_SUCCESS);

   //break;

2、nx_secure_tls_client_handshake.c

        case NX_SECURE_TLS_CLIENT_STATE_ALERT_SENT:
                /* This means an error was encountered at some point in processing a valid message. At this point
                   the alert was sent, so just return a status indicating as much. */
                return(NX_SECURE_TLS_HANDSHAKE_FAILURE);
                //break;

3、nx_secure_crypto_rng_self_test.c

//UINT _nx_secure_crypto_rng_self_test();

AC6警告修改
1、nxd_smtp_client.c

    /* Initialize authentication flags.  */
    carriage_return_linefeed_ptr = (CHAR)0x0;

2、nxd_ptp_client.c

    if (!(client_ptr -> nx_ptp_client_sync_flags) & NX_PTP_CLIENT_SYNC_CALIBRATED)
    {

3、nxd_dhcpv6_server.c

        if ((dhcpv6_client_ptr -> nx_dhcpv6_option_request.nx_op_request) &&
            (dhcpv6_client_ptr -> nx_dhcpv6_iana_status.nx_status_code == NX_DHCPV6_STATUS_SUCCESS))

Embedded Studio里面的警告:

nxd_bsd.h

#if defined ( __ICCARM__ )

struct timeval
{
    time_t          tv_sec;             /* Seconds      */
    suseconds_t     tv_usec;            /* Microseconds */
};

#elif defined(__CC_ARM)

struct timeval
{
    time_t          tv_sec;             /* Seconds      */
    suseconds_t     tv_usec;            /* Microseconds */
};

#elif  (defined (__ARMCC_VERSION) && (__ARMCC_VERSION >= 6010050))

struct timeval
{
    time_t          tv_sec;             /* Seconds      */
    suseconds_t     tv_usec;            /* Microseconds */
};

#elif  defined(__GNUC__)

#endif

网友A:
你好,请问能否贴一下编译警告信息,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请问能否贴一下编译警告信息,谢谢!

可以的,我整理下版本信息和警告截图,一会就贴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请问能否贴一下编译警告信息,谢谢!

MDK 5.33自带的AC6和AC5版本。Embedded Studio使用的5.20

Embedded Studio警告:
这个是跟Embedded Studio自带的time.h定义冲突了,详见楼主位的修改

AC5警告:

AC6警告:

网友A:
非常感谢!这些编译警告会在下个版本的时候修复的。关于nxd_bsd.h里的兼容性问题,能否试一下在工程里定义下面这些宏,如果能解决编译警告的话暂时不考虑修改bsd源代码了。
__suseconds_t_defined
_STRUCT_TIMEVAL
_SYS_SELECT_H
__timeval_defined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这些编译警告会在下个版本的时候修复的。关于nxd_bsd.h里的兼容性问题,能否试一下在工程里定义 ...

好的,今天上午我就测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这些编译警告会在下个版本的时候修复的。关于nxd_bsd.h里的兼容性问题,能否试一下在工程里定义 ...

不行,加入这个提示这几个宏未定义。

主要是Embedded Studio自己的time.h文件里面定义的也定义了这个

struct timeval
{
    time_t          tv_sec;             /* Seconds      */
    suseconds_t     tv_usec;            /* Microseconds */
};

导致和nxd_bsd.h里面的冲突了。

网友A:
谢谢,nxd_bsd.h会在下个版本一并修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nxd_bsd.h会在下个版本一并修复的

给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