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ThreadX全家桶所有组件综合模板下次升级增加Modbus RTU主从机支持

楼主(2021-02-02):
Modbus主从机使用我们自己制作的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989

先把Modbus整上,后面把CANopen研究下也整上。

ThreadX全家桶会一直不断的研究下去,应用熟练后,开始研究他们的源码实现,从根上去真正的掌握ThreadX的精髓,以此达到使用起来随心所欲。

从单片机到MPU,动态APP处理,再到多核,使用ThreadX做到通吃,一个系统走遍天下。

网友:
rtx v5 要谢幕了

楼主:
RTX5继续,本周发布RTX5全家桶所有组件模板Demo

基于STM32H7的RTX5版全家桶所有组件模板,本周末也将上线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3715

网友A:
用uc/Modbus吧,比较下来最好的一个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RTX5继续,本周发布RTX5全家桶所有组件模板Demo

基于STM32H7的RTX5版全家桶所有组件模板,本周末也将 ...

还以为是H-Tools 全家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以为是H-Tools 全家桶了

会有的。

网友:
其实micrium全家桶也不错,就是USB和NET有点难搞

网友C:
这次的modbus 会有什么更新和改进嘛?记得硬汉你之前说过要更新一版。

网友D:
关注CANOPEN    现在手头上是用项目用的F103   不知道移植threadx全家桶会不会太复杂    还是目前103先用ucos全家桶好   毕竟参考资料多呢?   纠结。

网友:
静等canopen教材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关注CANOPEN    现在手头上是用项目用的F103   不知道移植threadx全家桶会不会太复杂    还是目前103先用 ...

上THREADX。。。。各种认证。

网友F:
看了下 Eric的modbus 例程, 好像没有做 t1.5时间的检测? 而且根据标准要求,波特率高于19200使用固定值,低于19200bps需严格检测t3.5和t1.5,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uc/Modbus吧,比较下来最好的一个了

哈哈 是的 源码通俗易懂 写的很好 而且主从机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上THREADX。。。。各种认证。

目前threadx还是需要特定芯片或者厂家才能商用。可最近涨价厉害,都在找国产芯片替代。比较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了下 Eric的modbus 例程, 好像没有做 t1.5时间的检测? 而且根据标准要求,波特率高于19200使用固定值, ...

t1.5基本不用管。我们用的是串口FIFO,可以保证发送时间间隔。而接受仅处理3.5T。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注CANOPEN    现在手头上是用项目用的F103   不知道移植threadx全家桶会不会太复杂    还是目前103先用 ...

uCOS全家桶现在几乎没人玩起来,比如uC/TCPIP。大部分人都是仅会个uCOS。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uc/Modbus吧,比较下来最好的一个了

用uCModus不方便修改Modbus代码来对ThreadX做兼容。

我们自己做可以随时升级。我再考虑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次的modbus 会有什么更新和改进嘛?记得硬汉你之前说过要更新一版。

后面要增加Modbud TCP,Modbus UDP主从机

网友G:
uCModus还是不错的,总体来说,uCOS全家桶的代码风格相当出色,尤其对喜欢研究源码的朋友们,一大福音呀

网友H:
引用 楼主:
用uCModus不方便修改Modbus代码来对ThreadX做兼容。

我们自己做可以随时升级。我再考虑下。

ThreadX做了不少中间件,为何不做Modbus这个中间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uCModus还是不错的,总体来说,uCOS全家桶的代码风格相当出色,尤其对喜欢研究源码的朋友们,一大福音呀

uCMODBUS仅支持RTU和ACII,不支持TCP和UDP。后面升级还是略麻烦,如果支持的话,就方便了。

网友I:
建议上一些第三方的协议栈,自己写的最好要有完整的单元测试代码,毕竟不知名的段错误是很让人难受的事情。

Modbus:

libmodbus
mbusd
freemodbus
FreeModbus_Slave-Master-RTT-STM32

CANopen:
canopen-stack
CANopenNode
canfestival
Lely CANopen

后面FDCAN会是主流,毕竟一帧最多64字节,而且速度也比普通CAN有优势,或许FDCANopen也需要是研究。

网友J:
如果不考虑Modbus over TCP/IP,个人觉得uc/Modbus是目前开源MODBUS协议最好的一款,值得拥有。
开源的canopen协议我用折腾过CANopenNode、Canfestival和uc/CANopen。其中CANopenNode、Canfestival已用过实际项目,uc/CANopen源码放出来那会儿也折腾了几天,我本是很有兴趣想去研究一下的,可是当我看了它的文档介绍发现它只支持CiA301规范的一些功能,而且对CiA301功能的实现也不完整。没兴趣再搞它了,放弃了。。。
以下是uc/CANopen文档中提到的不支持的一些功能,要用的朋友们可以参考一下再选择,别浪费了时间最后发现不是自己想要的。
No support for NMT error control known as node guarding (specification CiA 301). NMT node guarding is not recommended by CiA for new designs. Since the CANopen stack already supports NMT heartbeat, node guarding is not required.

No support for SDO client (specification CiA 301).

No support for SDO block transfer (specification CiA 301).

No support for EMCY consumer (specification CiA 301).

No support for PDO remote transfer (specification CiA 301).

No support for LSS used to configure the node-ID and the bit rate via the CAN network (specification CiA 305).

No support for Time Stamp object (specification CiA 301).

相比而言,Canfestival协议栈的功能还是比较完整的,虽然也有BUG,但总体还是不错的。Canfestival的缺点是它的代码太古老了,没有像样的字典编辑工具,字典文件的代码冗长,看了很不舒服。所以用它做过一次项目,后面就没再研究它了。

现在我比较中意CANOPENNODE,功能完善,代码简练紧凑,有人维护和更新。值得推荐给大家。还有楼上朋友提到的canopen-stack和Lely CANopen没用过,有时间再看看这2个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H:
ThreadX做了不少中间件,为何不做Modbus这个中间件呢?

感觉有必要官方出个Modbus和CANopen

楼主:
引用 网友I:
建议上一些第三方的协议栈,自己写的最好要有完整的单元测试代码,毕竟不知名的段错误是很让人难受的事情。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J:
如果不考虑Modbus over TCP/IP,个人觉得uc/Modbus是目前开源MODBUS协议最好的一款,值得拥有。
开源的cano ...

非常感谢,总结的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I:
建议上一些第三方的协议栈,自己写的最好要有完整的单元测试代码,毕竟不知名的段错误是很让人难受的事情。 ...

非常感谢!提供了这么多备选方案!

FDCAN不知道是否会起来,感觉推广一段时间了。还是不行。

网友K:
后期modbus要不要来个多从机支持,。今天看了freemodus(现在不叫这名了)的代码,多从机串口支持给了个DMA的例子。使用了750us的定时器资源,实时查看DMA接收FIFO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K:
后期modbus要不要来个多从机支持,。今天看了freemodus(现在不叫这名了)的代码,多从机串口支持给了个D ...

这个可以有。

网友L:
引用 网友K:
后期modbus要不要来个多从机支持,。今天看了freemodus(现在不叫这名了)的代码,多从机串口支持给了个D ...

请问freemodus现在叫什么名字?

楼主:
引用 网友L:
请问freemodus现在叫什么名字?

没变。

网友L:
看了一下github,好像很久没有更新了,是稳定还是没有人维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请问freemodus现在叫什么名字?

modbus,官网很迷幻,没搞清是不是免费

网友:
引用 网友L:
看了一下github,好像很久没有更新了,是稳定还是没有人维护了

free的确实很久没更新了

网友(2021-08-05):
硬汉哥,新塘的M487要不要支持一下吧,想用RTX

网友M:
硬汉哥,新塘的M487要不要支持一下啊,想使用RL-TCPnet,但是要官方没有配套的PHY

楼主:
引用 网友M:
硬汉哥,新塘的M487要不要支持一下啊,想使用RL-TCPnet,但是要官方没有配套的PHY

这个有时间了,我学习下,还没有用过新唐的芯片。

网友M:
引用 楼主:
这个有时间了,我学习下,还没有用过新唐的芯片。

ST的已经买不到了,开始国产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ST的已经买不到了,开始国产化了

国产的大部分,现在也买不到货,一旦那家有货立马被秒光。

网友N:
ethercat也是趋势。现在大部分知名的驱动基本都是这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ethercat也是趋势。现在大部分知名的驱动基本都是这个了。

TI的芯片基本都标配这个。

网友N(2021-11-06):
引用 楼主:
TI的芯片基本都标配这个。

常规开发, Ti 还是代替不了 stm32 的位置。 还是希望stm32全系列标配ethercat,就象串口一样。
话说为毛stm32不集成晶振,eeprom之类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N:
常规开发, Ti 还是代替不了 stm32 的位置。 还是希望stm32全系列标配ethercat,就象串口一样。
话说为 ...

集成晶振的很少吧,基本都是集成RC

网友N:
引用 楼主:
集成晶振的很少吧,基本都是集成RC

那个O什么开头的公司 不就是把晶振给整进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那个O什么开头的公司 不就是把晶振给整进去了。。。

你说的是安森美那个SIP方案RSL 10模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安森美那个SIP方案RSL 10模块?

不是的。是个老外公司 不是把晶振,ldo,32兆的ram eeprom 都封装到MP 里面去了。

网友O(2021-12-06):
硬汉兄,我很期待带MB RTU的THREADX哈,,,不过还没有找到硬汉兄发布的集成模板哈~~

时刻准备白嫖着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O:
硬汉兄,我很期待带MB RTU的THREADX哈,,,不过还没有找到硬汉兄发布的集成模板哈~~

时刻准备白嫖着嘿 ...

好的,之前就说做,拖拖拉拉的一直没有顾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