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硬汉哥freeRTOS-flash擦除问题

楼主(2021-02-02):
在裸机编程时候,为了方便用户二次开发,就在flash一个扇区或者多个扇区定义一个大的const数组,用__at指令写入到指定的flash地址,这个const数组通常还会初始化一些配置参数在里面的,然后后续用户有二次开发的解释性代码通过串口下载时候,就会擦除这个const常量起始的区域,重新flash编程进去用户数据,然后自己写的解释器就会根据指针去这个区域执行解释用户的指令,以前一直用这个方式裸机编写的PLC软件都没有问题,现在初学freeRTOS,就将代码移植到了操作系统下,现在的问题是,在只移植好freeRTOS的工程里,任然用const定义一个全局常量数组到flash指定地址,但是这个数组所在的flash区域,那怕只要用stlink去扇区擦除的话,更别提重新对这个区域重新编程,直接就将freeRTOS擦死机了,flash这个地址区域确实是空闲的区域,没有覆盖程序指令的风险,经过调试,有时候是死机在解除任务调度锁的函数里,有时是在hradfault死循环里,望硬汉哥指教,这应该怎么处理好,

网友A:
很奇怪,“stlink去扇区擦除” ?? 既然mcu在运行中,就只能使用自身的flash操作函数,标准库,HAL库都有flash读写擦除函数。当然不能用stlink了。 stlink连接上以后,mcu会进入debug模式,mcu运行就改变了,rtos自然也不能正常运行了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奇怪,“stlink去扇区擦除” ?? 既然mcu在运行中,就只能使用自身的flash操作函数,标准库,HAL库都有f ...

使用库的函数去擦写也是一样的进入hardfault里面了,是确定了429IG的最后那个128KB扇区没有使用的,这只是为了更快比较下裸机和带RTOS情况,采用STLink去直接扇区擦的,

网友B:
将你FreeRTOS工程里面main函数中所有代码注释掉,改为基本的外设初始化后,直接操作擦写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将你FreeRTOS工程里面main函数中所有代码注释掉,改为基本的外设初始化后,直接操作擦写是否正常。

感谢版主和硬汉哥指导,学FreeRTOS也是看着硬汉哥的PDF学习的,找到解决的办法了,我把那个全局定义的程序块不要了,在开机上电初始化时候检查flash程序存储区首地址是否有写入系统参数,如果没有就用flash字节写入方式把数据写入flash,然后程序任务中其他地方改成flash直接地址操作数据,不用数组加下标方式了,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版主和硬汉哥指导,学FreeRTOS也是看着硬汉哥的PDF学习的,找到解决的办法了,我把那个全局定义的程 ...

老哥,有没有可能是数组加下标的方式导致指针飞了,所以掉进了硬件异常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