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关于函数互斥的问题?

楼主(2021-02-02):
变量,对象需要互斥,那么函数需要互斥吗,
比如
void fun(struct AA *A,int *b)
{
    do something with A and b
}

void task_a()
{
    fun(&i,&j);
}

void task_b()
{
    fun(&m,&b);
}

如果在task_a中的fun没有执行完,task_b要打断其,并要执行。这应该加互斥吗?毕竟我给fun的数据不会冲突,被打断的应该都保存到自己的栈了!我理解的对吗?

网友A:
看函数是否可重入,有没有用到全局变量或者局部静态变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函数是否可重入,有没有用到全局变量或者局部静态变量

谢谢!函数内部没有全局和static变量就是函数可重入吗,就不用互斥了吗?

网友:
你理解没有问题,都保存在自己栈里。只要没用到全局变量和静态变量,而且函数是可重入的,就不需要互斥。一般load/store结构的单片机,函数都是可重入的。8051不是load/store结构,所以需要特别指定函数为retrant才是可重入的。

网友B:
如果fun里面涉及到硬件时序,这个时候是不是就得考虑互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fun里面涉及到硬件时序,这个时候是不是就得考虑互斥了?

对,只要这个函数内不操作系统内公用的变量或者硬件,应该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函数内部没有全局和static变量就是函数可重入吗,就不用互斥了吗?

这是两个问题
一是重入函数,重入函数就不该用static, 用局部即可
二是互斥, 这里指的是不同的线程共享某些变量, 这时候才需要互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