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正式开始进入emWin6.1x开发,将之前H7的配套的ARGB格式库驱动兼容支持ARGB和ABGR两种格式库

楼主(2021-02-03):
1、emWin6.1x库直接使用MDK提供的,也就是说当前先仅做MDK版,其它IDE的暂时先不做了。

2、V5和V6板子升级比较简单,不过将全部采用HAL库版制作,如果使用标准库版,直接替换lib和inc文件即可使用。

3、V7的板子略麻烦,因为之前是打算统一采用ARGB格式的emWin库,但是ST迟迟不升级,应该是由于TouchGFX的缘故。所以不等了,直接使用MDK提的6.1x.

但之前仅做了ARGB格式库驱动,而没有做ABGR格式库,所以这两天特地将其升级到ABGR格式驱动,主要是因为H7的DMA2D比F429的DMA2D要强,增加了ARGB和ABGR格式互转。

本周末将率先带来H7的RTX5全家桶所有组件综合模板并携带emWin6.1x

楼主:
说好的第3版emWin开启,上AppWizard。

网友A:
threadx的guix完结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说好的第3版emWin开启,上AppWizard。

emwin 可以用这个软件设计图形界面?

网友:
好消息。超强。。。。。。

网友:
66666666666 终于开始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emwin 可以用这个软件设计图形界面?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threadx的guix完结了?

没有,还有几十章才能更新完。

顺带将第3版emWin教程也开个头,做几个模板工程,方便想用的先玩起来。

网友C:
ES中是带最新板的EMWIN V6.16的库的ARGB和ABGR都有。目录里有16个库文件,文件名是libgui_abgr_v6m_t_le_d.a。是否可以跟进一下。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有,还有几十章才能更新完。

顺带将第3版emWin教程也开个头,做几个模板工程,方便想用的先玩起来。

模板会同时发V6和V7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模板会同时发V6和V7的吗

这次仅发V7的。V6的后面发。

楼主:
引用 网友C:
ES中是带最新板的EMWIN V6.16的库的ARGB和ABGR都有。目录里有16个库文件,文件名是libgui_abgr_v6m_t_le_d. ...

这就安装测试下。

网友C:
在ES中选择Target->Packge Manager 里面有SEGGER 下面有Embedded Studio PRO for Cortex-M Package 最新版V2.48a应该就是全家桶了有emUSB-Device V3.36c host V2.26a emFile V5.40a emWin 6.16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ES中选择Target->Packge Manager 里面有SEGGER 下面有Embedded Studio PRO for Cortex-M Package 最新版V ...

嗯,这个软件包可以独立的离线下载

https://studio.segger.com/packages/

网友E:
群主,怎么不优先FreeRTOS+emwin和ucos II/III+emwin,先弄主流,次非主流。板子也好卖。

楼主:
引用 网友E:
群主,怎么不优先FreeRTOS+emwin和ucos II/III+emwin,先弄主流,次非主流。板子也好卖。

论坛这种组合的例子已经多的不能再多了,不夸张的说,上千个有的。

这种大杂烩组合最大的问题你做个GUI还行,后期网络协议栈,USB协议栈等融合的复杂玩法,会非常吃力,而且后期维护很辛苦,比如这个emWin升级,每次大规模升级我都要重新倒腾下底层驱动,这次ST意外的不升级emWin6.x的版本了,最新的才5.44,太尴尬了。导致我要适配ARGB和ABGR两个版本的驱动。。。暂时先用MDK的emWin6.x了

网友F:
ST的emwin还是5.44版本的,好久没更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ST的emwin还是5.44版本的,好久没更新了....

已经2-3年没更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