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VS2019运行GUIX studio 时显示黑框 ?

楼主(2021-02-03):
显示黑框

显示黑框

GUIX studio运行时正常显示如图中②的对话框,但是用VS2019运行时显示一个黑框如图中③所示。我是修改的GUiX studio目录下的例程的。

网友:
这个貌似是你VS代码添加的有问题

网友:
我遇到过这个情况是因为
1、guix studio用的是6.1.3,生成资源包为 bin 文件。
2、工程代码用的是6.1.0的源代码。

此时读取资源包并获取主题和字库时就会出错,此时界面显示为黑屏。
将源码改为 6.1.3 就解决了。

不知道你的情况是不是这样,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