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移植threadx到STM32H750VBT6时报错

楼主(2021-02-04):
threadx 版本V6.1.3,移植到STM32H750VBT6,采用AC6报错所有的threadx的.s文件都报错,
高手来帮忙处理一下

网友:
编译ThreadX工程弹出错误error: A1167E: Invalid line start,请务必使用MDK5.30及其以上版本!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8690&fromuid=58

楼主:
注意到这个问题了,采用的是5.33.如果单独把threadx的文件封装成一个lib,就不会报这个错误,但是会报别的奇怪错误。

网友A:
port文件别封装了,仅封装源文件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port文件别封装了,仅封装源文件试试。

有道理,port文件也不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道理,port文件也不多。

一般情况下,接口函数不做封装是标准做法。

网友B:
上个不知道为啥图片不显示,按照这样的设置,asm编译器选auto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个不知道为啥图片不显示,按照这样的设置,asm编译器选auto模式

解决了,是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解决了,是这个问题。谢谢。

我二楼地址里面贴的就是这个,你不是没有进去后再点击下,看来我得直接将内容补充到那个帖子里面,防止大家点进去后不去查看这条信息。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二楼地址里面贴的就是这个,你不是没有进去后再点击下。

还真是这样,太粗心啦。只看了标题就以为是全部内容了

网友(2022-11-05):
就是这个原因..我还以为是它把汇编文件里注释的内容当初代码识别了。
一个一个去改回来...

原来只要修改这里的选项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