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编码器开关问题.

楼主(2021-02-04):
要检测一个旋转编码器开关的正反转以及旋转了多少步(即跳变沿个数)。旋转编码器有两个信号线,根据两条信号线输出方波的相位差来判断正反转。我简单的用A信号通过外部中断触发,然后在中断里面判断两个信号线电平是否相同,相同为正转相反为反转。但是信号在跳变时有毛刺,我通过两次跳变的时间间隔是可以滤除的。有毛刺时中断检测到第一个毛刺进入中断 但是在读取中断信号这个电平会出错 所以会导致正反转判断错误。硬汉有什么好的方法来检测旋转编码器开关吗?

网友A:
之前一个网友分享了一个,你试试他的好用不

分享一个编码器程序,效果非常不错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1020&fromuid=58

网友(2021-03-11):
引用 网友A:
之前一个网友分享了一个,你试试他的好用不

分享一个编码器程序,效果非常不错

他这个看起来好像没有做抖动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