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Link] Nucleo板ST_LINK连接到虚拟机里面失败?

楼主(2021-02-04):
    请教一下大家,我虚拟机里面安转了STM32的开发环境,把Nucleo板插上后能在外面识别到,但是当连接至虚拟机内部的时候就不行了?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有遇到过相同问题的坛友吗?指点一下。ST-Link的驱动也是装好了的。。

网友:
感觉应该按照底部这个提示检查一下

网友:
这个不清楚,没有在虚拟机里做过开发。

网友:
win10 -64 下 虚拟机  VMware Workstation Pro15  安装 win7 32 位  , keli  5.33   , 使用 ST  051 开发板载    STlink2  正常。

网友:
打开虚拟机  插拔一下 stlink   试试。 按虚拟机提示 确认 STlink  接入 虚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