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threadx移植到新唐ARM9 nuc977失败。

楼主(2021-02-04):
tx官方的_tx_initialize_low_level.s在arm9不太通用,单纯个定时器的寄存器地址也是不太一样.移植的过程好像是假死了,一直卡在空闲线程AppTaskIDLE中,好像无法调度。汇编涉及的有点多,无奈能力受限。上传下源码,看看论坛哪个大神可以帮忙解决下。

网友A:
新塘这点不好,内核老旧不受支持,我也尝试过移植一些东西上来,发现水平实在不行,只能老老实实用官方提供的软件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塘这点不好,内核老旧不受支持,我也尝试过移植一些东西上来,发现水平实在不行,只能老老实实用官方提供 ...

新唐有移植好的freertos,ucos这些。主要是rx提供的arm9的port文件,涉及到的初始化处理器模式,中断使能和禁能,线程切换,调度都用了汇编。而且相关寄存器各个厂家其实也有异,水平不行,移植失败。大神你也可以试下,我这个上传的代码那是可以编译通过的,就是卡在空闲线程那里,没法调度

网友:
我也想在NUC97x上跑 threadx,奈何移植水平不够...

网友B:
在github上找到一个移植在 全志 F1C100(ARM9)上的包,大家看看能行不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新唐有移植好的freertos,ucos这些。主要是rx提供的arm9的port文件,涉及到的初始化处理器模式,中断使能 ...

懒得试了,老老实实用freerto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懒得试了,老老实实用freertos

主要是想在nuc跑Guix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github上找到一个移植在 全志 F1C100(ARM9)上的包,大家看看能行不吧

这个可以,谢谢。我看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想在nuc跑Guix

对啊,GUIX同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github上找到一个移植在 全志 F1C100(ARM9)上的包,大家看看能行不吧

看了下 也是移植不完全的,没有调用tx_kernel_enter

网友C:
NUC977 和 NUC980 我都弄过,包括 uCos 和 threadx, 回头我找找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下 也是移植不完全的,没有调用tx_kernel_enter

之前看了下,low_level.s里面主要是各种模式下栈的配置和中断的管理。不过还是没弄懂...
继续努力或者等大神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NUC977 和 NUC980 我都弄过,包括 uCos 和 threadx, 回头我找找看

厉害大佬,期待大佬分享下

网友D:
ARM9内核太老了,搞GUI太差劲了,,之前搞了个F1C100S核心板测试过,看起来能跑主频600M,DDR能到200M,但实际跑EMWIN 还不如H7,,跑分也只能到5000W+,远远达不到H7的一亿分。可以确定,20年前的内核计算效率基本上达不到目前的M4核,别看主频那么高,,实际跑起来流畅度没法和H7比

网友:
引用 网友D:
ARM9内核太老了,搞GUI太差劲了,,之前搞了个F1C100S核心板测试过,看起来能跑主频600M,DDR能到200M,但 ...

主要是内部的DDR比较香
300M下应该和F4差不多
公司有这个料,用着方便
gui方面的话没具体测试过,之前的产品用的是SPI口的黑白点阵屏幕,目前想试试1024X600的TFT。流畅度倒是没要求,就几个设置界面,能切换就行。再加上硬汉的双缓冲,感觉问题不大...
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NUC977 和 NUC980 我都弄过,包括 uCos 和 threadx, 回头我找找看

共同期待大佬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在github上找到一个移植在 全志 F1C100(ARM9)上的包,大家看看能行不吧

我擦。。。。尴尬了,,怎么感觉这个包好像是我写的??打开一看,,还真是我写的。。。丢脸丢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擦。。。。尴尬了,,怎么感觉这个包好像是我写的??打开一看,,还真是我写的。。。丢脸丢大了。。。

哈哈,找到正主了

网友E:
f1c100s跑tx我电脑上倒是折腾出来了,gayhub还没更新,,我抽空更新一下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f1c100s跑tx我电脑上倒是折腾出来了,gayhub还没更新,,我抽空更新一下好了

大佬可否有时间更新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f1c100s跑tx我电脑上倒是折腾出来了,gayhub还没更新,,我抽空更新一下好了

期待大佬更新

网友:
内核部分的任务切换没什么问题,系统时钟那一块重新写下就可以不难的

网友:
坐等更新!

网友(2021-04-27):
threadx移植到arm9有做好的吗,大神做好了指导指导。

网友:
rt-thread 有移植好的新唐980,972 的BSP

网友(2021-05-27):
引用 网友C:
NUC977 和 NUC980 我都弄过,包括 uCos 和 threadx, 回头我找找看

大佬,找到了吗?可以参考一下吗

网友(2021-07-05):
我移植也失败了,老是进入前几个异常中断里面

网友(2021-08-05):
楼主,你最后NUC97X的threadx移植成功了吗?

网友(2021-10-14):
引用 网友D:
ARM9内核太老了,搞GUI太差劲了,,之前搞了个F1C100S核心板测试过,看起来能跑主频600M,DDR能到200M,但 ...

哥们,你f1c100s的是用mdk跑的吗?
emwin版本是5.24 ?

网友F(2022-01-03):
引用 网友E:
f1c100s跑tx我电脑上倒是折腾出来了,gayhub还没更新,,我抽空更新一下好了

最近试了一下f1c100s移植threadx,用的是6.19里面的AC5版本,我是用threadx的__tx_irq_handler接管了系统irq中断,在time 0中断里面调用_tx_timer_interrupt(); __tx_irq_handler中断里面执行了_tx_thread_context_save和_tx_thread_context_restore,一运行程序就停止。我调试发现如果只运行_tx_timer_interrupt,屏蔽_tx_thread_context_save和_tx_thread_context_restore,程序能运行,中断都没问题,或者屏蔽_tx_timer_interrupt,打开_tx_thread_context_save和_tx_thread_context_restore,程序也能运行。按照threadx针对arm9的移植,__tx_irq_handler中断里面的结构是:1:_tx_thread_context_save
2:if(定时器0中断==1)
     {
          _tx_timer_interrupt();
     }
     else
     {
          别的应用程序中断();
     }
3:_tx_thread_context_restore

实在是不知道问题出在哪,_tx_thread_context_save,_tx_timer_interrupt,_tx_thread_context_restore不能同时出现,大佬看到了希望能指导下。

网友G:
引用 网友D:
ARM9内核太老了,搞GUI太差劲了,,之前搞了个F1C100S核心板测试过,看起来能跑主频600M,DDR能到200M,但 ...

就目前来看,H743配合32位的SDRAM应该是刷屏最快的单片机了。NXP的1070一直没量产,买都买不到。开发板淘宝大几千

网友:
瑞萨的 RZ/A 系类有片上 10MB 的 SRAM,还是 Cortex-A9 的 400MH z内核,这个应该更快些吧。
看了看贸泽电子上的价格,两三百一片,就是略贵

网友(2022-07-19):
引用 网友F:
最近试了一下f1c100s移植threadx,用的是6.19里面的AC5版本,我是用threadx的__tx_irq_handler接管了系统 ...

我现在在 A7 上移植 threadx,遇到了你一样的问题。

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2023-10-22):
有成功的不?

网友:
NUC972有移植成功的吗

网友:
好像搞定了

网友:
NUC972下threadx移植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2&fromuid=39090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就目前来看,H743配合32位的SDRAM应该是刷屏最快的单片机了。NXP的1070一直没量产,买都买不到。开发板淘 ...

了解下先楫HPM6750,吊打H7

网友:
引用 网友H:
了解下先楫HPM6750,吊打H7

h7 系列的貌似现在优势不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