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串口数据交互,发送接收数据,放在一个任务里面好,还是分开放两个任务好?

楼主(2021-02-04):
串口数据交互,发送接收数据,放在一个任务里面好,还是分开放两个任务好?有没有相关demo?

楼主:
论坛有没有带emwin+串口数据交互+操作系统的demo?

网友:
一个任务好。

楼主:
会不会影响响应时间,硬汉哥,论坛有类似的案例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会不会影响响应时间,硬汉哥,论坛有类似的案例吗

串口485 Modbus

【安富莱】F429开发板RTOS+emWin+FS+TCP/IP+USB+CAN+Modbus综合Demo已发布(2017-03-21)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7330&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口485 Modbus

【安富莱】F429开发板RTOS+emWin+FS+TCP/IP+USB+CAN+Modbus综合Demo已发布(2017-03-2 ...

数据解析这里, 超过3.5个字符时间后执行MODH_RxTimeOut()函数。 发送事件标志,设置bit0 */isr_evt_set (BIT_0, ModbusTaskID);,然后uint8_t MODH_Poll(void),里面xResult = os_evt_wait_and (BIT_ALL, TIMEOUT);在等待的过程中任务不切换,死等吗?如果我要等待的时间比较长比如5ms该咋处理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数据解析这里, 超过3.5个字符时间后执行MODH_RxTimeOut()函数。 发送事件标志,设置bit0 */isr_evt_set  ...

1、os_evt_wait_and不是死等,如果标志还没有置位会执行任务切换,等待时间TIMEOUT

2、超过5ms说明是下一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os_evt_wait_and不是死等,如果标志还没有置位会执行任务切换,等待时间TIMEOUT

2、超过5ms说明是 ...

实际情况中,有时间一个数据包中间会断开一下,这就要求断帧判断的时间要求比较长5到10ms,那这样该咋处理,我不可能这5~10ms专门去等这个数据回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实际情况中,有时间一个数据包中间会断开一下,这就要求断帧判断的时间要求比较长5到10ms,那这样该咋处 ...

需要多长时间间隔设置多少即可。。我这里是标准的Modbus处理,你自己想怎么玩都可以的。

os_evt_wait_and是事件标志组,理解事件标志组的用法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多长时间间隔设置多少即可。。我这里是标准的Modbus处理,你自己想怎么玩都可以的。

os_evt_wait_ ...

硬汉哥,非常抱歉,可能语气没掌握好,其实就是想请教你这个问题咋处理呢?能否给点建议

网友:
引用 楼主:
硬汉哥,非常抱歉,可能语气没掌握好,其实就是想请教你这个问题咋处理呢?能否给点建议

我9楼说的就可以的。

网友:
不应该用时间来判断帧的开始或结束, 应该用数据解析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际情况中,有时间一个数据包中间会断开一下,这就要求断帧判断的时间要求比较长5到10ms,那这样该咋处 ...

用dma的话,中间不会有数据这么长时间断开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