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C] H7的FMC哪组硬件外设并口IO翻转速度最快?

楼主(2021-02-05):
问题1:我要做LED点阵屏,哪种外设将总线时间设置最小,能让IO翻转速率最快:LCD、NOR、PSRAM、SDRAM、SRAM? 问题2:那组外设有自动的CLK信号,就是我写一次一组数据,其中有一个信号能上沿或者下沿自动翻转一下?

软件翻转只有20M,只能用硬件FMC了,多谢了

楼主:
上面描述错误,软件翻转IO只有20M

网友A:
STM32H7的FMC做纯软件IO输出控制可以输出40MHz方波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1282&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32H7的FMC做纯软件IO输出控制可以输出40MHz方波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 ...

试过,40M还是太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过,40M还是太慢了

再快就FMC的SDRAM方式了,100M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