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stm32H743iit6 DFU模式USB无法识别

楼主(2021-02-05):
大家有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同样一台电脑,同样一块板,stm32h743的芯片,USB虚拟串口是能正常工作的,证明USB硬件是没有问题的,但DFU模式就无法识别,电脑的驱动是没问题的,另一块同样的板的DFU是能识别和正常更新的。目前测试了6块板,有2块是这样的情况,6块USB 虚拟串口都可以使用,2块DFU无法识别,不知哪里出了问题

进入DFU的代码是下面的
*********************************************************************************************************
*        函 数 名: JumpToBootloader
*        功能说明: 跳转到系统BootLoader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JumpToBootloader(void)
{
        uint32_t i=0;
        void (*SysMemBootJump)(void);        /* 声明一个函数指针 */
        __IO uint32_t BootAddr = 0x1FF09800; /* STM32H7的系统BootLoader地址 */

        /* 关闭全局中断 */
        DISABLE_INT();

        /* 关闭滴答定时器,复位到默认值 */
        SysTick->CTRL = 0;
    SysTick->LOAD = 0;
    SysTick->VAL = 0;

        /* 设置所有时钟到默认状态,使用HSI时钟 */
        HAL_RCC_DeInit();

        /* 关闭所有中断,清除所有中断挂起标志 */
        for (i = 0; i < 8; i++)
        {
                NVIC->ICER[i]=0xFFFFFFFF;
                NVIC->ICPR[i]=0xFFFFFFFF;
        }

        /* 使能全局中断 */
        ENABLE_INT();

        /* 跳转到系统BootLoader,首地址是MSP,地址+4是复位中断服务程序地址 */
        SysMemBootJump = (void (*)(void)) (*((uint32_t *) (BootAddr + 4)));

        /* 设置主堆栈指针 */
        __set_MSP(*(uint32_t *)BootAddr);

        /* 在RTOS工程,这条语句很重要,设置为特权级模式,使用MSP指针 */
        __set_CONTROL(0);

        /* 跳转到系统BootLoader */
        SysMemBootJump();

        /* 跳转成功的话,不会执行到这里,用户可以在这里添加代码 */
        while (1)
        {

        }
}

楼主:
测试了一下,把BOOT0接VCC,板子是可以进入DFU模式并且可以更新的,难道上面跳转的代码有问题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测试了一下,把BOOT0接VCC,板子是可以进入DFU模式并且可以更新的,难道上面跳转的代码有问题吗

上面的不是我写的代码么,在我们V7板子上面全部通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的不是我写的代码么,在我们V7板子上面全部通过了。。

是你的代码,现在我在自己画的板子有问题,所以想请教有可能哪个地方有问题呢

楼主:
        if(firm_temp1 == 123 && firm_temp2 == 123 ) //确认是更新固件标志,则跳入bootloader
        {
                        SDRAM_Init();                                                 //初始化SDRAM
                        LCD_Init();                                                         //初始化LCD
                  Init_firmware_flag();//清除固件更新标志
                  Dis_firmware();//显示提示固件更新内容
//                  delay_ms2(40000);
//                  delay_ms2(40000);
//                  delay_ms2(40000);
//                  delay_ms2(40000);
//                        delay_ms2(40000);
//                  delay_ms2(40000);
//                  delay_ms2(40000);
//                  delay_ms2(40000);
//                  delay_ms2(40000);

            JumpToBootloader();

        }

//延时函数
void delay_us2(u16 j)
{
        u16 i = 0;
        for (i = 0; i < j; i++)
        {
                ;
                ;
                ;
                ;
        }
}
void delay_ms2(u16 j)
{
        u16 i = 0;
        for (i = 0; i < j; i++)
        {
                delay_us2(2000);
        }
}

把上面的延时函数屏蔽就可以了,本来延时是为了显示完提示信息后,再进入bootload的,但想不明白为什么就这几个延时导致进入DFU失败,提示USB无法识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if(firm_temp1 == 123 && firm_temp2 == 123 ) //确认是更新固件标志,则跳入bootloader
        {
                        SDRAM_In ...

那不一定是延迟的问题了,有可能是其它问题导致的。

网友B(2024-11-26):
您好、麻烦问一下、最后找出来是什么问题了吗?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同样H743.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好、麻烦问一下、最后找出来是什么问题了吗?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同样H743.

上电后,main函数里面什么都不要做,直接进DFU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