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GUIX pixelmap资源的ID获取问题

楼主(2021-02-05):
我的想法是在显示驱动中(例如32argb_pixelmap_compressed_alpha_write),每次显示图片时判断该图片是否已经进行过图片解码,如果进行过解码,则直接调用上次解码过的内存中的数据进行显示。因为不管是RAW格式直接解码还是压缩格式的解码,如果图片比较大的话,每次都解码比较耗时间。
在GUIX-studio生成的资源头文件中,有关于pixelmap的ID和PIXELMAP_TABLE_SIZE,但是如果想在显示驱动函数中调用或索引此ID,该怎么做呢?

网友:
可以,类似emWin的存储设备绘制方式

ThreadX GUIX加载JPEG图片,并将其绘制到内存设备方法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2388&fromuid=58

楼主:
恩。就是这个意思。
但是我是把GUIX编译成静态库了,并且图片数量比较多。我是在自定义的display-driver函数里面这样判断的:

display = context->gx_draw_context_display;
        for(res_ID = 0; res_ID<display -> gx_display_pixelmap_table_size; res_ID++)
        {
                if((ULONG)pixelmap == (ULONG)display->gx_display_pixelmap_table[res_ID])
                        break;
        }
        sampl_printf("res_ID:%x\n",(ULONG)res_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