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适用于STM32F429的emWin6.x的ARGB和ABGR两种库的底层驱动

楼主(2021-02-06):
代码:

/*
*********************************************************************************************************
*
*        模块名称 : emWin的底层驱动文件
*        文件名称 : LCDConf_Lin_Template.c
*        版    本 : V1.0
*        说    明 : LCD的部分驱动和emWin底层接口都在这个文件实现。
*              使用说明:
*                1. 此驱动自适应安富莱4.3寸,5寸和7寸屏。
*                2. 用户使用emWin前,请先使能STM32的CRC时钟,之后调用GUI_Init()即可使用emWin。
*                3. 不同的显示屏对用的触摸驱动不同,用户自己使用的话,请周期性调用即可。
*                   电阻屏是:TOUCH_Scan(),1ms调用一次。
*                   电容屏是:GT911_OnePiontScan(),GT811_OnePiontScan()或者FT5X06_OnePiontScan(),10ms调用一次。
*              配置说明:
*                1. STM32F429的图层是由背景层,图层1和图层2组成。
*                2. 程序中对每个配置选项都有详细说明。
*              移植说明:
*                  注意以下三点即可:
*                1. 提供函数LCD_SetBackLight,实现背光的开关。
*                2. 定义全局变量g_LcdWidth和g_LcdHeight。
*                3. 修改函数LCD_ConfigLTDC,修改本文件中函数LCD_LL_Init里面的时序参数。
*
*        修改记录 :
*                版本号    日期         作者        说明
*                V1.0    2021-01-03    Eric2013     适配ARGB和ABGR两种格式库
*
*
*        Copyright (C), 2021-2030, 安富莱电子 www.armfly.com
*
*********************************************************************************************************
*/
#include "bsp.h"
#include "GUI.h"
#include "GUI_Private.h"
#include "GUIDRV_Lin.h"
#include "GUIConf.h"

/*
**********************************************************************************************************
                                                                        结构体变量
**********************************************************************************************************
*/
typedef struct
{
  int32_t      address;
  __IO int32_t      pending_buffer;
  int32_t      buffer_index;
  int32_t      xSize;
  int32_t      ySize;
  int32_t      BytesPerPixel;
  LCD_API_COLOR_CONV   *pColorConvAPI;
}LCD_LayerPropTypedef;

/*
**********************************************************************************************************
                                                                        用户可以配置的选项
**********************************************************************************************************
*/
/* 0 暂时用不到这几个功能 */
#define DrawBitmapA4Enalbe    0
#define ClearCacheHookEnalbe  0
#define DrawAlpha             0
#define UsedDrawBitmap8bpp    0

/*
  1. 显示屏的物理分辨率,驱动已经做了显示屏自适应,支持4.3寸,5寸和7寸屏
     这里填写自适应显示屏中的最大分辨率。
*/
#define XSIZE_PHYS       800
#define YSIZE_PHYS       480

/* 2. 旋转方向,暂未使用此选项,直接在工程运行时做旋转即可 */
#define ROTATION_0       0
#define ROTATION_CW      1
#define ROTATION_180     2
#define ROTATION_CCW     3

/*
   3. STM32H7支持的颜色模式。
      (1) 如果打算使用24位色或者32位色,请选择CMS_ARGB8888,如果使用16位色,请选择CMS_RGB565,其它颜色格式不再做支持。
          (2) 如果用户选择了ARGB8888或者RGB888模式,LCD闪烁的话,优先查看是否是此贴的问题:
              http://forum.armfly.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892 (适用于F429和H7系列)
                  如果不是这个问题,再降低LTDC输出时钟即可,在本文件的函数LCD_ConfigLTDC里面
*/
#define CMS_ARGB8888 1
#define CMS_RGB888   2
#define CMS_RGB565   3
#define CMS_ARGB1555 4
#define CMS_ARGB4444 5
#define CMS_L8       6
#define CMS_AL44     7
#define CMS_AL88     8

/* 4. 多缓冲 / 虚拟屏,多缓冲和虚拟屏不可同时使用,emWin不支持 */
#define NUM_BUFFERS      3 /* 定义多缓冲个数,仅可以设置1,2和3,也就是最大支持三缓冲 */
#define NUM_VSCREENS     1 /* 定义虚拟屏个数 */

/*
   5. 重定义图层数,对于STM32H7,用户可以选择一个图层或者两个图层,不支持三图层
      (1). 设置GUI_NUM_LAYERS = 1时,即仅使用图层1时,默认触摸值是发送给图层1的。
          (2). 设置GUI_NUM_LAYERS = 2时,即图层1和图层2都已经使能,此时图层2是顶层,
               用户需要根据自己的使用情况设置如下两个地方。
                   a. 在bsp_touch.c文件中的函数TOUCH_InitHard里面设置参数State.Layer = 1,1就表示
                      给图层2发送触摸值。
                   b. 调用GUI_Init函数后,调用函数GUI_SelectLayer(1), 设置当前操作的是图层2。
*/
#undef  GUI_NUM_LAYERS
#define GUI_NUM_LAYERS 1

/*
   6. 设置图层1和图层2对应的显存地址
      (1) EXT_SDRAM_ADDR 是SDRAM的首地址。
      (2) LCD_LAYER0_FRAME_BUFFER 是图层1的显存地址。
          (3) LCD_LAYER1_FRAME_BUFFER 是图层2的显存地址。
          (4) 每个图层的显存大小比较考究,这里进行下简单的说明。
              如果用户选择的颜色模式 = 32位色ARGB8888,显存的大小:
              XSIZE_PHYS * YSIZE_PHYS * 4 * NUM_VSCREENS * NUM_BUFFERS

              颜色模式 = 24位色RGB888,显存的大小:
              XSIZE_PHYS * YSIZE_PHYS * 3 * NUM_VSCREENS * NUM_BUFFERS

              颜色模式 = 16位色RGB566,ARGB1555, ARGB4444,AL88,那么显存的大小就是:
              XSIZE_PHYS * YSIZE_PHYS * 2 * NUM_VSCREENS * NUM_BUFFERS

              颜色模式 = 8位色L8,AL44,那么显存的大小就是:
              XSIZE_PHYS * YSIZE_PHYS * 1 * NUM_VSCREENS * NUM_BUFFERS

      这里为了方便起见,将开发板配套的16MB的SDRAM前8MB分配给LCD显存使用,后8MB用于emWin动态内存。
          对于24位色,16位色,8位色,用户可以对其使能三缓冲,并且使能双图层。但是32位色也使能三缓冲和双
          图层的话会超出8MB,所以用户根据自己的情况做显存和emWin动态内存的分配调整。
            举一个例子,对于800*480分辨率的显示屏,使能32位色,三缓冲,那么最终一个图层需要的大小就是
      800 * 480 * 4 * 3  = 4.394MB的空间,如果是双图层,已经超出8MB的分配范围。

      (5)为了方便起见,图层2的宏定义LCD_LAYER1_FRAME_BUFFER中的参数4是按照32位色设置的,如果用户的图层1
         使用的是8位色,这里填数字1,如果是16位色,这里填2,如果是24位色,这里填3。
*/
#define LCD_LAYER0_FRAME_BUFFER  EXT_SDRAM_ADDR
#define LCD_LAYER1_FRAME_BUFFER  (LCD_LAYER0_FRAME_BUFFER + XSIZE_PHYS * YSIZE_PHYS * 4 * NUM_VSCREENS * NUM_BUFFERS)

/* 7. 配置图层1的颜色模式和分辨率大小 */
#define COLOR_MODE_0  CMS_RGB565
#define ORIENTATION_0 ROTATION_0
#define XSIZE_0       XSIZE_PHYS
#define YSIZE_0       YSIZE_PHYS

/* 8. 配置图层2的的颜色模式和分辨率大小 */
#define COLOR_MODE_1  CMS_RGB565
#define ORIENTATION_1 ROTATION_0
#define XSIZE_1       XSIZE_PHYS
#define YSIZE_1       YSIZE_PHYS

/* 9. 没有图层激活时,背景色设置, 暂时未用到 */
#define BK_COLOR      GUI_DARKBLUE

/* 10. 单图层情况下,根据用户选择的颜色模式可自动选择图层1的emWin的颜色模式 */
#if   (COLOR_MODE_0 == CMS_ARGB888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M8888I
#elif (COLOR_MODE_0 == CMS_RGB88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M888
#elif (COLOR_MODE_0 == CMS_RGB565)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M565
#elif (COLOR_MODE_0 == CMS_ARGB1555)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M1555I
#elif (COLOR_MODE_0 == CMS_ARGB4444)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M4444I
#elif (COLOR_MODE_0 == CMS_L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8666
#elif (COLOR_MODE_0 == CMS_AL44)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1616I
#elif (COLOR_MODE_0 == CMS_AL8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88666I
#else
  #error Illegal color mode 0!
#endif

/* 11. 单图层情况下,根据用户选择的颜色模式可自动选择图层1的emWin的驱动 */
#if   (COLOR_MODE_0 == CMS_ARGB8888)
  #if   (ORIENTATION_0 == ROTATION_0)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32
  #elif (ORIENTATION_0 == ROTATION_CW)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OSX_32
  #elif (ORIENTATION_0 == ROTATION_180)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OXY_32
  #elif (ORIENTATION_0 == ROTATION_CCW)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OSY_32
  #endif
#elif (COLOR_MODE_0 == CMS_RGB888)
  #if   (ORIENTATION_0 == ROTATION_0)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24
  #elif (ORIENTATION_0 == ROTATION_CW)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OSX_24
  #elif (ORIENTATION_0 == ROTATION_180)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OXY_24
  #elif (ORIENTATION_0 == ROTATION_CCW)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OSY_24
  #endif
#elif (COLOR_MODE_0 == CMS_RGB565)   \
   || (COLOR_MODE_0 == CMS_ARGB1555) \
   || (COLOR_MODE_0 == CMS_ARGB4444) \
   || (COLOR_MODE_0 == CMS_AL88)
  #if   (ORIENTATION_0 == ROTATION_0)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16
  #elif (ORIENTATION_0 == ROTATION_CW)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OSX_16
  #elif (ORIENTATION_0 == ROTATION_180)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OXY_16
  #elif (ORIENTATION_0 == ROTATION_CCW)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OSY_16
  #endif
#elif (COLOR_MODE_0 == CMS_L8)   \
   || (COLOR_MODE_0 == CMS_AL44)
  #if   (ORIENTATION_0 == ROTATION_0)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8
  #elif (ORIENTATION_0 == ROTATION_CW)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OSX_8
  #elif (ORIENTATION_0 == ROTATION_180)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OXY_8
  #elif (ORIENTATION_0 == ROTATION_CCW)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OSY_8
  #endif
#endif

/* 12. 双图层情况下,根据用户选择的颜色模式可自动选择图层2的emWin的颜色模式 */
#if (GUI_NUM_LAYERS > 1)
#if   (COLOR_MODE_1 == CMS_ARGB888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M8888I
#elif (COLOR_MODE_1 == CMS_RGB88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M888
#elif (COLOR_MODE_1 == CMS_RGB565)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M565
#elif (COLOR_MODE_1 == CMS_ARGB1555)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M1555I
#elif (COLOR_MODE_1 == CMS_ARGB4444)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M4444I
#elif (COLOR_MODE_1 == CMS_L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8666
#elif (COLOR_MODE_1 == CMS_AL44)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1616I
#elif (COLOR_MODE_1 == CMS_AL8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88666I
#else
  #error Illegal color mode 0!
#endif

/* 13. 双图层情况下,根据用户选择的颜色模式可自动选择图层2的emWin的驱动 */
#if   (COLOR_MODE_1 == CMS_ARGB8888)
  #if   (ORIENTATION_1 == ROTATION_0)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32
  #elif (ORIENTATION_1 == ROTATION_CW)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OSX_32
  #elif (ORIENTATION_1 == ROTATION_180)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OXY_32
  #elif (ORIENTATION_1 == ROTATION_CCW)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OSY_32
  #endif
#elif (COLOR_MODE_1 == CMS_RGB888)
  #if   (ORIENTATION_1 == ROTATION_0)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24
  #elif (ORIENTATION_1 == ROTATION_CW)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OSX_24
  #elif (ORIENTATION_1 == ROTATION_180)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OXY_24
  #elif (ORIENTATION_1 == ROTATION_CCW)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OSY_24
  #endif
#elif (COLOR_MODE_1 == CMS_RGB565)   \
   || (COLOR_MODE_1 == CMS_ARGB1555) \
   || (COLOR_MODE_1 == CMS_ARGB4444) \
   || (COLOR_MODE_1 == CMS_AL88)
  #if   (ORIENTATION_1 == ROTATION_0)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16
  #elif (ORIENTATION_1 == ROTATION_CW)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OSX_16
  #elif (ORIENTATION_1 == ROTATION_180)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OXY_16
  #elif (ORIENTATION_1 == ROTATION_CCW)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OSY_16
  #endif
#elif (COLOR_MODE_1 == CMS_L8)   \
   || (COLOR_MODE_1 == CMS_AL44)
  #if   (ORIENTATION_1 == ROTATION_0)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8
  #elif (ORIENTATION_1 == ROTATION_CW)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OSX_8
  #elif (ORIENTATION_1 == ROTATION_180)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OXY_8
  #elif (ORIENTATION_1 == ROTATION_CCW)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OSY_8
  #endif
#endif

#else

#undef XSIZE_0
#undef YSIZE_0
#define XSIZE_0 XSIZE_PHYS
#define YSIZE_0 YSIZE_PHYS

#endif

/*14. 配置选项检测,防止配置错误或者某些选项没有配置 */
#if NUM_BUFFERS > 3
  #error More than 3 buffers make no sense and are not supported in this configuration file!
#endif
#ifndef   XSIZE_PHYS
  #error Physical X size of display is not defined!
#endif
#ifndef   YSIZE_PHYS
  #error Physical Y size of display is not defined!
#endif
#ifndef   NUM_BUFFERS
  #define NUM_BUFFERS 1
#else
  #if (NUM_BUFFERS <= 0)
    #error At least one buffer needs to be defined!
  #endif
#endif
#ifndef   NUM_VSCREENS
  #define NUM_VSCREENS 1
#else
  #if (NUM_VSCREENS <= 0)
    #error At least one screeen needs to be defined!
  #endif
#endif
#if (NUM_VSCREENS > 1) && (NUM_BUFFERS > 1)
  #error Virtual screens together with multiple buffers are not allowed!
#endif

/*
**********************************************************************************************************
                                                                        使用DMA2D重定向颜色的批量转换
**********************************************************************************************************
*/
#define DEFINE_DMA2D_COLORCONVERSION(PFIX, PIXELFORMAT)                                                        \
static void _Color2IndexBulk_##PFIX##_DMA2D(LCD_COLOR * pColor, void * pIndex, U32 NumItems, U8 SizeOfIndex) { \
  _DMA_Color2IndexBulk(pColor, pIndex, NumItems, SizeOfIndex, PIXELFORMAT);                                    \
}                                                                                                    \
static void _Index2ColorBulk_##PFIX##_DMA2D(void * pIndex, LCD_COLOR * pColor, U32 NumItems, U8 SizeOfIndex) { \
  _DMA_Index2ColorBulk(pIndex, pColor, NumItems, SizeOfIndex, PIXELFORMAT);                                    \
}

/* 函数声明 */
static void _DMA_Index2ColorBulk(void * pIndex, LCD_COLOR * pColor, U32 NumItems, U8 SizeOfIndex, U32 PixelFormat);
static void _DMA_Color2IndexBulk(LCD_COLOR * pColor, void * pIndex, U32 NumItems, U8 SizeOfIndex, U32 PixelFormat);

/* 颜色转换 */
DEFINE_DMA2D_COLORCONVERSION(M8888I, LTDC_PIXEL_FORMAT_ARGB8888)
DEFINE_DMA2D_COLORCONVERSION(M888,   LTDC_PIXEL_FORMAT_ARGB8888)
DEFINE_DMA2D_COLORCONVERSION(M565,   LTDC_PIXEL_FORMAT_RGB565)
DEFINE_DMA2D_COLORCONVERSION(M1555I, LTDC_PIXEL_FORMAT_ARGB1555)
DEFINE_DMA2D_COLORCONVERSION(M4444I, LTDC_PIXEL_FORMAT_ARGB4444)

static LTDC_HandleTypeDef     hltdc;
static LCD_LayerPropTypedef   layer_prop[GUI_NUM_LAYERS];
static const U32   _aAddr[]   = {LCD_LAYER0_FRAME_BUFFER, LCD_LAYER1_FRAME_BUFFER};
static int _aPendingBuffer[2] = { -1, -1 };
static int _aBufferIndex[GUI_NUM_LAYERS];
static int _axSize[GUI_NUM_LAYERS];
static int _aySize[GUI_NUM_LAYERS];
static int _aBytesPerPixels[GUI_NUM_LAYERS];

/* 用不上,留作备用 */
#if DrawBitmapA4Enalbe == 1
static U32 _aBuffer[XSIZE_PHYS];
static U32 * _pBuffer_DMA2D = &_aBuffer[0];

/* 加速 A4 bitmaps 显示 */
static const U8 _aMirror[] = {
  0x00, 0x10, 0x20, 0x30, 0x40, 0x50, 0x60, 0x70, 0x80, 0x90, 0xA0, 0xB0, 0xC0, 0xD0, 0xE0, 0xF0,
  0x01, 0x11, 0x21, 0x31, 0x41, 0x51, 0x61, 0x71, 0x81, 0x91, 0xA1, 0xB1, 0xC1, 0xD1, 0xE1, 0xF1,
  0x02, 0x12, 0x22, 0x32, 0x42, 0x52, 0x62, 0x72, 0x82, 0x92, 0xA2, 0xB2, 0xC2, 0xD2, 0xE2, 0xF2,
  0x03, 0x13, 0x23, 0x33, 0x43, 0x53, 0x63, 0x73, 0x83, 0x93, 0xA3, 0xB3, 0xC3, 0xD3, 0xE3, 0xF3,
...
};
#else
static U32         _pBuffer_DMA2D[XSIZE_PHYS];
static U32         _pBuffer_FG   [XSIZE_PHYS];
static U32         _pBuffer_BG   [XSIZE_PHYS];
#endif

/* 颜色转换模式 */
static const LCD_API_COLOR_CONV *_apColorConvAPI[] = {
  COLOR_CONVERSION_0,
#if GUI_NUM_LAYERS > 1
  COLOR_CONVERSION_1,
#endif
};

/* 显示方向 */
static const int _aOrientation[] =
{
  ORIENTATION_0,
#if GUI_NUM_LAYERS > 1
  ORIENTATION_1,
#endif
};

/*
*********************************************************************************************************
*        函 数 名: _ClearCacheHook
*        功能说明: 清Cache
*        形    参: LayerIndex  图层
*        返 回 值: 无
*********************************************************************************************************
*/
#if ClearCacheHookEnalbe == 1
static void _ClearCacheHook(U32 LayerMask)
{
        int i;
        for (i = 0; i < GUI_NUM_LAYERS; i++)
        {
                if (LayerMask & (1 << i))
                {
                        SCB_CleanDCache_by_Addr ((uint32_t *)_aAddr[i], XSIZE_PHYS * YSIZE_PHYS * sizeof(U32));
                }
        }
}
#endif

/*
*********************************************************************************************************
*        函 数 名: _GetPixelformat
*        功能说明: 获取图层1或者图层2使用的颜色格式
*        形    参: LayerIndex  图层
*        返 回 值: 颜色格式
*********************************************************************************************************
*/
static U32 _GetPixelformat(int LayerIndex)
{
        const LCD_API_COLOR_CONV * pColorConvAPI;

        if (LayerIndex >= GUI_COUNTOF(_apColorConvAPI))
        {
                return 0;
        }

        pColorConvAPI = _apColorConvAPI[LayerIndex];

        if (pColorConvAPI == GUICC_M8888I)
        {
                return LTDC_PIXEL_FORMAT_ARGB8888;
        }
        else if (pColorConvAPI == GUICC_M888)
        {
                return LTDC_PIXEL_FORMAT_RGB888;
        }
        else if (pColorConvAPI == GUICC_M565)
        {
                return LTDC_PIXEL_FORMAT_RGB565;
        }
        else if (pColorConvAPI == GUICC_M1555I)
        {
                return LTDC_PIXEL_FORMAT_ARGB1555;
        }
        else if (pColorConvAPI == GUICC_M4444I)
        {
        return LTDC_PIXEL_FORMAT_ARGB4444;
        }
        else if (pColorConvAPI == GUICC_8666  )
        {
                return LTDC_PIXEL_FORMAT_L8;
        }
        else if (pColorConvAPI == GUICC_1616I )
        {
                return LTDC_PIXEL_FORMAT_AL44;
        }
        else if (pColorConvAPI == GUICC_88666I)
        {
                return LTDC_PIXEL_FORMAT_AL88;
        }

        /* 配置错误会进入这里 */
        while (1);
}

/*
*********************************************************************************************************
*        函 数 名: _GetPixelformat
*        功能说明: 获取图层1或者图层2使用的颜色格式
*        形    参: LayerIndex  图层
*        返 回 值: 颜色格式
*********************************************************************************************************
*/
static void LCD_LL_LayerInit(U32 LayerIndex)
{
        LTDC_LayerCfgTypeDef  layer_cfg;
        static uint32_t       LUT[256];
        uint32_t              i;

        if (LayerIndex < GUI_NUM_LAYERS)
        {
                /* 窗口显示区设置 */
                layer_cfg.WindowX0 = 0;
                layer_cfg.WindowX1 = g_LcdWidth;
                layer_cfg.WindowY0 = 0;
                layer_cfg.WindowY1 = g_LcdHeight;

                /* 配置颜色格式 */
                layer_cfg.PixelFormat = _GetPixelformat(LayerIndex);

                /* 显存地址 */
                layer_cfg.FBStartAdress = layer_prop[LayerIndex].address;

                /* Alpha常数 (255 表示完全不透明) */
                layer_cfg.Alpha = 255;

                /* 无背景色 */
                layer_cfg.Alpha0 = 0;   /* 完全透明 */
                layer_cfg.Backcolor.Blue = 0;
                layer_cfg.Backcolor.Green = 0;
                layer_cfg.Backcolor.Red = 0;

                /* 配置图层混合因数 */
                layer_cfg.BlendingFactor1 = LTDC_BLENDING_FACTOR1_PAxCA;
                layer_cfg.BlendingFactor2 = LTDC_BLENDING_FACTOR2_PAxCA;

                /* 配置行列大小 */
                layer_cfg.ImageWidth = g_LcdWidth;
                layer_cfg.ImageHeight = g_LcdHeight;

                /* 配置图层1 */
                HAL_LTDC_ConfigLayer(&hltdc, &layer_cfg, LayerIndex);

                /* 使能LUT */
                if (LCD_GetBitsPerPixelEx(LayerIndex) <= 8)
                {
                        HAL_LTDC_EnableCLUT(&hltdc, LayerIndex);
                }
                else
                {
                        /*  AL88模式(16bpp) */
                        if (layer_prop[LayerIndex].pColorConvAPI == GUICC_88666I)
                        {
                                HAL_LTDC_EnableCLUT(&hltdc, LayerIndex);

                                for (i = 0; i < 256; i++)
                                {
                                        LUT[i] = LCD_API_ColorConv_8666.pfIndex2Color(i);
                                }

                                HAL_LTDC_ConfigCLUT(&hltdc, LUT, 256, LayerIndex);
                        }
                }
        }
}

/*
*********************************************************************************************************
*        函 数 名: LCD_LL_Init
*        功能说明: 配置LTDC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笔    记:
*       LCD_TFT 同步时序配置(整理自官方做的一个截图,言简意赅):
*       ----------------------------------------------------------------------------
*
*                                                 Total Width
*                             <--------------------------------------------------->
*                       Hsync width HBP             Active Width                HFP
*                             <---><--><--------------------------------------><-->
*                         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___|   |                                       |    |
*                                     |                                       |    |
*                         __|         |                                       |    |
*            /|\    /|\  |            |                                       |    |
*             | VSYNC|   |            |                                       |    |
*             |Width\|/  |__          |                                       |    |
*             |     /|\     |         |                                       |    |
*             |  VBP |      |         |                                       |    |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otal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eigh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ctiv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eigh |      |         |/ / / / / / Active Display Area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     |                                                      |
*             |  VFP |      |                                                      |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每个LCD设备都有自己的同步时序值:
*     Horizontal Synchronization (Hsync)
*     Horizontal Back Porch (HBP)
*     Active Width
*     Horizontal Front Porch (HFP)
*
*     Vertical Synchronization (Vsync)
*     Vertical Back Porch (VBP)
*     Active Heigh
*     Vertical Front Porch (VFP)
*
*     LCD_TFT 窗口水平和垂直的起始以及结束位置 :
*     ----------------------------------------------------------------
*
*     HorizontalStart = (Offset_X + Hsync + HBP);
*     HorizontalStop  = (Offset_X + Hsync + HBP + Window_Width - 1);
*     VarticalStart   = (Offset_Y + Vsync + VBP);
*     VerticalStop    = (Offset_Y + Vsync + VBP + Window_Heigh - 1);
*
*********************************************************************************************************
*/
static void LCD_LL_Init(void)
{

        /* 配置LCD相关的GPIO */
        {
                /* GPIOs Configuration */
                /*
                +------------------------+-----------------------+----------------------------+
                +                       LCD pins assignment                                   +
                +------------------------+-----------------------+----------------------------+
                |  LCD429_TFT R0 <-> PI.15  |  LCD429_TFT G0 <-> PJ.07 |  LCD429_TFT B0 <-> PJ.12      |
                |  LCD429_TFT R1 <-> PJ.00  |  LCD429_TFT G1 <-> PJ.08 |  LCD429_TFT B1 <-> PJ.13      |
                |  LCD429_TFT R2 <-> PJ.01  |  LCD429_TFT G2 <-> PJ.09 |  LCD429_TFT B2 <-> PJ.14      |
                |  LCD429_TFT R3 <-> PJ.02  |  LCD429_TFT G3 <-> PJ.10 |  LCD429_TFT B3 <-> PJ.15      |
                |  LCD429_TFT R4 <-> PJ.03  |  LCD429_TFT G4 <-> PJ.11 |  LCD429_TFT B4 <-> PK.03      |
                |  LCD429_TFT R5 <-> PJ.04  |  LCD429_TFT G5 <-> PK.00 |  LCD429_TFT B5 <-> PK.04      |
                |  LCD429_TFT R6 <-> PJ.05  |  LCD429_TFT G6 <-> PK.01 |  LCD429_TFT B6 <-> PK.05      |
                |  LCD429_TFT R7 <-> PJ.06  |  LCD429_TFT G7 <-> PK.02 |  LCD429_TFT B7 <-> PK.06      |
                -------------------------------------------------------------------------------
                |  LCD429_TFT HSYNC <-> PI.12  | LCDTFT VSYNC <->  PI.13 |
                |  LCD429_TFT CLK   <-> PI.14  | LCD429_TFT DE   <->  PK.07 |
                -----------------------------------------------------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_Structure;

                /*##-1- Enable peripherals and GPIO Clocks #################################*/
                /* 使能LTDC和DMA2D时钟 */
                __HAL_RCC_LTDC_CLK_ENABLE();
                __HAL_RCC_DMA2D_CLK_ENABLE();

                /* 使能GPIO时钟 */
                __HAL_RCC_GPIOI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J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K_CLK_ENABLE();

                /* GPIOI 配置 */
                GPIO_Init_Structure.Pin       = GPIO_PIN_12 | GPIO_PIN_13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GPIO_Init_Structure.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_Structure.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_Structure.Speed     = GPIO_SPEED_FREQ_VERY_HIGH;
                GPIO_Init_Structure.Alternate = GPIO_AF14_LTDC;
                HAL_GPIO_Init(GPIOI, &GPIO_Init_Structure);

                /* GPIOJ 配置 */
                GPIO_Init_Structure.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2 | GPIO_PIN_3 |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 GPIO_PIN_11 | \
                                                                          GPIO_PIN_12 | GPIO_PIN_13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GPIO_Init_Structure.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_Structure.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_Structure.Speed     = GPIO_SPEED_FREQ_VERY_HIGH;
                GPIO_Init_Structure.Alternate = GPIO_AF14_LTDC;
                HAL_GPIO_Init(GPIOJ, &GPIO_Init_Structure);

                /* GPIOK 配置 */
                GPIO_Init_Structure.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2 | GPIO_PIN_3 |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GPIO_Init_Structure.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_Structure.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_Structure.Speed     = GPIO_SPEED_FREQ_VERY_HIGH;
                GPIO_Init_Structure.Alternate = GPIO_AF14_LTDC;
                HAL_GPIO_Init(GPIOK, &GPIO_Init_Structure);
        }

        /*##-2- LTDC初始化 #############################################################*/
        {
                uint16_t Width, Height, HSYNC_W, HBP, HFP, VSYNC_W, VBP, VFP;
                RCC_PeriphCLKInitTypeDef PeriphClkInitStruct = {0};

                /* 支持6种面板 */
                switch (g_LcdType)
                {
                        case LCD_35_480X320:        /* 3.5寸 480 * 320 未使用 */
                                Width = 480;
                                Height = 272;
                                HSYNC_W = 10;
                                HBP = 20;
                                HFP = 20;
                                VSYNC_W = 20;
                                VBP = 20;
                                VFP = 20;
                                break;

                        case LCD_43_480X272:                /* 4.3寸 480 * 272 */
                        case LCD_50_480X272:                /* 5.0寸 480 * 272 */
                                Width = 480;
                                Height = 272;

                                HSYNC_W = 40;
                                HBP = 2;
                                HFP = 2;
                                VSYNC_W = 9;
                                VBP = 2;
                                VFP = 2;

                                /* LCD 时钟配置 */
                                /*
                                        PLLSAI_VCO Input = HSE_VALUE / PLL_M = 8M / 8 = 1MHz
                                        PLLSAI_VCO Output  = PLLSAI_VCO Input * PLLSAI_N = 1 * 420 = 420MHz
                                        PLLLCDCLK = PLLSAI_VCO Output / PLLSAI_R = 420 / 7 = 60MHz
                                        LTDC 时钟 = PLLLCDCLK / RCC_PLLSAIDivR = 60 / 4 = 15MHz
                                */
                                /*
                                        刷新率 = 15MHz /((Width + HSYNC_W  + HBP  + HFP)*(Height + VSYNC_W +  VBP  + VFP))
                                      = 15000000/((480 + 40  + 2  + 2)*(272 + 9 +  2  + 2))
                                       = 15000000/(524*285)
                           = 100Hz

                            */
                                PeriphClkInitStruct.PeriphClockSelection = RCC_PERIPHCLK_LTDC;
                                PeriphClkInitStruct.PLLSAI.PLLSAIN = 420;
                                PeriphClkInitStruct.PLLSAI.PLLSAIR = 7;
                                PeriphClkInitStruct.PLLSAIDivR = RCC_PLLSAIDIVR_4;
                                if (HAL_RCCEx_PeriphCLKConfig(&PeriphClkInitStruct) != HAL_OK)
                                {
                                        Error_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
                                break;

                        case LCD_50_800X480:                /* 5.0寸 800 * 480 */
                        case LCD_70_800X480:                /* 7.0寸 800 * 480 */
                                Width = 800;
                                Height = 480;

                                HSYNC_W = 96;
                                HBP = 10;
                                HFP = 10;
                                VSYNC_W = 2;
                                VBP = 10;
                                VFP = 10;

                                /* LCD 时钟配置 */
                                /*
                                        PLLSAI_VCO Input = HSE_VALUE / PLL_M = 8M / 8 = 1MHz
                                        PLLSAI_VCO Output  = PLLSAI_VCO Input * PLLSAI_N = 1 * 420 = 420MHz
                                        PLLLCDCLK = PLLSAI_VCO Output / PLLSAI_R = 420 / 7 = 60MHz
                                        LTDC 时钟 = PLLLCDCLK / RCC_PLLSAIDivR = 60 / 4 = 15MHz
                                */
                                /*
                                        刷新率 = 15MHz /((Width + HSYNC_W  + HBP  + HFP)*(Height + VSYNC_W +  VBP  + VFP))
                                      = 15000000/((800 + 96  + 10  + 10)*(480 + 2 +  10  + 10))
                                       = 15000000/(916*502)
                           = 32Hz

                                        24位或者32位色选择LTDC输出15MHz,16位或者8位30MHz
                            */
                                PeriphClkInitStruct.PeriphClockSelection = RCC_PERIPHCLK_LTDC;
                                PeriphClkInitStruct.PLLSAI.PLLSAIN = 420;
                                PeriphClkInitStruct.PLLSAI.PLLSAIR = 7;
                                PeriphClkInitStruct.PLLSAIDivR = RCC_PLLSAIDIVR_2;
                                if (HAL_RCCEx_PeriphCLKConfig(&PeriphClkInitStruct) != HAL_OK)
                                {
                                        Error_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
                                break;

                        case LCD_70_1024X600:        /* 7.0寸 1024 * 600,未使用 */
                                Width = 1024;
                                Height = 600;

                                HSYNC_W = 2;
                                HBP = 157;
                                HFP = 160;
                                VSYNC_W = 2;
                                VBP = 20;
                                VFP = 12;

                                break;

                        default:                 /* 未使用 */
                                Width = 800;
                                Height = 480;

                                HSYNC_W = 80;
                                HBP = 10;
                                HFP = 10;
                                VSYNC_W = 10;
                                VBP = 10;
                                VFP = 10;

                                break;
                }

                g_LcdHeight = Height;
                g_LcdWidth = Width;

                /* 配置信号极性 */
                hltdc.Init.HSPolarity = LTDC_HSPOLARITY_AL;        /* HSYNC 低电平有效 */
                hltdc.Init.VSPolarity = LTDC_VSPOLARITY_AL;         /* VSYNC 低电平有效 */
                hltdc.Init.DEPolarity = LTDC_DEPOLARITY_AL;         /* DE 低电平有效 */
                hltdc.Init.PCPolarity = LTDC_PCPOLARITY_IPC;

                /* 时序配置 */
                hltdc.Init.HorizontalSync = (HSYNC_W - 1);
                hltdc.Init.VerticalSync = (VSYNC_W - 1);
                hltdc.Init.AccumulatedHBP = (HSYNC_W + HBP - 1);
                hltdc.Init.AccumulatedVBP = (VSYNC_W + VBP - 1);
                hltdc.Init.AccumulatedActiveH = (Height + VSYNC_W + VBP - 1);
                hltdc.Init.AccumulatedActiveW = (Width + HSYNC_W + HBP - 1);
                hltdc.Init.TotalHeigh = (Height + VSYNC_W + VBP + VFP - 1);
                hltdc.Init.TotalWidth = (Width + HSYNC_W + HBP + HFP - 1);

                /* 配置背景层颜色 */
                hltdc.Init.Backcolor.Blue = 0;
                hltdc.Init.Backcolor.Green = 0;
                hltdc.Init.Backcolor.Red = 0;

                hltdc.Instance = LTDC;

                /* 配置LTDC  */
                if (HAL_LTDC_Init(&hltdc) != HAL_OK)
                {
                        /* 初始化错误 */
                        Error_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
        }

    /* 使能行中断 */
        HAL_LTDC_ProgramLineEvent(&hltdc, 0);

        /* 使能LTDC中断,并配置其优先级 */
        HAL_NVIC_SetPriority(LTDC_IRQn, 0x2, 0);
        HAL_NVIC_EnableIRQ(LTDC_IRQn);
}

/*
*********************************************************************************************************
*        函 数 名: _DMA_Copy
*        功能说明: 通过DMA2D从前景层复制指定区域的颜色数据到目标区域
*        形    参: LayerIndex    图层
*             pSrc          颜色数据源地址
*             pDst          颜色数据目的地址
*             xSize         要复制区域的X轴大小,即每行像素数
*             ySize         要复制区域的Y轴大小,即行数
*             OffLineSrc    前景层图像的行偏移
*             OffLineDst    输出的行偏移
*        返 回 值: 无
*********************************************************************************************************
*/
static void _DMA_Copy(int LayerIndex, void * pSrc, void * pDst, int xSize, int ySize, int OffLineSrc, int OffLineDst)
{
        U32 PixelFormat;

        /* 获取图层使用的颜色格式 */
        PixelFormat    = _GetPixelformat(LayerIndex);

        /* DMA2D配置 */
        DMA2D->CR      = 0x00000000UL | (1 << 9);
        DMA2D->FGMAR   = (U32)pSrc;
        DMA2D->OMAR    = (U32)pDst;
        DMA2D->FGOR    = OffLineSrc;
        DMA2D->OOR     = OffLineDst;
        DMA2D->FGPFCCR = PixelFormat;
        DMA2D->NLR     = (U32)(xSize << 16) | (U16)ySize;

        /* 启动传输 */
        DMA2D->CR   |= DMA2D_CR_START;

        /* 等待DMA2D传输完成 */
        while (DMA2D->CR & DMA2D_CR_START) {}
}

/*
*********************************************************************************************************
*        函 数 名: _DMA_CopyRGB565
*        功能说明: 通过DMA2D从前景层复制指定区域的颜色数据到目标区域
*        形    参: pSrc          颜色数据源地址
*             pDst          颜色数据目的地址
*             xSize         要复制区域的X轴大小,即每行像素数
*             ySize         要复制区域的Y轴大小,即行数
*             OffLineSrc    前景层图像的行偏移
*             OffLineDst    输出的行偏移
*        返 回 值: 无
*********************************************************************************************************
*/
#if GUI_USE_ARGB
static void _DMA_CopyRGB565(const void * pSrc, void * pDst, int xSize, int ySize, int OffLineSrc, int OffLineDst)
{
        /* DMA2D配置 */
        DMA2D->CR      = 0x00000000UL | (1 << 9);
        DMA2D->FGMAR   = (U32)pSrc;
        DMA2D->OMAR    = (U32)pDst;
        DMA2D->FGOR    = OffLineSrc;
        DMA2D->OOR     = OffLineDst;
        DMA2D->FGPFCCR = LTDC_PIXEL_FORMAT_RGB565;
        DMA2D->NLR     = (U32)(xSize << 16) | (U16)ySize;

        /* 启动传输 */
        DMA2D->CR   |= DMA2D_CR_START;

        /* 等待DMA2D传输完成 */
        while (DMA2D->CR & DMA2D_CR_START) {}
}
#endif

/*
*********************************************************************************************************
*        函 数 名: _DMA_Fill
*        功能说明: 通过DMA2D对于指定区域进行颜色填充
*        形    参: LayerIndex    图层
*             pDst          颜色数据目的地址
*             xSize         要复制区域的X轴大小,即每行像素数
*             ySize         要复制区域的Y轴大小,即行数
*             OffLine       前景层图像的行偏移
*             ColorIndex    要填充的颜色值
*        返 回 值: 无
*********************************************************************************************************
*/
static void _DMA_Fill(int LayerIndex, void * pDst, int xSize, int ySize, int OffLine, U32 ColorIndex)
{
        U32 PixelFormat;

        /* 获取图层使用的颜色格式 */
        PixelFormat = _GetPixelformat(LayerIndex);

        /* DMA2D配置 */
        DMA2D->CR      = 0x00030000UL | (1 << 9);
        DMA2D->OCOLR   = ColorIndex;
        DMA2D->OMAR    = (U32)pDst;
        DMA2D->OOR     = OffLine;
        DMA2D->OPFCCR  = PixelFormat;
        DMA2D->NLR     = (U32)(xSize << 16) | (U16)ySize;

        /* 启动传输 */
        DMA2D->CR   |= DMA2D_CR_START;

        /* 等待DMA2D传输完成 */
        while (DMA2D->CR & DMA2D_CR_START) {}
}

/*
*********************************************************************************************************
*        函 数 名: _DMA_DrawBitmapL8
*        功能说明: 绘制L8格式位图
*        形    参: pSrc             源数据地址
*             pDst             目的数据地址
*             OffSrc           源数据行偏移
*             OffDst           目的数据行偏移
*             PixelFormatDst   转换的颜色格式
*             xSize            位图长
*             ySize            位图高
*        返 回 值: 无
*********************************************************************************************************
*/
#if UsedDrawBitmap8bpp
static void _DMA_DrawBitmapL8(void * pSrc, void * pDst,  U32 OffSrc, U32 OffDst, U32 PixelFormatDst, U32 xSize, U32 ySize)
{
        /* 配置DMA2D */
        DMA2D->CR      = 0x00010000UL | (1 << 9);
        DMA2D->FGMAR   = (U32)pSrc;
        DMA2D->OMAR    = (U32)pDst;
        DMA2D->FGOR    = OffSrc;
        DMA2D->OOR     = OffDst;
        DMA2D->FGPFCCR = LTDC_PIXEL_FORMAT_L8;
        DMA2D->OPFCCR  = PixelFormatDst;

        DMA2D->NLR     = (U32)(xSize << 16) | ySize;

        /* 启动传输 */
        DMA2D->CR   |= DMA2D_CR_START;

        /* 等待DMA2D传输完成 */
        while (DMA2D->CR & DMA2D_CR_START) {}
}
#endif

#if DrawBitmapA4Enalbe == 1
/*
*********************************************************************************************************
*        函 数 名: _DMA_DrawBitmapA4
*        功能说明: 绘制A4格式位图
*        形    参: pSrc             源数据地址
*             pDst             目的数据地址
*             OffSrc           源数据行偏移
*             OffDst           目的数据行偏移
*             PixelFormatDst   转换的颜色格式
*             xSize            位图长
*             ySize            位图高
*        返 回 值: 0
*********************************************************************************************************
*/
static int _DMA_DrawBitmapA4(void * pSrc, void * pDst,  U32 OffSrc, U32 OffDst, U32 PixelFormatDst, U32 xSize, U32 ySize)
{
    U8 * pRD;
    U8 * pWR;
    U32 NumBytes, Color, Index;

    NumBytes = (((xSize + 1) & (U32)~1) * ySize) >> 1;
    if ((NumBytes > sizeof(_aBuffer)) || (NumBytes == 0)) {
    return 1;
    }

    pWR = (U8 *)_aBuffer;
    pRD = (U8 *)pSrc;
    do {
    *pWR++ = _aMirror[*pRD++];
    } while (--NumBytes);

    Index = LCD_GetColorIndex();
    Color = LCD_Index2Color(Index);

    DMA2D->CR = 0x00020000UL | (1 << 9);

#if (GUI_USE_ARGB == 0)
    DMA2D->FGCOLR  = ((Color & 0xFF) << 16)  // Red
                 |  (Color & 0xFF00)       // Green
                 | ((Color >> 16) & 0xFF); // Blue
#else
    DMA2D->FGCOLR  = Color;
#endif
    DMA2D->FGMAR   = (U32)_aBuffer;
    DMA2D->FGOR    = 0;
    DMA2D->FGPFCCR = 0xA;                    // A4 bitmap
    DMA2D->NLR     = (U32)((xSize + OffSrc) << 16) | ySize;
    DMA2D->BGMAR   = (U32)pDst;
    DMA2D->BGOR    = OffDst - OffSrc;
    DMA2D->BGPFCCR = PixelFormatDst;
    DMA2D->OMAR    = DMA2D->BGMAR;
    DMA2D->OOR     = DMA2D->BGOR;
    DMA2D->OPFCCR  = DMA2D->BGPFCCR;

    /* 启动传输 */
    DMA2D->CR   |= DMA2D_CR_START;

    /* 等待DMA2D传输完成 */
    while (DMA2D->CR & DMA2D_CR_START) {}

        return 0;
}
#endif

/*
*********************************************************************************************************
*        函 数 名: _DMA_DrawAlphaBitmap
*        功能说明: 绘制带透明通道的位图
*        形    参: pSrc             源数据地址
*             pDst             目的数据地址
*             xSize            位图长
*             ySize            位图高
*             OffLineSrc       源数据行偏移
*             OffLineDst       目的数据行偏移
*             PixelFormatDst   转换的颜色格式
*        返 回 值: 0
*********************************************************************************************************
*/
#if  DrawAlpha == 1
static void _DMA_DrawAlphaBitmap(void * pDst, const void * pSrc, int xSize, int ySize, int OffLineSrc, int OffLineDst, int PixelFormat)
{
        /* 配置*/
        DMA2D->CR      = 0x00020000UL | (1 << 9);
        DMA2D->FGMAR   = (U32)pSrc;
        DMA2D->BGMAR   = (U32)pDst;
        DMA2D->OMAR    = (U32)pDst;
        DMA2D->FGOR    = OffLineSrc;
        DMA2D->BGOR    = OffLineDst;
        DMA2D->OOR     = OffLineDst;
        DMA2D->FGPFCCR = LTDC_PIXEL_FORMAT_ARGB8888;
        DMA2D->BGPFCCR = PixelFormat;
        DMA2D->OPFCCR  = PixelFormat;
        DMA2D->NLR     = (U32)(xSize << 16) | (U16)ySize;

        /* 启动传输 */
        DMA2D->CR   |= DMA2D_CR_START;

        /* 等待DMA2D传输完成 */
        while (DMA2D->CR & DMA2D_CR_START) {}
}
#endif

/*
*********************************************************************************************************
*        函 数 名: _DMA_LoadLUT
*        功能说明: 加载颜色表
*        形    参: pColor     颜色表地址
*             NumItems   要加载的个数
*        返 回 值: 0
*********************************************************************************************************
*/
static void _DMA_LoadLUT(LCD_COLOR * pColor, U32 NumItems)
{
        /* 配置DMA2D */
        DMA2D->FGCMAR  = (U32)pColor;
        DMA2D->FGPFCCR  = LTDC_PIXEL_FORMAT_RGB888
                                  | ((NumItems - 1) & 0xFF) << 8;

        /* 启动加载 */
        DMA2D->FGPFCCR |= (1 << 5);
}

/*
*********************************************************************************************************
*        函 数 名: _InvertAlpha_SwapRB
*        功能说明: emWin的颜色格式跟DMA2D的颜色格式不同,DMA2D的颜色格式要转换为
*             emWin的颜色格式,需要以下两点:
*             1. 交换R和B的位置。
*             2. 翻转alpha通道。
*             此函数就完成这两个工作,反之亦然。
*        形    参: pColorSrc  DMA2D格式颜色地址,即原始颜色
*             pColorDst  emWin格式颜色地址,即转换后颜色
*             NumItems   要转换的颜色个数
*        返 回 值: 无
*********************************************************************************************************
*/
static void _InvertAlpha_SwapRB(LCD_COLOR * pColorSrc, LCD_COLOR * pColorDst, U32 NumItems) {
  U32 Color;
  do {
    Color = *pColorSrc++;
    *pColorDst++ = ((Color & 0x000000FF) << 16)         // Swap red <-> blue
                 |  (Color & 0x0000FF00)                // Green
                 | ((Color & 0x00FF0000) >> 16)         // Swap red <-> blue
                 | ((Color & 0xFF000000) ^ 0xFF000000); // Invert alpha
  } while (--NumItems);
}

/*
*********************************************************************************************************
*        函 数 名: _InvertAlpha
*        功能说明: emWin的颜色格式跟DMA2D的颜色格式不同,DMA2D的颜色格式要转换为
*             emWin的颜色格式,需要以下两点:
*             1. 交换R和B的位置。
*             2. 翻转alpha通道。
*             此函数就完成第二工作,反之亦然。
*        形    参: pColorSrc  DMA2D格式颜色地址,即原始颜色
*             pColorDst  emWin格式颜色地址,即转换后颜色
*             NumItems   要转换的颜色个数
*        返 回 值: 无
*********************************************************************************************************
*/
static void _InvertAlpha(LCD_COLOR * pColorSrc, LCD_COLOR * pColorDst, U32 NumItems) {
  U32 Color;

  do {
    Color = *pColorSrc++;
    *pColorDst++ = Color ^ 0xFF000000; // Invert alpha
  } while (--NumItems);
}

/*
*********************************************************************************************************
*        函 数 名: _DMA_AlphaBlendingBulk
*        功能说明: 实现批量的颜色混合转换,获取前景色和背景色后执行PFC(像素格式转换器),DMA2D方式选择存储器到存储器并执行混合。
*        形    参: pColorFG   前景色地址
*             pColorBG   背景色地址
*             pColorDst  转换后颜色存储
*             NumItems   要转换的颜色个数
*        返 回 值: 无
*********************************************************************************************************
*/
static void _DMA_AlphaBlendingBulk(LCD_COLOR * pColorFG, LCD_COLOR * pColorBG, LCD_COLOR * pColorDst, U32 NumItems) {
    //
    // Set up mode
    //
    DMA2D->CR      = 0x00020000UL | (1 << 9);         // Control Register (Memory to memory with blending of FG and BG and TCIE)
    //
    // Set up pointers
    //
    DMA2D->FGMAR   = (U32)pColorFG;                   // Foreground Memory Address Register
    DMA2D->BGMAR   = (U32)pColorBG;                   // Background Memory Address Register
    DMA2D->OMAR    = (U32)pColorDst;                  // Output Memory Address Register (Destination address)
    //
    // Set up offsets
    //
    DMA2D->FGOR    = 0;                               // Foreground Offset Register
    DMA2D->BGOR    = 0;                               // Background Offset Register
    DMA2D->OOR     = 0;                               // Output Offset Register
    //
    // Set up pixel format
    //
    DMA2D->FGPFCCR = LTDC_PIXEL_FORMAT_ARGB8888;       // Foreground PFC Control Register (Defines the FG pixel format)
    DMA2D->BGPFCCR = LTDC_PIXEL_FORMAT_ARGB8888;       // Background PFC Control Register (Defines the BG pixel format)
    DMA2D->OPFCCR  = LTDC_PIXEL_FORMAT_ARGB8888;       // Output     PFC Control Register (Defines the output pixel format)
    //
    // Set up size
    //
    DMA2D->NLR     = (U32)(NumItems << 16) | 1;       // Number of Line Register (Size configuration of area to be transfered)
    //
    // Execute operation
    //

    DMA2D->CR     |= 1;

    while (DMA2D->CR & DMA2D_CR_START) {
    //__WFI();                                      // Sleep until next interrupt
    }
}

/*
*********************************************************************************************************
*        函 数 名: _DMA_AlphaBlending
*        功能说明: 前景层和背景层混合输出
*        形    参: pColorFG    前景层颜色数据地址
*             pColorBG    背景层颜色数据地址
*             pColorDst   输出目标区地址
*             NumItems    转换次数
*        返 回 值: 无
*********************************************************************************************************
*/
static void _DMA_AlphaBlending(LCD_COLOR * pColorFG, LCD_COLOR * pColorBG, LCD_COLOR * pColorDst, U32 NumItems)
{
#if (GUI_USE_ARGB)
    /* DMA2D配置 */
        DMA2D->CR      = 0x00020000UL | (1 << 9);
        DMA2D->FGMAR   = (U32)pColorFG;
        DMA2D->BGMAR   = (U32)pColorBG;
        DMA2D->OMAR    = (U32)pColorDst;
        DMA2D->FGOR    = 0;
        DMA2D->BGOR    = 0;
        DMA2D->OOR     = 0;
        DMA2D->FGPFCCR = LTDC_PIXEL_FORMAT_ARGB8888;
        DMA2D->BGPFCCR = LTDC_PIXEL_FORMAT_ARGB8888;
        DMA2D->OPFCCR  = LTDC_PIXEL_FORMAT_ARGB8888;
        DMA2D->NLR     = (U32)(NumItems << 16) | 1;

        /* 启动传输 */
        DMA2D->CR   |= DMA2D_CR_START;

        /* 等待DMA2D传输完成 */
        while (DMA2D->CR & DMA2D_CR_START) {}
#else
  //
  // Invert alpha values
  //
  _InvertAlpha(pColorFG, _pBuffer_FG, NumItems);
  _InvertAlpha(pColorBG, _pBuffer_BG, NumItems);
  //
  // Use DMA2D for mixing
  //
  _DMA_AlphaBlendingBulk(_pBuffer_FG, _pBuffer_BG, _pBuffer_DMA2D, NumItems);
  //
  // Invert alpha values
  //
  _InvertAlpha(_pBuffer_DMA2D, pColorDst, NumItems);
#endif
}

/*
*********************************************************************************************************
*        函 数 名: _DMA_ConvertColor
*        功能说明: 颜色转换,从一个颜色格式转换到另一种颜色格式
*        形    参: pSrc   源颜色地址
*             pDst   转换后颜色存储地址
*             PixelFormatSrc  源颜色格式
*             PixelFormatDst  转换后颜色格式
*             NumItems        要转换的颜色个数
*        返 回 值: 无
*********************************************************************************************************
*/
static void _DMA_ConvertColor(void * pSrc, void * pDst,  U32 PixelFormatSrc, U32 PixelFormatDst, U32 NumItems) {
  //
  // Set up mode
  //
  DMA2D->CR      = 0x00010000UL | (1 << 9);         // Control Register (Memory to memory with pixel format conversion and TCIE)
  //
  // Set up pointers
  //
  DMA2D->FGMAR   = (U32)pSrc;                       // Foreground Memory Address Register (Source address)
  DMA2D->OMAR    = (U32)pDst;                       // Output Memory Address Register (Destination address)
  //
  // Set up offsets
  //
  DMA2D->FGOR    = 0;                               // Foreground Offset Register (Source line offset)
  DMA2D->OOR     = 0;                               // Output Offset Register (Destination line offset)
  //
  // Set up pixel format
  //
  DMA2D->FGPFCCR = PixelFormatSrc;                  // Foreground PFC Control Register (Defines the input pixel format)
  DMA2D->OPFCCR  = PixelFormatDst;                  // Output PFC Control Register (Defines the output pixel format)
  //
  // Set up size
  //
  DMA2D->NLR     = (U32)(NumItems << 16) | 1;       // Number of Line Register (Size configuration of area to be transfered)
  //
  // Execute operation
  //
  DMA2D->CR     |= 1;

  while (DMA2D->CR & DMA2D_CR_START) {
    //__WFI();                                        // Sleep until next interrupt
  }
}

/*
*********************************************************************************************************
*        函 数 名: _DMA_Index2ColorBulk
*        功能说明: 通过DMA2D,将当前显示屏的颜色数据转换为emWin的32位ARGB颜色数据。
*        形    参: pIndex       显示屏颜色地址
*             pColor       转换成适用于emWin的颜色地址
*             NumItems     转换的颜色数量
*             SizeOfIndex  未使用
*             PixelFormat  显示屏当前使用的颜色格式
*        返 回 值: 无
*********************************************************************************************************
*/
static void _DMA_Index2ColorBulk(void * pIndex, LCD_COLOR * pColor, U32 NumItems, U8 SizeOfIndex, U32 PixelFormat)
{
#if (GUI_USE_ARGB)
    uint32_t blkCnt;
    uint32_t *ptr1 = (uint32_t *)pColor;
    uint32_t *ptr2 = (uint32_t *)_pBuffer_DMA2D;

    /* 配置DMA2D */
        DMA2D->CR      = 0x00010000UL | (1 << 9);
        DMA2D->FGMAR   = (U32)pIndex;
        DMA2D->OMAR    = (U32)_pBuffer_DMA2D;
        DMA2D->FGOR    = 0;
        DMA2D->OOR     = 0;
        DMA2D->FGPFCCR = PixelFormat;

    DMA2D->OPFCCR  = LTDC_PIXEL_FORMAT_ARGB8888;

        DMA2D->NLR     = (U32)(NumItems << 16) | 1;

        /* 启动传输 */
        DMA2D->CR   |= DMA2D_CR_START;

        /* 等待DMA2D传输完成 */
        while (DMA2D->CR & DMA2D_CR_START) {}

    /* 将数据从_pBuffer_DMA2D复制到pColor */
    blkCnt = NumItems / 0x4U;

    while (blkCnt > 0U)
        {
        *ptr1++ = *ptr2++;
        *ptr1++ = *ptr2++;
        *ptr1++ = *ptr2++;
        *ptr1++ = *ptr2++;
                blkCnt--;
        }

    blkCnt = NumItems % 0x4U;

    while (blkCnt > 0U)
    {
        *ptr1++ = *ptr2++;
        blkCnt--;
    }
#else
  //
  // Use DMA2D for the conversion
  //
  _DMA_ConvertColor(pIndex, _pBuffer_DMA2D, PixelFormat, LTDC_PIXEL_FORMAT_ARGB8888, NumItems);
  //
  // Convert colors from ARGB to ABGR and invert alpha values
  //
  _InvertAlpha_SwapRB(_pBuffer_DMA2D, pColor, NumItems);
#endif
}

/*
*********************************************************************************************************
*        函 数 名: _DMA_Color2IndexBulk
*        功能说明: 通过DMA2D,将emWin的32位ARGB颜色数据转换为适用于当前显示屏的颜色数据
*        形    参: pIndex       显示屏颜色地址
*             pColor       转换成适用于emWin的颜色地址
*             NumItems     转换的颜色数量
*             SizeOfIndex  未使用
*             PixelFormat  显示屏当前使用的颜色格式
*        返 回 值: 无
*********************************************************************************************************
*/
static void _DMA_Color2IndexBulk(LCD_COLOR * pColor, void * pIndex, U32 NumItems, U8 SizeOfIndex, U32 PixelFormat)
{
#if (GUI_USE_ARGB)
    /* 配置DMA2D */
        DMA2D->CR      = 0x00010000UL | (1 << 9);
        DMA2D->FGMAR   = (U32)pColor;
        DMA2D->OMAR    = (U32)pIndex;
        DMA2D->FGOR    = 0;
        DMA2D->OOR     = 0;
        DMA2D->FGPFCCR = LTDC_PIXEL_FORMAT_ARGB8888;
        DMA2D->OPFCCR  = PixelFormat;
        DMA2D->NLR     = (U32)(NumItems << 16) | 1;

        /* 启动传输 */
        DMA2D->CR   |= DMA2D_CR_START;

        /* 等待DMA2D传输完成 */
        while (DMA2D->CR & DMA2D_CR_START) {}
#else
    //
    // Convert colors from ABGR to ARGB and invert alpha values
    //
    _InvertAlpha_SwapRB(pColor, _pBuffer_DMA2D, NumItems);
    //
    // Use DMA2D for the conversion
    //
    _DMA_ConvertColor(_pBuffer_DMA2D, pIndex, LTDC_PIXEL_FORMAT_ARGB8888, PixelFormat, NumItems);
#endif
}

/*
*********************************************************************************************************
*        函 数 名: _DMA_MixColorsBulk
*        功能说明: 通过给定的alpha值,实现两种颜色的批量混合
*        形    参: pColorFG   前景色地址
*             pColorBG   背景色地址
*             pColorDst  混合后颜色存储的地址
*             Intens     即alpha值
*             NumItems   转换的颜色数量
*        返 回 值: 无
*********************************************************************************************************
*/
static void _DMA_MixColorsBulk(LCD_COLOR * pColorFG, LCD_COLOR * pColorBG, LCD_COLOR * pColorDst, U8 Intens, U32 NumItems) {
  //
  // Set up mode
  //
  DMA2D->CR      = 0x00020000UL | (1 << 9);         // Control Register (Memory to memory with blending of FG and BG and TCIE)
  //
  // Set up pointers
  //
  DMA2D->FGMAR   = (U32)pColorFG;                   // Foreground Memory Address Register
  DMA2D->BGMAR   = (U32)pColorBG;                   // Background Memory Address Register
  DMA2D->OMAR    = (U32)pColorDst;                  // Output Memory Address Register (Destination address)
  //
  // Set up pixel format
  //
  DMA2D->FGPFCCR = LTDC_PIXEL_FORMAT_ARGB8888
                 | (1UL << 16)
                 | ((U32)Intens << 24);
  DMA2D->BGPFCCR = LTDC_PIXEL_FORMAT_ARGB8888
                 | (0UL << 16)
                 | ((U32)(255 - Intens) << 24);
  DMA2D->OPFCCR  = LTDC_PIXEL_FORMAT_ARGB8888;
  //
  // Set up size
  //
  DMA2D->NLR     = (U32)(NumItems << 16) | 1;              // Number of Line Register (Size configuration of area to be transfered)
  //
  // Execute operation
  //
  DMA2D->CR     |= 1;

  while (DMA2D->CR & DMA2D_CR_START) {
    //__WFI();                                        // Sleep until next interrupt
  }
}

/*
*********************************************************************************************************
*        函 数 名: _DMA_MixColorsBulk
*        功能说明: 将一块显示区的前景色和背景色进行混合
*        形    参: pFG   前景色地址
*             pBG   背景色地址
*             pDst  混合后颜色存储的地址
*             OffFG    前景色偏移地址
*             OffBG    背景色偏移地址
*             OffDest  混合后偏移地址
*             xSize    显示区x轴大小
*             ySize    显示区y轴大小
*             Intens   即alpha值
*        返 回 值: 无
*********************************************************************************************************
*/
static void _LCD_MixColorsBulk(U32 * pFG, U32 * pBG, U32 * pDst, unsigned OffFG, unsigned OffBG, unsigned OffDest, unsigned xSize, unsigned ySize, U8 Intens)
{
#if (GUI_USE_ARGB)
        int y;

        GUI_USE_PARA(OffFG);
        GUI_USE_PARA(OffDest);

        for (y = 0; y < ySize; y++)
        {
        /* 配置DMA2D */
        DMA2D->CR      = 0x00020000UL | (1 << 9);
        DMA2D->FGMAR   = (U32)pFG;
        DMA2D->BGMAR   = (U32)pBG;
        DMA2D->OMAR    = (U32)pDst;

        DMA2D->FGPFCCR = LTDC_PIXEL_FORMAT_ARGB8888
                     | (1UL << 16)
                     | ((U32)Intens << 24);
        DMA2D->BGPFCCR = LTDC_PIXEL_FORMAT_ARGB8888
                     | (0UL << 16)
                     | ((U32)(255 - Intens) << 24);
        DMA2D->OPFCCR  = LTDC_PIXEL_FORMAT_ARGB8888;
        DMA2D->NLR     = (U32)(xSize << 16) | 1;

        /* 启动传输 */
        DMA2D->CR   |= DMA2D_CR_START;

        /* 等待DMA2D传输完成 */
        while (DMA2D->CR & DMA2D_CR_START) {}

                pFG  += xSize + OffFG;
                pBG  += xSize + OffBG;
                pDst += xSize + OffDest;
        }
#else
    int y;

    GUI_USE_PARA(OffFG);
    GUI_USE_PARA(OffDest);
    for (y = 0; y < ySize; y++) {
        //
        // Invert alpha values
        //
        _InvertAlpha(pFG, _pBuffer_FG, xSize);
        _InvertAlpha(pBG, _pBuffer_BG, xSize);
        //
        //
        //
        _DMA_MixColorsBulk(_pBuffer_FG, _pBuffer_BG, _pBuffer_DMA2D, Intens, xSize);
        //
        //
        //
        _InvertAlpha(_pBuffer_DMA2D, pDst, xSize);
        pFG  += xSize + OffFG;
        pBG  += xSize + OffBG;
        pDst += xSize + OffDest;
    }

#endif
}

/*
*********************************************************************************************************
*        函 数 名: _GetBufferSize
*        功能说明: 获取指定层显存大小
*        形    参: LayerIndex    图层
*        返 回 值: 显存大小
*********************************************************************************************************
*/
static U32 _GetBufferSize(int LayerIndex)
{
        U32 BufferSize;

        BufferSize = _axSize[LayerIndex] * _aySize[LayerIndex] * _aBytesPerPixels[LayerIndex];

        return BufferSize;
}

/*
*********************************************************************************************************
*        函 数 名: _LCD_CopyBuffer
*        功能说明: 此函数用于多缓冲,将一个缓冲中的所有数据复制到另一个缓冲。
*        形    参: LayerIndex    图层
*             IndexSrc      源缓冲序号
*             IndexDst      目标缓冲序号
*        返 回 值: 无
*********************************************************************************************************
*/
static void _LCD_CopyBuffer(int LayerIndex, int IndexSrc, int IndexDst)
{
        U32 BufferSize, AddrSrc, AddrDst;

        BufferSize = _GetBufferSize(LayerIndex);
        AddrSrc    = _aAddr[LayerIndex] + BufferSize * IndexSrc;
        AddrDst    = _aAddr[LayerIndex] + BufferSize * IndexDst;
        _DMA_Copy(LayerIndex, (void *)AddrSrc, (void *)AddrDst, _axSize[LayerIndex], _aySize[LayerIndex], 0, 0);

        /* 绘制操作切换到缓冲Buffer[IndexDst] */
        _aBufferIndex[LayerIndex] = IndexDst;
}

/*
*********************************************************************************************************
*        函 数 名: _LCD_CopyRect
*        功能说明: 此函数用于多缓冲,将一个缓冲中指定区域数据复制到另一个缓冲。
*        形    参: LayerIndex    图层
*             x0            源缓冲x轴位置
*             y0            源缓冲y轴位置
*             x1            目标冲x轴位置
*             y1            目标冲y轴位置
*             xSize         要复制的x轴大小
*             ySize         要复制的y轴大小
*        返 回 值: 无
*********************************************************************************************************
*/
static void _LCD_CopyRect(int LayerIndex, int x0, int y0, int x1, int y1, int xSize, int ySize)
{
        U32 BufferSize, AddrSrc, AddrDst;
        int OffLine;

        BufferSize = _GetBufferSize(LayerIndex);
        AddrSrc = _aAddr[LayerIndex] + BufferSize * _aBufferIndex[LayerIndex] + (y0 * _axSize[LayerIndex] + x0) * _aBytesPerPixels[LayerIndex];
        AddrDst = _aAddr[LayerIndex] + BufferSize * _aBufferIndex[LayerIndex] + (y1 * _axSize[LayerIndex] + x1) * _aBytesPerPixels[LayerIndex];
        OffLine = _axSize[LayerIndex] - xSize;
        _DMA_Copy(LayerIndex, (void *)AddrSrc, (void *)AddrDst, xSize, ySize, OffLine, OffLine);
}

/*
*********************************************************************************************************
*        函 数 名: _LCD_FillRect
*        功能说明: 对指定的区域进行颜色填充
*        形    参: LayerIndex    图层
*             x0            起始x轴位置
*             y0            起始y轴位置
*             x1            结束x轴位置
*             y1            结束y轴位置
*             PixelIndex    要填充的颜色值
*        返 回 值: 无
*********************************************************************************************************
*/
static void _LCD_FillRect(int LayerIndex, int x0, int y0, int x1, int y1, U32 PixelIndex)
{
        U32 BufferSize, AddrDst;
        int xSize, ySize;

        if (GUI_GetDrawMode() == GUI_DM_XOR)
        {
                LCD_SetDevFunc(LayerIndex, LCD_DEVFUNC_FILLRECT, NULL);
                LCD_FillRect(x0, y0, x1, y1);
                LCD_SetDevFunc(LayerIndex, LCD_DEVFUNC_FILLRECT, (void(*)(void))_LCD_FillRect);
        }
        else
        {
                xSize = x1 - x0 + 1;
                ySize = y1 - y0 + 1;
                BufferSize = _GetBufferSize(LayerIndex);
                AddrDst = _aAddr[LayerIndex] + BufferSize * _aBufferIndex[LayerIndex] + (y0 * _axSize[LayerIndex] + x0) * _aBytesPerPixels[LayerIndex];
                _DMA_Fill(LayerIndex, (void *)AddrDst, xSize, ySize, _axSize[LayerIndex] - xSize, PixelIndex);
        }
}

/*
*********************************************************************************************************
*        函 数 名: _LCD_DrawBitmap32bpp
*        功能说明: 绘制32bpp格式位图
*        形    参: LayerIndex      图层
*             x               X轴起始位置
*             y               Y轴起始位置
*             p               源数据地址
*             xSize           位图长
*             ySize           位图高
*             BytesPerLine    每行字节数
*        返 回 值: 无
*********************************************************************************************************
*/
static void _LCD_DrawBitmap32bpp(int LayerIndex, int x, int y, U16 const * p, int xSize, int ySize, int BytesPerLine)
{
        U32 BufferSize, AddrDst;
        int OffLineSrc, OffLineDst;

        BufferSize = _GetBufferSize(LayerIndex);
        AddrDst = _aAddr[LayerIndex] + BufferSize * _aBufferIndex[LayerIndex] + (y * _axSize[LayerIndex] + x) * _aBytesPerPixels[LayerIndex];
        OffLineSrc = (BytesPerLine / 4) - xSize;
        OffLineDst = _axSize[LayerIndex] - xSize;
        _DMA_Copy(LayerIndex, (void *)p, (void *)AddrDst, xSize, ySize, OffLineSrc, OffLineDst);
}

/*
*********************************************************************************************************
*        函 数 名: _LCD_DrawBitmap16bpp
*        功能说明: 绘制16bpp格式位图
*        形    参: LayerIndex      图层
*             x               X轴起始位置
*             y               Y轴起始位置
*             p               源数据地址
*             xSize           位图长
*             ySize           位图高
*             BytesPerLine    每行字节数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_LCD_DrawBitmap16bpp(int LayerIndex, int x, int y, U16 const * p, int xSize, int ySize, int BytesPerLine)
{
        U32 BufferSize, AddrDst;
        int OffLineSrc, OffLineDst;

        BufferSize = _GetBufferSize(LayerIndex);
        AddrDst = _aAddr[LayerIndex] + BufferSize * _aBufferIndex[LayerIndex] + (y * _axSize[LayerIndex] + x) * _aBytesPerPixels[LayerIndex];
        OffLineSrc = (BytesPerLine / 2) - xSize;
        OffLineDst = _axSize[LayerIndex] - xSize;
        _DMA_Copy(LayerIndex, (void *)p, (void *)AddrDst, xSize, ySize, OffLineSrc, OffLineDst);
}

/*
*********************************************************************************************************
*        函 数 名: _LCD_DrawBitmap8bpp
*        功能说明: 绘制8bpp格式位图
*        形    参: LayerIndex      图层
*             x               X轴起始位置
*             y               Y轴起始位置
*             p               源数据地址
*             xSize           位图长
*             ySize           位图高
*             BytesPerLine    每行字节数
*        返 回 值: 无
*********************************************************************************************************
*/
#if UsedDrawBitmap8bpp
static void _LCD_DrawBitmap8bpp(int LayerIndex, int x, int y, U8 const * p, int xSize, int ySize, int BytesPerLine) {
        U32 BufferSize, AddrDst;
        int OffLineSrc, OffLineDst;
        U32 PixelFormat;

        PixelFormat = _GetPixelformat(LayerIndex);
        BufferSize = _GetBufferSize(LayerIndex);
        AddrDst = _aAddr[LayerIndex] + BufferSize * _aBufferIndex[LayerIndex] + (y * _axSize[LayerIndex] + x) * _aBytesPerPixels[LayerIndex];
        OffLineSrc = BytesPerLine - xSize;
        OffLineDst = _axSize[LayerIndex] - xSize;
        _DMA_DrawBitmapL8((void *)p, (void *)AddrDst, OffLineSrc, OffLineDst, PixelFormat, xSize, ySize);
}
#endif

#if DrawBitmapA4Enalbe == 1
/*
*********************************************************************************************************
*        函 数 名: _LCD_DrawBitmap4bpp
*        功能说明: 绘制4bpp格式位图
*        形    参: LayerIndex      图层
*             x               X轴起始位置
*             y               Y轴起始位置
*             p               源数据地址
*             xSize           位图长
*             ySize           位图高
*             BytesPerLine    每行字节数
*        返 回 值: 无
*********************************************************************************************************
*/
static int _LCD_DrawBitmap4bpp(int LayerIndex, int x, int y, U8 const * p, int xSize, int ySize, int BytesPerLine) {
        U32 BufferSize, AddrDst;
        int OffLineSrc, OffLineDst;
        U32 PixelFormat;

        if (x < 0)
        {
                return 1;
        }

        if ((x + xSize) >= _axSize[LayerIndex])
        {
                return 1;
        }

        if (y < 0)
        {
                return 1;
        }

        if ((y + ySize) >= _aySize[LayerIndex])
        {
                return 1;
        }

        PixelFormat = _GetPixelformat(LayerIndex);

        if (PixelFormat > LTDC_PIXEL_FORMAT_ARGB4444)
        {
                return 1;
        }

        BufferSize = _GetBufferSize(LayerIndex);
        AddrDst = _aAddr[LayerIndex] + BufferSize * _aBufferIndex[LayerIndex] + (y * _axSize[LayerIndex] + x) * _aBytesPerPixels[LayerIndex];
        OffLineSrc = (BytesPerLine * 2) - xSize;
        OffLineDst = _axSize[LayerIndex] - xSize;
        return _DMA_DrawBitmapA4((void *)p, (void *)AddrDst, OffLineSrc, OffLineDst, PixelFormat, xSize, ySize);;
}
#endif

/*
*********************************************************************************************************
*        函 数 名: _LCD_DrawMemdev16bpp
*        功能说明: 绘制16bpp存储设备
*        形    参: pDst               源数据地址
*             pSrc               目的数据地址
*             xSize              存储设备长
*             ySize              存储设备高
*             BytesPerLineDst    源数据每行字节数
*             BytesPerLineSrc    目的数据每行字节数
*        返 回 值: 无
*********************************************************************************************************
*/
#if GUI_USE_ARGB
static void _LCD_DrawMemdev16bpp(void * pDst, const void * pSrc, int xSize, int ySize, int BytesPerLineDst, int BytesPerLineSrc)
{
        int OffLineSrc, OffLineDst;

        OffLineSrc = (BytesPerLineSrc / 2) - xSize;
        OffLineDst = (BytesPerLineDst / 2) - xSize;
        _DMA_CopyRGB565(pSrc, pDst, xSize, ySize, OffLineSrc, OffLineDst);
}
#endif

/*
*********************************************************************************************************
*        函 数 名: _LCD_DrawMemdevAlpha
*        功能说明: 绘制带Alpha通道的存储设备
*        形    参: pDst               源数据地址
*             pSrc               目的数据地址
*             xSize              存储设备长
*             ySize              存储设备高
*             BytesPerLineDst    源数据每行字节数
*             BytesPerLineSrc    目的数据每行字节数
*        返 回 值: 无
*********************************************************************************************************
*/
#if  DrawAlpha == 1
static void _LCD_DrawMemdevAlpha(void * pDst, const void * pSrc, int xSize, int ySize, int BytesPerLineDst, int BytesPerLineSrc)
{
        int OffLineSrc, OffLineDst;

        OffLineSrc = (BytesPerLineSrc / 4) - xSize;
        OffLineDst = (BytesPerLineDst / 4) - xSize;
        _DMA_DrawAlphaBitmap(pDst, pSrc, xSize, ySize, OffLineSrc, OffLineDst, LTDC_PIXEL_FORMAT_ARGB8888);
}
#endif

/*
*********************************************************************************************************
*        函 数 名: _LCD_DrawBitmapAlpha
*        功能说明: 绘制带Alpha通道的位图
*        形    参: LayerIndex      图层
*             x               X轴起始位置
*             y               Y轴起始位置
*             p               源数据地址
*             xSize           位图长
*             ySize           位图高
*             BytesPerLine    每行字节数
*        返 回 值: 无
*********************************************************************************************************
*/
#if  DrawAlpha == 1
static void _LCD_DrawBitmapAlpha(int LayerIndex, int x, int y, const void * p, int xSize, int ySize, int BytesPerLine)
{
        U32 BufferSize, AddrDst;
        int OffLineSrc, OffLineDst;
        U32 PixelFormat;

        PixelFormat = _GetPixelformat(LayerIndex);
        BufferSize = _GetBufferSize(LayerIndex);
        AddrDst = _aAddr[LayerIndex] + BufferSize * _aBufferIndex[LayerIndex] + (y * _axSize[LayerIndex] + x) * _aBytesPerPixels[LayerIndex];
        OffLineSrc = (BytesPerLine / 4) - xSize;
        OffLineDst = _axSize[LayerIndex] - xSize;
        _DMA_DrawAlphaBitmap((void *)AddrDst, p, xSize, ySize, OffLineSrc, OffLineDst, PixelFormat);
}
#endif

/*
*********************************************************************************************************
*        函 数 名: _LCD_GetpPalConvTable
*        功能说明: 转换颜色板以适应控制器设置的颜色格式。
*        形    参: pLogPal   源颜色板地址
*             pBitmap   位图地址
*             LayerIndex  源颜色格式
*        返 回 值: 转换后的颜色板地址
*********************************************************************************************************
*/
static LCD_PIXELINDEX * _LCD_GetpPalConvTable(const LCD_LOGPALETTE GUI_UNI_PTR * pLogPal, const GUI_BITMAP GUI_UNI_PTR * pBitmap, int LayerIndex)
{
#if (GUI_USE_ARGB)
        void (* pFunc)(void);
        int DoDefault = 0;

        /* 8bpp */
        if (pBitmap->BitsPerPixel == 8)
        {
                pFunc = LCD_GetDevFunc(LayerIndex, LCD_DEVFUNC_DRAWBMP_8BPP);
                if (pFunc)
                {
                        if (pBitmap->pPal)
                        {
                                if (pBitmap->pPal->HasTrans)
                                {
                                        DoDefault = 1;
                                }
                        }
                        else
                        {
                                DoDefault = 1;
                        }
                }
                else
                {
                        DoDefault = 1;
                }
        }
        else
        {
        DoDefault = 1;
        }

        /* 默认颜色板管理 */
        if (DoDefault)
        {
                /* 返回索引值 */
                return LCD_GetpPalConvTable(pLogPal);
        }

        /* DMA2D加载LUT */
        _DMA_LoadLUT((U32 *)pLogPal->pPalEntries, pLogPal->NumEntries);

        /* 返回非NULL */
        return _pBuffer_DMA2D;
#else
        void (* pFunc)(void);
        int DoDefault = 0;

        /* 8bpp */
        if (pBitmap->BitsPerPixel == 8)
        {
                pFunc = LCD_GetDevFunc(LayerIndex, LCD_DEVFUNC_DRAWBMP_8BPP);
                if (pFunc)
                {
                        if (pBitmap->pPal)
                        {
                                if (pBitmap->pPal->HasTrans)
                                {
                                        DoDefault = 1;
                                }
                        }
                        else
                        {
                                DoDefault = 1;
                        }
                }
                else
                {
                        DoDefault = 1;
                }
        }
        else
        {
        DoDefault = 1;
        }

        /* 默认颜色板管理 */
        if (DoDefault)
        {
                /* 返回索引值 */
                return LCD_GetpPalConvTable(pLogPal);
        }

    _InvertAlpha_SwapRB((U32 *)pLogPal->pPalEntries, _pBuffer_DMA2D, pLogPal->NumEntries);

        /* DMA2D加载LUT */
        _DMA_LoadLUT((U32 *)pLogPal->pPalEntries, pLogPal->NumEntries);

        /* 返回非NULL */
        return _pBuffer_DMA2D;

#endif
}

/*
*********************************************************************************************************
*        函 数 名: LCD_X_DisplayDriver
*        功能说明: 显示驱动设置
*        形    参: LayerIndex   图层
*             Cmd          命令
*             pData        数据地址
*        返 回 值: 成功返回0,失败返回-1
*********************************************************************************************************
*/
int LCD_X_DisplayDriver(unsigned LayerIndex, unsigned Cmd, void * pData)
{
        int r = 0;
        U32 addr;

        switch (Cmd)
        {
                case LCD_X_INITCONTROLLER:
                {
                        /* 驱动初始化 */
                        LCD_LL_LayerInit(LayerIndex);
                        break;
                }

                case LCD_X_SETORG:
                {
                        /* 设置显存地址 */
                        LCD_X_SETORG_INFO * p;

                        p = (LCD_X_SETORG_INFO *)pData;
                        addr = _aAddr[LayerIndex] + p->yPos * _axSize[LayerIndex] * _aBytesPerPixels[LayerIndex];
                        HAL_LTDC_SetAddress(&hltdc, addr, LayerIndex);
                        break;
                }

                case LCD_X_SHOWBUFFER:
                {
                        /* 用于多缓冲,参数Index用于指示使用的那个缓冲 */
                        LCD_X_SHOWBUFFER_INFO * p;

                        p = (LCD_X_SHOWBUFFER_INFO *)pData;
                        _aPendingBuffer[LayerIndex] = p->Index;
                        break;
                }

                case LCD_X_SETLUTENTRY:
                {
                        /* 颜色查找表设置 */
                        LCD_X_SETLUTENTRY_INFO * p;

                        p = (LCD_X_SETLUTENTRY_INFO *)pData;
                        HAL_LTDC_ConfigCLUT(&hltdc, (uint32_t*)p->Color, p->Pos, LayerIndex);
                        break;
                }

                case LCD_X_ON:
                {
                        /* 使能LTDC  */
                        __HAL_LTDC_ENABLE(&hltdc);
                        break;
                }

                case LCD_X_OFF:
                {
                        /* 关闭LTDC */
                        __HAL_LTDC_DISABLE(&hltdc);
                        break;
                }

                case LCD_X_SETVIS:
                {
                        /* 图层的开关 */
                        LCD_X_SETVIS_INFO * p;

                        p = (LCD_X_SETVIS_INFO *)pData;
                        if(p->OnOff == ENABLE )
                        {
                                __HAL_LTDC_LAYER_ENABLE(&hltdc, LayerIndex);
                        }
                        else
                        {
                                __HAL_LTDC_LAYER_DISABLE(&hltdc, LayerIndex);
                        }

                        __HAL_LTDC_RELOAD_IMMEDIATE_CONFIG(&hltdc);
                        break;
                }

                case LCD_X_SETPOS:
                {
                        /* 设置图层显示位置 */
                        LCD_X_SETPOS_INFO * p;

                        p = (LCD_X_SETPOS_INFO *)pData;
                        HAL_LTDC_SetWindowPosition(&hltdc, p->xPos, p->yPos, LayerIndex);
                        break;
                }

                case LCD_X_SETSIZE:
                {
                        /* 设置图层大小 */
                        LCD_X_SETSIZE_INFO * p;
                        int xPos, yPos;

                        GUI_GetLayerPosEx(LayerIndex, &xPos, &yPos);
                        p = (LCD_X_SETSIZE_INFO *)pData;
                        if (LCD_GetSwapXYEx(LayerIndex))
                        {
                                _axSize[LayerIndex] = p->ySize;
                                _aySize[LayerIndex] = p->xSize;
                        }
                        else
                        {
                                _axSize[LayerIndex] = p->xSize;
                                _aySize[LayerIndex] = p->ySize;
                        }

                        HAL_LTDC_SetWindowPosition(&hltdc, xPos, yPos, LayerIndex);
                        break;
                }

                case LCD_X_SETALPHA:
                {
                        /* 设置透明 */
                        LCD_X_SETALPHA_INFO * p;

                        p = (LCD_X_SETALPHA_INFO *)pData;
         #if (GUI_USE_ARGB)
                        HAL_LTDC_SetAlpha(&hltdc, p->Alpha, LayerIndex);
         #else
            HAL_LTDC_SetAlpha(&hltdc, 255-p->Alpha, LayerIndex);
         #endif
                        break;
                }

                case LCD_X_SETCHROMAMODE:
                {
                        /* 使能或禁止扣色 */
                        LCD_X_SETCHROMAMODE_INFO * p;

                        p = (LCD_X_SETCHROMAMODE_INFO *)pData;
                        if(p->ChromaMode != 0)
                        {
                                HAL_LTDC_EnableColorKeying(&hltdc, LayerIndex);
                        }
                        else
                        {
                                HAL_LTDC_DisableColorKeying(&hltdc, LayerIndex);
                        }
                        break;
                }

                case LCD_X_SETCHROMA:
                {
                        /* 设置扣色 */
                        LCD_X_SETCHROMA_INFO * p;
                        U32 Color;

                        p = (LCD_X_SETCHROMA_INFO *)pData;
                        Color = ((p->ChromaMin & 0xFF0000) >> 16) | (p->ChromaMin & 0x00FF00) | ((p->ChromaMin & 0x0000FF) << 16);
                        HAL_LTDC_ConfigColorKeying(&hltdc, Color, LayerIndex);
                        break;
                }

                default:
                        r = -1;
                        break;
        }

        return r;
}

/*
*********************************************************************************************************
*        函 数 名: LCD_X_DisplayDriver
*        功能说明: 初始化配置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LCD_X_Config(void)
{
        int i;
        U32 PixelFormat;

        /* 底层初始化 */
        LCD_LL_Init ();

#if ClearCacheHookEnalbe == 1
        GUI_DCACHE_SetClearCacheHook(_ClearCacheHook);
#endif

        /* 初始化多缓冲 */
#if (NUM_BUFFERS > 1)
        for (i = 0; i < GUI_NUM_LAYERS; i++)
        {
                GUI_MULTIBUF_ConfigEx(i, NUM_BUFFERS);
        }
#endif

        /* 设置显示驱动和颜色格式转换 */
        GUI_DEVICE_CreateAndLink(DISPLAY_DRIVER_0, COLOR_CONVERSION_0, 0, 0);

        /* 设置图层1 */
        if (LCD_GetSwapXYEx(0))
        {
                LCD_SetSizeEx (0,  g_LcdHeight, g_LcdWidth);
                LCD_SetVSizeEx(0,  g_LcdHeight * NUM_VSCREENS, g_LcdWidth);
        }
        else
        {
                LCD_SetSizeEx (0, g_LcdWidth, g_LcdHeight);
                LCD_SetVSizeEx(0, g_LcdWidth, g_LcdHeight * NUM_VSCREENS);
        }

#if (GUI_NUM_LAYERS > 1)
        /* 设置显示驱动和颜色格式转换 */
        GUI_DEVICE_CreateAndLink(DISPLAY_DRIVER_1, COLOR_CONVERSION_1, 0, 1);

        /* 设置图层2 */
        if (LCD_GetSwapXYEx(1))
        {
                LCD_SetSizeEx (1, g_LcdHeight, g_LcdWidth);
                LCD_SetVSizeEx(1,  g_LcdHeight * NUM_VSCREENS, g_LcdWidth);
        }
        else
        {
                LCD_SetSizeEx (1, g_LcdWidth, g_LcdHeight);
                LCD_SetVSizeEx(1, g_LcdWidth, g_LcdHeight * NUM_VSCREENS);
        }
#endif

        /* 设置RAM地址和每个像素的字节数 */
        for (i = 0; i < GUI_NUM_LAYERS; i++)
        {
                /* 设置RAM地址 */
                LCD_SetVRAMAddrEx(i, (void *)(_aAddr[i]));

                /* 每个像素的字节数 */
                _aBytesPerPixels[i] = LCD_GetBitsPerPixelEx(i) >> 3;
        }

        /* 设置函数重定向 */
        for (i = 0; i < GUI_NUM_LAYERS; i++)
        {
                PixelFormat = _GetPixelformat(i);

                /* CopyBuffer重定向,多缓冲使用 */
                LCD_SetDevFunc(i, LCD_DEVFUNC_COPYBUFFER, (void(*)(void))_LCD_CopyBuffer);

                if (PixelFormat <= LTDC_PIXEL_FORMAT_ARGB4444)
                {
                        /* 填充使用 */
                        LCD_SetDevFunc(i, LCD_DEVFUNC_FILLRECT, (void(*)(void))_LCD_FillRect);
                }

                if (_aOrientation[i] == ROTATION_0)
                {
                        /* CopyRect重定向 */
                        LCD_SetDevFunc(i, LCD_DEVFUNC_COPYRECT, (void(*)(void))_LCD_CopyRect);

                        /* 8bpp重定向 */
                        if (PixelFormat <= LTDC_PIXEL_FORMAT_ARGB4444)
                        {
                #if UsedDrawBitmap8bpp
                                 LCD_SetDevFunc(i, LCD_DEVFUNC_DRAWBMP_8BPP, (void(*)(void))_LCD_DrawBitmap8bpp);
                #endif
                        }

                        /* 16bpp重定向 */
                        if (PixelFormat == LTDC_PIXEL_FORMAT_RGB565)
                        {
                                LCD_SetDevFunc(i, LCD_DEVFUNC_DRAWBMP_16BPP, (void(*)(void))_LCD_DrawBitmap16bpp);
                        }

                        /* 32bpp重定向 */
                        if (PixelFormat == LTDC_PIXEL_FORMAT_ARGB8888)
                        {
                                LCD_SetDevFunc(i, LCD_DEVFUNC_DRAWBMP_32BPP, (void(*)(void))_LCD_DrawBitmap32bpp);
                        }
                }
        }

        /* DMA2D for ARGB1555 */
        GUICC_M1555I_SetCustColorConv(_Color2IndexBulk_M1555I_DMA2D, _Index2ColorBulk_M1555I_DMA2D);

        /* DMA2D for RGB565 */
        GUICC_M565_SetCustColorConv  (_Color2IndexBulk_M565_DMA2D,   _Index2ColorBulk_M565_DMA2D);

        /* DMA2D for ARGB4444 */
        GUICC_M4444I_SetCustColorConv(_Color2IndexBulk_M4444I_DMA2D, _Index2ColorBulk_M4444I_DMA2D);

        /* DMA2D for RGB888 */
        GUICC_M888_SetCustColorConv  (_Color2IndexBulk_M888_DMA2D,   _Index2ColorBulk_M888_DMA2D);

        /* DMA2D for ARGB8888 */
        GUICC_M8888I_SetCustColorConv(_Color2IndexBulk_M8888I_DMA2D, _Index2ColorBulk_M8888I_DMA2D);

        /* Alpha混合重定向 */
        GUI_SetFuncAlphaBlending(_DMA_AlphaBlending);

        GUI_SetFuncGetpPalConvTable(_LCD_GetpPalConvTable);

        /* 颜色混合重定向 */
        GUI_SetFuncMixColorsBulk(_LCD_MixColorsBulk);

#if DrawBitmapA4Enalbe == 1
        GUI_AA_SetpfDrawCharAA4(_LCD_DrawBitmap4bpp); /* 这个函数有问题,未使用 */
#endif

        /* 16bpp存储设备重定向 */
#if GUI_USE_ARGB == 1
        GUI_MEMDEV_SetDrawMemdev16bppFunc(_LCD_DrawMemdev16bpp);
#endif

#if  DrawAlpha == 1
        /* Alpha绘制重定向 */
        GUI_SetFuncDrawAlpha(_LCD_DrawMemdevAlpha, _LCD_DrawBitmapAlpha);
#endif
}

#if 1
/*
*********************************************************************************************************
*        函 数 名: LTDC_IRQHandler
*        功能说明: 初始化配置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LTDC_IRQHandler(void)
{
        U32 Addr;
        int i;

        LTDC->ICR = (U32)LTDC_IER_LIE;

        for (i = 0; i < GUI_NUM_LAYERS; i++)
        {
                if (_aPendingBuffer[i] >= 0)
                {
                        /* 计算缓冲地址 */
                        Addr = _aAddr[i] + _axSize[i] * _aySize[i] * _aPendingBuffer[i] * _aBytesPerPixels[i];

                        /* 更新LTDC寄存器 */
                        __HAL_LTDC_LAYER(&hltdc, i)->CFBAR = Addr;
                        __HAL_LTDC_RELOAD_IMMEDIATE_CONFIG(&hltdc);

                        /* 告诉emWin使用的缓冲 */
                        GUI_MULTIBUF_ConfirmEx(i, _aPendingBuffer[i]);

                        /* 清除标志 */
                        _aPendingBuffer[i] = -1;
                }
        }
}

#else
/*
*********************************************************************************************************
*        函 数 名: LTDC_IRQHandler
*        功能说明: 初始化配置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LTDC_IRQHandler(void)
{
        HAL_LTDC_IRQHandler(&hltdc);
}

void HAL_LTDC_LineEvenCallback(LTDC_HandleTypeDef *hltdc)
{
        U32 Addr;
        int i;

        for (i = 0; i < GUI_NUM_LAYERS; i++)
        {
                if (_aPendingBuffer[i] >= 0)
                {
                        /* 计算缓冲地址 */
                        Addr = _aAddr[i] + _axSize[i] * _aySize[i] * _aPendingBuffer[i] * _aBytesPerPixels[i];

                        /* 更新LTDC寄存器 */
                        __HAL_LTDC_LAYER(hltdc, i)->CFBAR = Addr;
                        __HAL_LTDC_RELOAD_IMMEDIATE_CONFIG(hltdc);

                        /* 告诉emWin使用的缓冲 */
                        GUI_MULTIBUF_ConfirmEx(i, _aPendingBuffer[i]);

                        /* 清除标志 */
                        _aPendingBuffer[i] = -1;
                }
        }

        /* 重新开启行中断,因为函数HAL_LTDC_IRQHandler里面会关闭 */
        HAL_LTDC_ProgramLineEvent(hltdc, 0);
}

#endif

/************************ (C) COPYRIGHT STMicroelectronics *****END OF FILE****/

网友:
有工程吗?

楼主:
第3版emWin教程和ThreadX GUIX教程开工,双管齐下,GUIX更新至第23章(2021-02-07)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8429&fromuid=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