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SDIO] filex的问题(已经找到,各位网友build stm32 1.9 版本的lib的时候,务必宏定义全部使能,并且sd的那个transfer宏定义为0)

楼主(2021-02-06):
filex是不是有毒?反复运行了十几次以后,sd卡直接废了,一直是getstatus状态,之前项目搞的fatfs下,也不能用了,普通读写也不能用了,等于板子直接电路坏了,换了个板子又继续能用了,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A:
这个有点诡异,我这里之前用FatFS测试通过的一批卡,使用FileX测试也都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有点诡异,我这里之前用FatFS测试通过的一批卡,使用FileX测试也都没问题。

问题找到了,之前生成stm32lib库的时候,conf.h文件中,由于1.9的sd那个宏定义为1没有再重新build一次库造成的,重新build一次库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