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请问下,FFT变换后幅值波动有点大怎么解决?

楼主(2021-02-06):
用信号源输出非常稳定的50Hz/2V信号给STM32采集,FFT为1024点,采样率10240Hz,算出来直流幅值波动在±3以内,但是50Hz幅值波动在±30,怎么把50Hz幅值波动控制在±5以内啊?

网友:
是不是你采集的数据就不稳定,这个要先确认下,如果采集的波波就比较大,可以考虑过采样。

楼主:
解决了,是因为我对FFT原理不清楚造成的,点数必须是采样波形的周期的整数倍,否则会造成频谱泄露,后果之一就是幅值抖动,这是整数倍采样后的幅值变化,波动在±1以内,非常稳:

网友A:
引用 楼主:
解决了,是因为我对FFT原理不清楚造成的,点数必须是采样波形的周期的整数倍,否则会造成频谱泄露,后果之一就 ...

初看你的问题,我还以为10240 / 50是个整数呢^_^,采样率是这个50Hz的整数倍,你楼主搞成了采样率是采样点的整数倍。

就没有管频谱泄露问题。。

FFT测试这种标准波无压力,而实际情况要复杂很多,基本处于50Hz左右的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初看你的问题,我还以为10240 / 50是个整数呢^_^,采样率是这个50Hz的整数倍,你楼主搞成了采样率是采 ...

我试了下49.5Hz和50.5Hz,波动确实变大了,从±1变成±3了,偏离50Hz越多,波动越多,表明频谱泄露情况加剧,是否需要加窗,这种对幅值精度要求高的场所,是不是只有矩形窗最理想?有木有可以参考的矩形窗C代码??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试了下49.5Hz和50.5Hz,波动确实变大了,从±1变成±3了,偏离50Hz越多,波动越多,表明频谱泄露情况加剧,是 ...

看了下,我这种情况,对时域信号不做任何处理,就是相当于加了矩形窗,不再需要加其他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