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OS] 基于STM32H7的RTX5+RL-USB+RL-FlashFS+RL-TCPnet+emWin6.x综合模板发布,含MDK AC5和AC6,升级至V1.1(2021-03-01)

楼主(2021-02-07):
说明:
RTX5全家桶的优势就是简单易用,各种应用配置一键生成,初学的话,上手很快。维护的好,稳定性也是杠杠的。
同时RTX5也是有汽车级,工业级,医疗和铁路安全认证,只是安全级别比ThreadX要稍微低些。

功能简介:
1、RL-FlashFS文件系统支持外挂U盘,NAND和SD卡三合一。
2、RL-TCPnet网络协议栈驱动了DM962,做了FTP服务器和TCP简易测试功能。
3、RL-USB同时外挂USB FS和USB HS两个USB外设,USB FS接口用于外接电脑,实现SD卡和NAND模拟U盘,USB HS用于外挂U盘设备。
4、emWin6.x支持4.3寸,5寸,7寸等显示屏自适应。

注意事项:
1、全部使用当前最新的MDK及其中间件版
     MDK使用V5.30。
     中间件软件包使用V7.12。
     MDK安装的STM32H7软件包使用V2.7.0。

     各种软件包镜像下载:链接

2、由于程序使用了DWT时钟周期计数器,程序下载后,请将板子重新上电使用,防止DWT时钟周期计数器没有正常复位。
3、RL-FlashFS操作外挂U盘,SD卡或者NAND,是通过串口命令u,m和n来切换,m表示SD卡,n表示NAND,u表示U盘。
4、首次使用,如果操作NAND,务必调用串口命令1,进行NAND Flash的低级格式化和文件系统格式化。
5、使用FTP服务器前,请插入SD卡,执行串口命令f,不使用FTP功能后,请执行串口命令t。
     (1)FTP服务器请使用FlashFXP 5,而使用FileZilla Client不好用。
     (2)FTP用户名armfly,密码123456,端口21。
6、此综合Deme会持续更新,不断完善。

工程下载:

MDK AC5和AC6目录:

操作说明:
RL-USB + RL-FlashFS文件系统操作:
请选择串口操作命令,电脑键盘打印数字即可
("首次使用,如果操作NAND,务必调用串口命令1,进行NAND Flash的低级格式化和文件系统格式化\r\n");
("1 - 显示卡容量和剩余容量\r\n");
("2 - 显示卡根目录下的文件\r\n");
("3 - 创建三个text文本并使用不同函数写入内容\r\n");
("4 - 使用三个不同函数读取文本\r\n");
("5 - 创建一个text文本并指定一个位置对其进行读写操作\r\n");
("6 - 删除文件夹和文件\r\n");
("7 - 测试文件读写速度\r\n");
("8 - 写数据到CSV文件中\r\n");
("9 - 从CSV文件中读数据\r\n");
("m - 所有操作是针对SD卡命令\r\n");
("u - 所有操作针对U盘命令\r\n");
("n - 所有操作针对NAND命令\r\n");
("a - 打开SD和NAND模拟U盘\r\n");
("b - 关闭SD和NAND模拟U盘\r\n");
("f - 启动FTP前,挂载SD卡\r\n");
("t - 关闭FTP后,卸载SD卡\r\n");
RL-TCPnet网络协议操作:
1、强烈推荐将网线接到路由器或者交换机上面测试,因为已经使能了DHCP,可以自动获取IP地址。
     创建了一个TCP Server,而且使能了局域网域名NetBIOS,用户只需在电脑端ping armfly
     就可以获得板子的IP地址,端口号1001。
2、如果使用固定IP请看RL-TCPnet V7.X教程附件章节进行设置:链接
2、用户可以在电脑端用网络调试软件创建TCP Client连接此服务器端。
3、按键K1按下,发送8字节的数据给TCP Client。
4、按键K2按下,发送1024字节的数据给TCP Client。
5、按键K3按下,发送5MB字节的数据给TCP Client。

RL-Flash和RL-USB串口命令操作:

RL-TCPnet详细操作说明可以看V7.X教程的第11章:

RTX5调试组件:

RL-USB调试组件:

RL-TCPnet调试组件:

RL-FlashFS调试组件:

FTP服务器请使用FlashFXP 5,FTP用户名armfly,密码123456,端口21
使用FTP服务器前,请插入SD卡,执行串口命令f,不使用FTP功能后,请执行串口命令t

下面是H7板子做服务器,电脑端从H7做的服务器下载速度6.xMB/S

更新记录:
*                版本号   日期         作者        说明
*                V1.0    2021-02-08   Eric2013     1. CMSIS软包版本 V5.7.0
*                                         2. HAL库版本 V1.9.0
*                                         3. RTX5版本5.5.1
*                                         4. Event Recorder版本1.4.0
*                                         5. RL-TCPnet版本V7.X
*                                         6. RL-USB版本V6.X
*                                         7. RL-TCPnet版本V6.X
*                                         8. emWin版本V6.X
*                V1.1    2021-02-28   Eric2013     1. 添加FTP服务器功能,SD卡做存储介质。
*                                         2. 支持双USB外设同时使用
*                                            (1)MicroUSB接口是USB FS,用于在电脑端虚拟出SD卡和NAND两个U盘
*                                            (2)Type-A接口是USB HS,用于外挂U盘。
*                                         3. 支持了RL-FlashFS外挂SD卡,NAND和U盘三合一

网友:
硬汉辛苦了。 该休息 休息过个好年!

网友:
期待 老大辛苦了。   这是给我们最好的新年礼物。

网友A:
没看到更新,估计要明天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到更新,估计要明天了吧

已经发布更新。

网友B:
新年快乐!注意休息!

楼主:
V1.1    2021-02-28   Eric2013
1. 添加FTP服务器功能,SD卡做存储介质。
2. 支持双USB外设同时使用
(1)MicroUSB接口是USB FS,用于在电脑端虚拟出SD卡和NAND两个U盘
(2)Type-A接口是USB HS,用于外挂U盘。
3. 支持了RL-FlashFS外挂SD卡,NAND和U盘三合一

网友C(2021-03-27):
RL-USB 能不能检测到USB有没有连接到PC,断开和PC连接后USBD_Disconnect

楼主:
引用 网友C:
RL-USB 能不能检测到USB有没有连接到PC,断开和PC连接后USBD_Disconnect

可以用那个GetState函数试试。

网友D:
综合模板下来之后,直接编译,出现了这个问题,MDK版本5.33,H7的PACK版本STM32H7xx_DFP_2.7.0,麻烦大佬帮忙看看什么原因

编译不通过

编译不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综合模板下来之后,直接编译,出现了这个问题,MDK版本5.33,H7的PACK版本STM32H7xx_DFP_2.7.0,麻烦大佬帮 ...

USB Host要选择RTE里面的MDK-Pro

网友D:
引用 楼主:
USB Host要选择RTE里面的MDK-Pro

问题解决了,是MDK的licence问题,重新注册了MDK-Pro的Licence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题解决了,是MDK的licence问题,重新注册了MDK-Pro的Licence

对,这个要注册MDK PRO

网友E(2021-10-11):
硬汉哥,rltcp使用的dma是哪个dma能看出来吗,在哪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硬汉哥,rltcp使用的dma是哪个dma能看出来吗,在哪看

这个是以太网协议栈自带的DMA,不需要配置通用DMA

网友E:
硬汉哥,中间件软件包使用V7.13的话RLTCP,接收数据量打的话,时间长就卡死了,无法进入接收中断,可以进入发送中断,但是插拔一下网线会好,可能是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E:
硬汉哥,中间件软件包使用V7.13的话RLTCP,接收数据量打的话,时间长就卡死了,无法进入接收中断,可以进入 ...

仅接收,但不处理,看看是否正常

网友E:
引用 楼主:
仅接收,但不处理,看看是否正常

不正常,寄存器显示rx描述符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正常,寄存器显示rx描述符错误

你的以太网PHY芯片是多少。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的以太网PHY芯片是多少。

lan8720,是这样啊,我HAL_ETH_RxCpltCallback这个函数里调用了一下官方的GetRxFrameSize这个函数,现在更改为ReadFrame函数里读取目前就没发现问题,引起的具体原因不是很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E:
lan8720,是这样啊,我HAL_ETH_RxCpltCallback这个函数里调用了一下官方的GetRxFrameSize这个函数,现在 ...

使用最新的中间件软件包7.13

网友:
抱歉打错了

网友(2021-12-21):
正在调试H743的NAND

网友E(2022-03-29):
FTP服务器可以同时挂载sd卡和nand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FTP服务器可以同时挂载sd卡和nand吗

只能分时挂载,也就是同一时刻只能操作一个。

网友F(2022-05-19):
硬老师,例程在429开发板测试,发现创建文件进入硬件异常,发现把写入数据改整形就好,float异常。  ,测试发现浮点运算就异常。

楼主:
引用 网友F:
硬老师,例程在429开发板测试,发现创建文件进入硬件异常,发现把写入数据改整形就好,float异常。,测试 ...

安装个MDK5.30,并且务必使用这个版本带的CMSIS软件包5.7.0. 中间件软件包使用7.13。

网友E(2023-05-16):
这个host是如何区分是hs接口还是fs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host是如何区分是hs接口还是fs接口

有单独的配置项。

网友G:
老大,像这种使用MDK的RTE环境,是不是依赖的东西特别多啊?工程就没法保证相对独立性了把?1.比如我现在升级了各种软件的版本,那么打开之前的工程,会报错吗?能顺利使用吗?2.换到别的电脑,如果这两台电脑环境啥的不一致,会影响编译把?这两个问题,有好的解决办法吗?比如怎么样才能把工程做的是独立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老大,像这种使用MDK的RTE环境,是不是依赖的东西特别多啊?工程就没法保证相对独立性了把?1.比如我现在升 ...

F1,F2,F3,F4,F7系列好很多,支持经典配置模式。各个版本问题不大。

H7系列搞了只能使用CubeMX配置驱动的骚操作,导致非常闹心,此贴做了说明

关于所有H7系列的MDK RTE创建的工程,必须使用MDK5.30和HAL库软件包2.7.0编译(2023-05-15)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9213&fromuid=58

网友H(2023-12-07):
引用 楼主:
对,这个要注册MDK PRO

硬汉哥,只要注册机生成时选择mdk pro就行了吗?对MDK安装版本有没有要求,我目前用的是MDK plus

楼主:
引用 网友H:
硬汉哥,只要注册机生成时选择mdk pro就行了吗?对MDK安装版本有没有要求,我目前用的是MDK plus

卸载了当前的注册,注册pro即可。

然后注意此贴:

关于所有H7系列的MDK RTE创建的工程,必须使用MDK5.30和HAL库软件包2.7.0编译(2023-05-15)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9213&fromuid=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