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从F407升级到H743,工作量大不?

楼主(2021-02-07):
请教:
原先的项目是基于F407的,用cube实现的程序框架(freertos),因功能和主频要求,想向H743迁移,不知难度和工作量大不(不用LCD接口)?

谢谢!

网友A:
HAL库之间的迁移应该软件工作量不大,但是M7有CATCH需要理解,不在意速度可以将数据CATCH关闭

网友:
无痛切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HAL库之间的迁移应该软件工作量不大,但是M7有CATCH需要理解,不在意速度可以将数据CATCH关闭

对的,不是HAL库,移植起来 还是挺浪费时间的

网友:
我进行底层驱动的转换花了两周左右,硬件的适配等等,算是比较好切换的了

楼主:
@hance2000 @eric2013 @fyyxxm  @dengxiaojundink
感谢各位,新年工作顺利!!!

F407的底层驱动原是用CUBE实现的,感觉挺方便的,将近一周就完成了,如果在H743上也用CUBE,应该不需要2周时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