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E的USB驱动,容易无法读到U盘。。

楼主(2021-02-07):
int32_t USBH_MSC_DriveGetMediaStatus (const char *drive_name) {
  usbStatus ustatus;
  uint8_t   drive_num;

  drive_num = (uint8_t)(drive_name[1] - '0');   // get drive number from drive name

  ustatus = USBH_MSC_GetStatus (drive_num);
  if (ustatus != usbOK) return USBH_MSC_ERROR_DRIVE;

  return USBH_MSC_OK;
}

如下调用此函数:
        do
        {
                usb_status = USBH_Initialize (0);    // Initialize USB Host 1
                osDelay(10);
        }while(usb_status != usbOK);

        while(1)
        {
                osDelay(10);

                msc_status = USBH_MSC_DriveGetMediaStatus ("U0:");
        }

发现有时此函数可以返回USBH_MSC_OK,但有时,插入U盘后,等待很久也无法返回USBH_MSC_OK。。什么原因呢?STM做主机,读写U盘。

网友:
最近在做RL-USB教程,后面我做个案例分享。

网友A:
例子已经制作好,整合了一个NAND,SD卡和外挂U盘的三合一,做到了RTX5综合模板里面,USB FS和USB HS同时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例子已经制作好,整合了一个NAND,SD卡和外挂U盘的三合一,做到了RTX5综合模板里面,USB FS和USB HS同时使 ...

硬汉兄,那个例子我看了,和以前发布的工程里的函数类似。我的问题是,STM32H743有时候会读不到U盘,也就是上面给的代码中的USBH_MSC_DriveGetMediaStatus 函数返回总是不对。但有时复位743后又能够读到U盘。。。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硬汉兄,那个例子我看了,和以前发布的工程里的函数类似。我的问题是,STM32H743有时候会读不到U盘,也就 ...

我这里没问题。V5,V6和V7都无压力,重复上电50次,50次都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里没问题。V5,V6和V7都无压力,重复上电50次,50次都成功。

请问有完整的工程吗,关于H743做主机读取U盘的。我看看配置上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有完整的工程吗,关于H743做主机读取U盘的。我看看配置上是不是有问题。

不出意外,下周将发布RTX5全家桶升级版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