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Optimize for Time 选项问题

楼主(2021-02-07):
请问这个选型具体有什么作用,之前我的程序编译时并没有勾选这个选项然后运行一直有问题,同样的代码编译放到另外一款芯片上却能正常运行所以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一直以为是芯片有BUG,今天闲着无聊又测试了一下代码,没想到简单的勾选了这个选项再次编译,之前的问题竟然不存在了,所以对这个选项很好奇。

网友A:
这个选项是速度优化,像JPEG软件解码,使能了这个效果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选项是速度优化,像JPEG软件解码,使能了这个效果明显。

嗯,我只知道是优化速度,但我出现的问题明显跟速度无关,处理器工作性能高时(不勾选选项)会有问题,降低性能(不勾选选项)问题就没有了,昨天我再次测试将处理器提高性能然后勾选了这个选项发现就没问题了,所以很奇怪。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我只知道是优化速度,但我出现的问题明显跟速度无关,处理器工作性能高时(不勾选选项)会有问题,降 ...

此贴方法可以帮你锁定问题,一个优秀的工程代码可以做到各种优化等级通吃。

关键时候,又拿出了我的独门绝技,MDK不同优化等级导致异常的解决思路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8479&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贴方法可以帮你锁定问题,一个优秀的工程代码可以做到各种优化等级通吃。

关键时候,又拿出了我的独 ...

好的,谢谢